[求助]关于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6-03-27):
谁知道最后输出的bias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是不是bias出来的是一个基准电压呢?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

是的

楼主:

那这个基准电压是多少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基准电压啊?首先这个电路是用在麦克输入的前置放大器的电路,以后每级的输入都会用到这个电压的。

网友:

15V的参考电压。目的是通过运放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