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派型和T型滤波电路

楼主(2006-03-28):
   5V 信号电源 在有 220V干扰的情况下,用什么方式滤波好,大概参数提供下

       小弟新手,请指教,谢谢

楼主:

    哦,是5V直流电源   有220V交流干扰的情况
昨天晕了,呵呵

网友(2009-10-20):
屏蔽,或者是双T陷波器

网友(2010-01-26):
220V的干扰频率比较低
一般用大容值的电解电容滤波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