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7840时候,模拟输出大于参考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06):
我在使用AD7840(双极性数模转换)时候,芯片能工作,但是输入数字量时候对应的模拟输出和手册上的不一样。参考电压用3V,正值最大输出3.7V(手册给是2.99996V),负值输出-4.2V(手册是-2.99996V),全零时候模拟输出不为零。和手册的数据表完全不一样,我试用FPGA给DA送正弦波数据,模拟输出确是正弦波。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器件的电源输入部分看有没问题,有无虚焊或连锡;若无,断开Vout输出的后级负载,输入数据看输出,如果输出还是有问题,应该是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