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M318进行放大出现的失真问题

楼主(2006-04-08):
各位大侠:  在下请教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
  我用LM318来放大峰峰值为6V的正弦信号,(供电电压为正负18V),我用的是普通放大的接法,但放大后严重失真,不知道为什么,请教一下

网友:

严重失真到什么程度?
把电路和波形拷贝上来看看

网友:

Show your schematics and signal waveform(input and output). I think sunsink will help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