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12V电压转换成-12V电压啊?

楼主(2006-04-24):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12V电压转换成-12V电压啊?

网友:

一般来说用模块实现比较好,如MAX系列的等!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啊!!!能否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