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folded-cascode置于亚阈值区来获得低功耗运放?

楼主(2006-04-20):
[这个贴子最后由careking在 2006/04/20 10:34am 第 1 次编辑]

能不能将folded-cascode置于亚阈值区来获得低功耗运放?
该运放应用于LCD Driver之中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在最终流片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譬如不稳定什么。毕竟亚阈值状态对工艺要求比较高。我查阅了一些成功的亚阈值电路,这些电路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简单运放,而不是folded-cascode这种稍微复杂些的运放。这可是个颇耐人寻思的问题啊。

网友(2011-07-13):
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2-02-09):
应该能行!

网友(2012-04-07):
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现实是残酷的 4楼说的很对,在实际设计中margin怎么留?

网友(2012-06-03):
The AC performance, stability and output dynamic range of a folded cascode amplifier is built upon a stable DC bias, especially the ratiometic bias currents between the output stage and the input stage, which are hinged on the good matching of the current mirrors. Unfortunately, current mirrors doesn't work well at sub-threshold therefore you won't see a lot of folded cascode amplifiers work in this region.

网友(2016-01-06):
是啊,PVT 怎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