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密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6-04-24):
问题是这样的,实现弱信号整流的电路----精密整流电路,电路图我在网上找到了,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具体的元件
我们学校是5-10V的直流电我应该去买多大电阻和什么型号的放大器啊,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10-06-15):
uyryry5ete4wrqw3rw

网友:
在精密电路中元器件的参数非常重要,器件的噪声、漏电流、零点漂移、温漂得都要综合考虑,而不再是拿个理想模型去思考问题了

网友:
想问一下你的精密整流有多高的要求呀,另外是用单运放做,还是多运放做

网友:
帮顶下啦,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电阻R取10k,运放无所谓,TL071或者TL061之类的通用运放即可,二极管就用普通的1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