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个高手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图!!!急!!!

楼主(2006-04-28):
好象是起恒流作用的
急啊

小弟先谢了

哪个大哥给详细讲讲

楼主:

LM107D的2脚接功率放大器
CON2是的输出

网友:

带开关功能的电流源

楼主:

讲详细点好吗???
每个器件都起什么作用的 ????

网友:

大家看我说的对不。
当2脚输入一个信号或者说电压,它会与3脚电压进行比较,如果比3高,6脚输出15v电压,Q5导通,6脚输入电压越高,Q5导通强度越好,电流越大,加到Q6,使其导通,保证Q6、Q5电压稳定,从而稳定的输出电流,改变R26和R25可以改变电流大小。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3脚的电平一直比2脚的低,使比较器输出电压一直保证恒定。当2脚输入电压低于3脚时6脚无输出,管子截止,3脚为0电平,此时6脚又输出稳定电压。R26和R25为匹配电阻。
请大家指正。

网友:

发表一下自己得意见
此电路似乎有误
1。 R25接地电路似乎无法工作,除非底部接电源。
2。 r25接电源电路形成正反馈,起不到稳定得作用。
   我认为2脚3脚应换过来或者R25接电源,3脚加一电阻接地,可实现稳流。

网友:

下面引用由潇洒2006/05/01 04:10pm 发表的内容:
发表一下自己得意见
此电路似乎有误
1。 R25接地电路似乎无法工作,除非底部接电源。
2。 r25接电源电路形成正反馈,起不到稳定得作用。
...

同意,Q5 和 Q6 的电压太低

网友:

看来这个电路真的有不妥

楼主:

可以怎么解决呢???

网友:

Q5 and Q6 is darlington configuration,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