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收发检测电路!

楼主(2006-05-16):
各位大虾好!
本人现在调试一红外收发阻断电路,用来检测红外对管之间是否有物,有物则电路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两红外对管之间大概四十厘米,接收管之后用三极管电路进行放大,可经调整发射管的发射强度和接收管的灵敏度还是不能达到要求。电路参数已达极限,图中的R3用来调整接收管的灵敏度。发射管的电流调整到30mA,R3的值调整为3.3K。如果用的对管数量不止一个而且距离太近的话相临之间又有干扰,对管信号不会被正常阻断。
哪位高手对电路指点一下,或者有更好的红外阻断处理电路推荐一下!
用红外调制收发电路可否实现?怎样实现?
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更换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应该采用由聚光头的。
如果还不行,可以采用电视遥控器的原理,可以达到10米没有问题。发射段做一个38k调制,输出给发射管,接受端直接采用遥控接收头(内部集成有解调器的),不需要三极管,可以直接输出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