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WM SIGNAL

楼主(2006-05-22):
想做一个信号源:在Pspice中把 5MHZ的PWM信号载到22KHZ的信号中去,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信号源---里面22khz的信号包含5MHZ的信号的一个信号源,,,有办法吗?
我做了好久都没有实现,哪位高手可以帮助一下
最好能把pdf的原理图也发给我,谢谢你们了!
a good man ,a good life.
zhuhappy007@126.com

网友A(2006-08-26):
5MHZ的PWM是信號,22k做載波.
好像是載波頻率應比信號頻率大吧?

网友:
怎么用hsp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HZ的PWM是信號,22k做載波.
好像是載波頻率應比信號頻率大吧?

肯定是载波大于调制信号了。

不然我们就可以不用载波呢?

载波主要用途之一是用来减少天线的长度,然后借助其他介质发射出去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觉得用采样定律也可以解释一下哈!

网友(2006-10-13):
好像难度很大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进行调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信号源:在Pspice中把 5MHZ的PWM信号载到22KHZ的信号中去,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信号源---里面22khz的信号包含5MHZ的信号的一个信号源,,,有办法吗?
我做了好久都没有实现,哪位高手可以帮助一下
...

在Hspice中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