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据格式转换

楼主(2006-05-22):
用dc或dv综合出来的电路图怎么转到cadence下面的liberary里?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用DC工具输出成EDIF格式,然后在Cadence中Stream In应该就可以了啊。

楼主:

呵呵!
小弟刚入这一行当,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呀
比如说cadence怎么读入edif,需要那些支持

网友(2007-05-31):
着正是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