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知道关于R485转换成R232 的模块的型号?

楼主(2006-05-23):
产品需要,要R485转232模块,我找了一下,一般是232转485的,没有找到485转232的,请大家帮一下
!谢谢!

网友:

一般都可以互转的呀

楼主:

哦!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谢谢先!

网友:

491

网友:


网友:

找芯片的话美信和SEPIX都有!!
找转接口的话国产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