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6-05-23):
当参考电压为0.5毫伏时,可以设计出相应的MOS比较器出来吗?
毕竟,对于mos而言,其input offset voltage 应该在2MV-20MV之间
请诸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通常比较器为analog,直接采用一个比较器既可以完成。

网友:

参考电压是不是也有问题?

楼主:

比较器确实是analog
问题在于参考电压比较低,必须要把失调电压控制在几十个微伏之内
谢谢诸位

网友(2011-07-10):
小弟前两天一直在仿真比较器,是一个参考电压为0.3V的电压,输入对管用pmos,
仿真出来的失调电压为400u,
找了一些资料,听说用仿真工具是没法对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进行仿真的,就算放出来也是很小的值
请后面的大侠给予指导

网友(2011-10-16):
求解答案啊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仿出来的失调电压通常比起实际的失调都小的多,实际的失调主要是由于工艺引起的,这个只能通过合理布局,尽量匹配来优化,实际的失调需要通过流片之后来测,有些人说通过蒙特卡诺可以仿出来,但是这个我不清楚是否确定。

网友:
Yes, but you may need to use a chopper stable amplifer/comparator. It can be done if you don't care power diss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