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宇宙无敌超级着急...各位帮帮忙了.......

楼主(2006-05-28):
一、内容要求:
1. 选择模拟电路,要求器件(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在25个以上。
2. 数字电路(含单片机线路),要求器件在7个以上。
3. 混合电路(数字、模拟结合)介于上述①、②之间

二、设计制作要求

1. 正确设计电路原理图
    2. 进行ERC检查与网络表的建立
3. 设计一块该电路的双面印制板
   印制板的设计: ① 自行确定合理的边框大小
② 布局、布线可以采用完全手动和自动二种方法
三、评分标准
1. 原理图设计正确 (合理选用器件库器件、导线连接、电源布置,元件序号、美观等)(22分)
2. 印制板的设计(60分)
    按完全手工和自动与手工相结合两个设计方法完成
PCB板中要求的内容:
    ① 物理、电气边框大小合理
② 布局平衡(无器件重叠)、器件之间有一定间隙。
③ 布线无短路,线的转角角度无锐角现象
④ 是否加入退耦电容、标识边框尺寸、电源线与信号线的粗、细之分,屏蔽、定位孔等。
⑤ 一个(含一个)以上的自制封装器件
⑥ 自选
    现在我正在学PROTELL 99 SE 这个是偶作业 可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 各位帮帮忙了 拜托拜托

楼主:

................自己顶~~~~~~~~~~~~~~~~~`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网友:

什么意思啊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