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放大器为什么方针出来没有增益?

楼主(2006-05-30):
请问各位:
    为什么这个电路没有放大增益呢?

网友:

什么叫做没有放大增益?可以说清楚些吗

网友(2008-03-25):
感觉BJT10的基极到地应该有个电阻什么的,不然上面PNP管集电极的电流全流到BJT10去了,这样BJT10的集电极就会被拉的很低了,不知道你仿真时什么直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