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和数字!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6-01):
我初学电路设计,现要设计一系统,其中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特别的高频,只准备采用单电源供电,我听一些高手说需要在最后一点将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由于小女子没有
什么经验,想弱弱的问个问题:
  我只知道A/D芯片有标出数字地和模拟地(电源),还有一些芯片也标出来,只要有标出来的应该比较明显,但是有些芯片没有标出来,比如时钟,MAX232,LM258等等这些芯片的地和电源需要接数字地,模拟地?数字电源,模拟电源??还有一般是如何区分的呢?有没有什么规则??
望高手能够指点,小女子感谢万分!!!!!

网友:

没有区别 电源是一个 只不过是在画电路图的时候 不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 连在一起 这好象要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开就可以 用光偶

网友:

恩,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

好像是吧

网友:

一般的芯片都属于数字型的,所以接数字地。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用一个磁珠分隔。
而运放是模拟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