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6-06-05):
第一个是产生的一个100M的时钟信号,我可不可以直接分成两条线接在两个器件上,而不通过时钟分配器,假设驱动能力够的话
还有一个是我用protel dxp画系统原理图时需要把数字地与模拟地区别对待吗,还是只要都画一个GND接地符号就行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