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8层板的铺铜问题

楼主(2006-06-10):
正在用protel 99画一个8层的PCB,层结构如下:
1、Top layer信号层;
2、GND
3、Mid layer1 中间信号层1;
4、Mid layer2 中间信号层2;
5、电源层;
6、Mid layer3 中间信号层3;
7、GND
8、Bottom Layer信号层
不知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
另外,我知道需要在顶层和底层的电源模块和模拟电路部分铺铜,请问顶层和底层其他地方是否需要铺铜?中间信号层是否有必要铺铜?
谢谢!

网友:
分层结构不合理,其它地方也应该铺铜

楼主:
谢谢。

想进一步讨论:
请问您建议如何分层好一些呢?
请问对中间信号层铺铜对PCB的性能有什么好处呢?
另外已设置了电源层和地层,那么再对中间信号层铺铜会不会形成电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