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DC-DC模块,希望高手关注

楼主(2006-06-21):
[这个贴子最后由潜伏在 2006/06/21 04:25pm 第 1 次编辑]

我想用一个DC-DC芯片把一个+5伏的电源电压转化成+/-15伏的电源电压给三个运放OP97供电,不晓得行不行的通?
希望高手推荐以下DC-DC的型号,还有选用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3K!

网友:

请到以下站点去讨论
http://www.epcb.net/X_AdvCom_Get.asp?UserID=8846
你看过后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以前做的都是降压的模块,升压的模块没有做过
不过凭经验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以前我在应用的时候有个问题:
就是这2路的输入是有稳压范围的,但是如果你的模块的-15/+15V是副路的话就有交互调节的功能将你的输入的-15/+15的电压调节的有很大的变化,这可能要注意下~~
还有你的纹波和噪音要注意下,以前给客户用的时候,这点客户很重视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必须要电感和电容,所以用单块芯片是不行的,
不知道,用电荷泵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