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MOS衬底接负电位时的导通问题

楼主(2006-06-21):
小弟现在做到一个NMOS管,衬底接了-15V,漏极接到5V,删极和源极都接0V,请问这个时候MOS管是否已经导通?如果要它不导通,衬底最低可以接到多少负电位。
问了工艺线的工程师,说没有这项参数,真心向各位大虾求教。

网友:

一般来说,nmos的衬底和源都是接地的.但是,如果nmos的衬底电压小于源电压时,会导致阈值电压Vth的增加,这就是所谓的体效应或背栅效应.

网友:
你用的是耗尽型吗? VTH0=0V吗?
现在vgs=0V,VBS=-15V, 应该没有导通

网友(2006-08-31):
MOS管的型号太多,请结合手册查看结构进行分析!

MOS管的型号太多,请结合手册查看结构进行分析!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不能详细回答^_^

网友:
MOS管的型号太多,请结合手册查看结构进行分析!

网友:
你用的是耗尽型吗? VTH0=0V吗?
是的话,现在vgs=0V,VBS=-15V, 应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