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膜电阻)的加工:各位朋友,请教一下,国内外现在有哪些厂家可以加工薄膜电阻

楼主(2006-06-23):
求助(薄膜电阻)的加工:各位朋友,请教一下,国内外现在有哪些厂家可以加工薄膜电阻?就是把设计中的注入电阻一类的换成薄膜电阻(镍/铬/钽一类的金属,类似于多晶电阻).还请各位提供各方面的信息!不胜感谢!
yonghongdeng@126.com

网友(2011-08-21):
有结果了吗,LZ

网友:
不会吧 06年的帖子 24所可以做吧

网友(2011-11-26):
有结果了吗,LZ?顺便问一下,一般所用的薄膜电阻是啥材料,方块值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