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CCTV记者在日本

楼主(2003-10-14):
〖转帖〗CCTV记者在日本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然持续而平稳地发展着,然而发展的脚步已显出些许沉重和蹒跚。
失业、贫富差距、腐败,一个又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面前,人们继续歌舞升平着,纸醉金迷着,劳劳碌碌着,浑浑噩噩着,苟延残喘着。
对于即将过去的中国二十一世纪头五年而言,平平淡淡,大事小事乏善可陈。而大事件终于还是发生了。
事件已过去很久了,随着各种秘密文件的解密,事件中各个细节也水落石出。作为事件亲历者的我,回想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却仍然感觉得到浴火重生,仍然感觉得到热血激荡。
在当时,谁也想不到,这惊天大事件的主角,竟然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恐怖分子。
第一章粽子的威胁
2005年3月28日;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正在梦里大嚼母亲亲手做的湖州粽子。用全力睁开眼,“今年端午节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下岗,排除万难争取回家. ..”胡思乱想中却一时想不起身在何处。
伸手擦了擦嘴边的口水和粽子的余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姥姥的!这记者我他妈真不想干了!”随着牢骚出口,短路的大脑恢复正常,各种信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试图搜索出自己在哪里。
我是一名记者,央视记者,CCTV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里众多三流马仔小记中的一员。CCTVNEWS自2003年开播便立志成为中国CNN,再不济也要B BC。这可苦了一帮老小记们,驱牛赶马般被轰到世界各地,哪儿乱钻哪儿,都成一群苍蝇了。我不幸赶上这大好时机,整天鸡飞狗走刨根问底。而一旦寻到宝贝或刚闻到丁点油腥味,总部便会派出大牌或准大牌的名记接手进行报导和直播, 我则被踢到另外的地方继续当矿工。
好不容易熬到能偶尔露一小脸,可分派的活儿——唉!不提也罢。这不,大过年的去西伯利亚吹了二十来天地狱的寒风,调查俄罗斯核弹头失踪内幕,到处碰壁不说,差点让老毛子驱逐出境。回到国内气还没顺过来,又被派来报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五次会议。不过这次居然给我租了卫星直播车,配了摄像、采编,嘿嘿,看来我快混入准大牌行列了。
可成天看着那些发达国家代表叽叽歪歪长篇大论说什么也不让步一脸的为富不仁,憋气得紧!更可气的是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这《京都议定书》. ..对了!我在东京!
手机铃声响到第三声时,我终于想起自己身在东京。
摁下接听键时,我看见时间,6:27AM。天!我昨晚上网查资料顺便考察了一下日本成人网站,泡到4点半才睡啊!怪不得大脑会短路。
未等开口,一个急促的声音炸响:“CCTV的李记者吗?”
“嗯...”我将手机稍微拿开。
“我是中国大使馆秘书,昨天我们见过面的。现在有一个紧急事件,东京警视厅通知我们,一名怀疑为中国籍的男子身缠爆炸物挟持三名人质与警方对峙,该男子要求,只要C CTV和CNN的转播车到现场直播他的声明,就释放人质。大使已派人赶赴现场,大使请你们立刻赶到现场,全力配合日本警方。”
“哦,我们立刻出发!”
不到五分钟,我们几人已跳上转播车。翻译兼司机回头问到:“去哪你还没说呐!”MyGod!看来我今天还不是一般的大脑短路。幸好昨天和那位秘书交换了名片!
放下电话我足足楞了一分钟,才挤出四个字:“靖国神社!”
车在飞奔,车上的人都默默无语。这鬼地方太敏感了!我拨通北京总编家里的电话,刚起床的顶头上司显然和我一样处于大脑短路中,半天才说:“好吧,你们尽量配合。至于转播,我要请示上面后才能安排。对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哼,不出所料。这种敏感地方的敏感新闻在国内多半是要被Cut。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政府对日本都采取了这种奇怪的鸵鸟政策,不论老鬼子小鬼子怎么折腾,不管日本民间如何歧视、仇视中国,总是拿“中日友好”这床锦被遮着捂着,实在遮掩不住,才不痛不痒地喊两嗓子。
到了。手表显示,7:07。我的手表是北京时间,而东京时间则是8:07了。日本警察已将道路封锁,警戒线前一个小头目跳上我们的车,检查证件后将我们带到神社前的停车场。
绕过两辆防暴车,一眼就看到100米外神社白色门楼下停着一辆装甲运钞车,车尾有三个身着校服的女学生被捆在一起,在她们身后,从车尾探出半个身子的,应该就是恐怖分子了。围绕在前面约三十米则是十几辆警车,二十多个警察以警车作掩护持枪待命;外围还有一些警车、防暴车,再往后停着两辆转播车,分别打着C NN和NHK的标志。靠!总是比他们晚一步。我们的车停在CNN旁边,小头目态度生硬地请我们不要下车,然后去汇报了。我看了看三个同事:“不管他!你马上拍摄周围环境和事态发展,你马上开启设备随时准备卫星传送,你立刻联系总部值班人员搜集这鬼社的相关资料,包括围绕它发生的事件!我和翻译去联络警方!”
跳下车就看见小头目带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匆匆走来,而旁边CNN车门打开,出来一个金发美女——我认识,CNN大牌萝丝,原来她们也刚到。
几个人在防暴车后围成一堆,西装鬼子开始介绍情况,态度还不错,可能是美女当前吧。萝丝和我的翻译则比赛似的开始干活。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是片山,隶属东京警视厅反恐特别小组,这里由我负责。
“情况是这样,今天七时左右,一名男子驾驶运钞车撞开停车场围栏冲到神社前,神社保安员上前察看,该男子突然亮出胸前捆的炸药状物,并从车上拖下三个被捆绑的女学生,威胁其他人退后。警方接报于7 :07时赶到,我的小组和特警于7:12时到达,局面形成对峙。爆破专家通过观察,初步判断男子胸前是黄色炸药和雷管,而缠在三个人质身上的是拆房子用的爆破索。
“我们一边安排狙击手和拆弹小组,一边和他对话,发现他只会一点点日语,主要是用英语和我们交流,他要求CNN和CCTV直播他的声明,然后就释放三名人质。因此我们请两位来,如果我们没有别的可行方案,只有麻烦两位了,拜托了!”说着一个鞠躬。
“他到底是那里人?”为节约时间,我用英语问到,让两个翻译彻底下岗。
“不好确定。不过对话中他说了几句什么,我的同事认为是中国话。因此我们猜测他可能来自中国。”片山的英语还算流利,不过发音怪怪的,C hina被他说出来怎么听都像“支那”。
萝丝轻启红唇,刚欲发言,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让记者过来!别耽误时间!”
我们——包括两台摄像机从车后探出,只见那人高举着什么。“我手上是起爆器,套着我的手和手臂的是用钛合金和多层凯夫拉订作的防弹铠甲,我头上戴着警用防弹头盔。不论你们的狙击手打哪里,我都可以在最后一刻起爆!”
一个警察拿着小喇叭用英语喊道:“请相信我们,我们不会伤害你,不要做傻事!放了人质,我们可以和你好好谈谈。”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只要记者过来转播,我就放人!”
“不要激动,记者刚到,可能需要时间调试设备,请等一下!”
对话结束片山一回头,看见两个摄像已站到空旷处拍得起劲,连忙把他们拉回车后,遮住镜头,“危险!还有,没有我同意,请暂时不要拍摄和发新闻,拜托了!请先回车上吧,那里安全一点。”“那为什么N HK可以拍?”我抗议道。“我们需要你们配合我们的行动。而且,”他犹豫了一下“在事态没有明朗以前消息扩散,可能会引起国家间的误会。总之请谅解我们。我去布置一下,失陪了。”
萝丝一脸茫然嘀咕:“为什么这种事会影响国家关系?”看来这名记也只是绣花枕头,我懒得理她,扭头回到车上。不过也难怪,一个美国小妞怎么可能理解靖国神社在中国人心中意味什么,她也难以预测一个中国人在靖国神社前这么做会演变成什么。
拨通总部电话,老编已赶到了。听完叙述老编指示:“尽量配合,见机行事,注意安全。将已拍到的图像先传过来进行制作,我会安排卫星线路供你们使用。至于发不发,待会儿台里领导到齐后开会研究。”“还要研究啊?人家C NN可不会等,说不定现在已经直播了。”我对这些官僚已经没什么脾气了。“不要着急嘛,看事态的发展再说。”“我有预感,这是一个大新闻!”“好了好了,你就把现场报导实时传过来,我会看情况插播的。”
东京时间8:45时。西装鬼子片山终于召集我们:“看来要想不伤害人质,只有请你们两位试试了。我们派人装作你们的摄像师,保护你们。这是防弹背心请穿上。”哪里是要保护我们,明明就是不许我们拍摄,而且可以摸清状况,看有没有机会下手。我眼珠一转,拎着防弹背心回到车上。“我们的针孔摄像机和发送器呢?快给我装上!”
“记者过来了,请你不要伤害他们!”喊话声中,我和萝丝穿过警察包围圈,慢慢靠拢,身后跟着扛摄像机的两名特工。我注意到萝丝的腰间防弹背心下和我一样鼓起一块,不禁微笑,这妞反应也不慢。
十米,五米,两米,我的手心在出汗,不知道是因为终于捞到大新闻的激动,还是因为害怕,我全身在微微战抖。
“StopPlease!”随着声音,终于和恐怖分子零距离了。这男人身高约1.75米,戴着头盔,看不清脸;引人注目的左手整个套在一个炮弹壳一样的筒子里,筒子表面覆盖着黑色织物,看来他没说假话,筒子里面应该就是起爆器,不可能远距离破坏的起爆器。
他一身黑衣,可衣服鼓鼓囊囊,缠着各种各样的导线,看着别扭,也不好判断他的胖瘦。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
“抱歉我今天看起来像个粽子,”他一口懒洋洋的牛津英语。“为了这次行动我不得不穿了三件凯夫拉。”我居然笑了。
“还好我已经把它脱了,”他指着脚边一件绑满炸药的背心,“要不看起来会更糟。”这次连萝丝也不禁微笑。
他的话语和声音仿佛是在和朋友喝下午茶,一下化解了剑拔弩张的戾气。
“请问你是哪里人?您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您要发表什么申明?”这回让萝丝抢了先。
“先别着急,亲爱的小姐。我需要验证一下。”粽子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喂,大刘吗?”标准的普通话,他是中国人!
“好久不见了...我在东京...来你家聚聚?我有事啊。请你帮个忙好吗?...请你看看电视,你那儿能收到CCTVNEWS吧?...在播什么?.. .财经新闻?”我感觉到他盯了我一眼,我真恨不得暴扁老编一顿。
“嗯,我没事,你再看一下CNN,...哦...哦,NHK呢?...哦...好的,谢谢你...你别问了,看下去就知道了。可能一会儿日本警察会找你麻烦,不好意思给你添乱了。”他迅速合上手机,从头盔里扯出耳机,一起扔回车上,转向我:“怎么回事?C NN和NHK都在直播了!”“我也没办法,播不播我控制不了啊,粽子大哥。”我有些慌乱,旁边三个人都茫然地看着我俩,他们听不懂。
“怎么才能让他们直播?”“大哥,你是知道国内的新闻控制的...不过,也许,发生了爆炸性的大事他们就会直播...”
粽子有点烦躁,来回走了两步。“我不能等了!爆炸性新闻?哼!我看他们播不播!”
他站住了,头转向警察包围圈,那个西装片山正拼命打手势,两个扛摄像机的特工也拖住我和萝丝的手臂,看来他们也发现自己上电视了,所以要拖我们回去。
“都住手!我现在宣布,”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粽子。“我要毁掉身后的这个地方!”
“而且,”他掏出表看了一下,“现在是9:03时,还有14小时57分钟,日本将再次成为核打击的受害者!”他拉开运钞车的尾门。
第二章交锋
车尾箱里纵横交错焊了许多钢管支架,而支架中央所包围的是一个大铁箱子,箱子里布满复杂而有序的导线和各种不知名的仪器,这堆东西下面露出一个墨绿色的圆柱体,上面有一些编号和文字,是——俄文。
我极度震惊之余,看到箱子上一个倒计时正显示到14:56:15。
所有人都呆了,现场安静之极,只听见那三个捆在一起的女孩子在低泣。
粽子走过去,解开她们身上的爆破索和胶带。“去吧,让你们受惊了。”三个女孩子迟疑了一下,跑向警察。警察包围圈这时炸了窝了,西装鬼子和其他几个头头声嘶力竭地打电话,几个警察上前接应人质,那个小头目挥舞着手向其他警察喊着什么,那些警察听到后将枪慢慢放下。
而这场混乱的制造者仿佛无视这一切,淡淡地对我们说:“我是个信守诺言的人。”
“不错,你是放了三个女孩。可现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全东京的市民,都是你的人质了!”这小妞居然没有歇斯底里,那么快就镇定下来,让我不由得佩服。
“你错了,亲爱的小姐,不是全东京,这颗只是五千吨级的战术核弹,杀伤半径1500米,而且污染较小,是所谓的‘干净的核弹’,它原本属于. ..”
“它原本属于俄罗斯第79导弹部队,”我插话道,“根据美俄削减导弹的进度,本来应该于去年底销毁,可在送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和另外两枚弹头一起失踪。没想到在这里出现了。”
“完全正确。我看了你前几天的跟踪报道,做得不错,资料很丰富。”我似乎感到他口气里的讽刺。
“好了,咱们待会再聊。”他转身指着打电话的西装片山喊到:“你!请你过来一下!”
片山满头大汗,脸色铁青,嘴角不停抽搐:“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
粽子还是懒洋洋的:“请冷静。我现在通知你,这枚核弹将于今晚24时准时起爆。你们有十四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今天23:00时,你们必须撤出方圆十公里内的所有人员,包括你们在内。我不是恐怖分子,更不是刽子手,我不希望哪怕一个人的伤亡。
“我希望日本政府完全配合我的行动,不要试图阻止我的行动。更不要试图拆除核弹、破坏核弹,因为不会成功的。我手中的遥控可以随时引爆,我身上和车上装了多个传感器,只要触动立刻起爆。比如说我突然摔倒、车门车身被撬动、我和车周围温度气压突然变化等,换句话说,我不能中枪,车不能乱动,不要试图轰炸。
“即使解决了遥控器和传感器,还有定时起爆控制系统。这是我花了二十万美元请最好的专家设计的。完成后专家说就是他自己来拆,如果不知道密码,也得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成功。
“都听明白了吗?”
“是,是...可你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要求?是要钱吗?”
“看来你是昏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目的是毁灭这里,我的要求是不要阻止我,我不是来勒索你们。我,不是恐怖分子!”
片山连滚带爬回去继续打电话了,两个特工也扔下摄像机跑了。而我的摄像趁警察六神无主跑了过来,对我说:“播了播了,老编自作主张,全播了!”“好!拿起你的摄像机!”老编毕竟没有丧尽天良啊。
“你们开始直播了吗?”粽子凑过来用中国话问。“你确定吗?”
“当然!”我的摄像说,“我们车上可以看见后方导播室,可以收到卫星信号。哥们儿,我支持你!”
“好,把你们的车开上来。”
片山已经完全崩溃了,我没怎么费口舌就把车开到运钞车前。中国大使馆的人也到了,不过是个小角色,不敢乱说话,只是捧着电话汇报。
萝丝也不甘示弱,于是我们两辆车和运钞车形成个三角,我们车门拉开,监视器上CCTV、CNN、NHK的直播一览无遗。两台摄像机架起,背景则是运钞车和里面的核弹。天啊,再没有比这更刺激更完美的直播现场了!
我们手脚利索地搞好这些后,我和萝丝站到各自镜头前开始正式的开场白。“各位观众,这是CCTV李涛为您现场报道。”在我简要叙述事件始末时,粽子在一旁静听,不时看看监视器。“接下来我们要采访这一事件的主角。”
粽子站到镜头前:“对不起萝丝小姐,我不想再说英语了。我想李先生应该可以为你翻译的。”我立刻说:“不用我来,我的翻译英语也很好。”
“这样更好。”这时突然开进几辆轿车,跳下七八个身着黑西装的人,为首的走到片山面前噼里啪啦几个耳光,大声咆哮着。我不禁可怜起这个很合作的西装鬼子了。“不管他们鬼打鬼,我们开始吧。”
“六十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大灾难的‘大东亚圣战’;可是,日本人从不愿叫这天为‘战败日’、‘投降日’,只称这天为‘终战日’。他们不承认战败,更不愿讨论战争的罪责。1 978年,日本政府偷偷把东条英机等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放进我身后的‘靖国神社’,从而使这地方增加了宣扬‘扩张有理、侵略合情’的新内容,为战争罪犯翻案!屠杀他国人民的刽子手竟成为‘英灵’,日本政要争相对他们顶礼膜拜,还辨称是‘追悼保卫祖国的阵亡者’。
“日本长期坚持的是‘不反省、不道歉’的立场,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蠢蠢欲动,随时企图卷土重来!这决不是空洞的威胁!作为曾深受日本皇军荼毒的中国人,我们不能再听之任之,不能再麻木不仁了!
“我叫江伟。我是中国人,确切的说,是新西兰国籍的中国人。我今天是替所有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来讨回六十年前的债的!我要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江先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萝丝插话。这小妞真讨厌,不过得承认她对采访对象和话题的控制能力,在她的很多节目中,被采访人往往不知不觉就被她牵着鼻子钻进套子。
粽子——江伟点头。“您这么做有意义吗?战争结束很久了。”
“萝丝小姐,你去过珍珠港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吧?你们为什么修建它?”
“为了纪念死去的两千六百多水兵,让人们不要忘记那次耻辱的失败。”
“那么这些水兵的亲人恨发动偷袭杀害他们的日本军人吗?”
“他们不宣而战卑鄙偷袭,确实可恨。不过那是战争,他们是军人得执行命令。”
“很好,可这个卑鄙偷袭的命令是由山本五十六发出的,对民用机场、救援船、医院自由攻击的第三波攻击命令是由南云忠一发出的。而这两个战犯的牌位,就在里面被当作英雄供奉着。你怎么想?那些死者的亲人怎么想?”
“我...”
“如果说他们作为将军,命令向敌人军队攻击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同样是将军的松井石根、本间雅晴、武藤章、植田谦吉、香月清司、土肥原等等,他们下的命令却是针对平民的屠杀、强奸、释放毒气细菌!而他们的牌位也在里面!
“平顶山万人坑的冤魂、731部队的‘木头’、缅甸被虐待杀害的二十万盟军战俘、南京城四十三万尸骨、中国三千六百万受难者、亚洲五千四百万条人命,他们怎么想?他们会因为战争结束六十年就瞑目了吗?!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为他们,讨回公道!”
萝丝憋红了脸。相信此刻我的脸也涨得通红,因为我浑身热血奔流,胸口被一团火焰灼烧着。
这时,现场涌进大批军车。车上跳出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身着防化服,头带防毒面具,迅速接管了警察的包围圈。而警察则全部撤走,只留下片山可怜巴巴地跟在黑衣人后面。这时是东京时间9 :35时。
NHK的报道画面上东京街头已出现骚乱了,警察和自卫队士兵也出现在各主要路口。
为首的黑衣人拿起喇叭:“这里已实施军事管制,请记者停止转播,立即撤离!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手段强迫离开!”
“你们大概忘记这里谁说了算数吧?”江伟又恢复了他那懒洋洋的语调。“这些记者是我请来的客人,什么时候送客得听我的。”
黑衣人尴尬之余,只得对江伟说:“江先生,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
“要谈请过来谈,没必要躲躲藏藏的。想必你们很想看看这枚炸弹吧?你可以带一名专家一起过来。其他人不许再往前,而且,我警告你,如果你想用电磁干扰中断现场直播的话,”他扬起左手,“我将用它来发言!”
“我是黑田,日本防卫厅长官助理。”
“好了,”江伟一挥手,“我们待会再谈,让你的专家先工作。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不许碰炸弹,不许上车。”
那专家全套防辐射服,头戴防辐射面罩,拿出一个嗒嗒作响的小仪器慢慢走近车门。越接近炸弹,那仪器的嗒嗒声越来越急促。我看见萝丝俏脸发白,便安慰她:“这是盖革计数器,嗒嗒声还没变成报警声,说明这里有辐射污染,存在放射源,但还没超出安全界限。”那专家又是记录又是拍照,手忙脚乱折腾了五分钟回去了。
“那么黑田君,你想和我谈什么?你现在应该关心撤离市民才对啊。”
“我代表日本政府想请江先生放弃行动,您的其他要求日本政府会认真考虑的。”黑田嘴里客气,眼里却闪过一丝怨毒。
“认真考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已经让你们考虑了六十年了,现在需要行动来让你们反省了!”
黑田又一次尴尬,可他不得不坚持:“只要您不引爆炸弹,我们会考虑您今天的声明,您的任何要求我们都可以尽量商谈。”
“我的要求?你又错了。应该是中国人民,和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们的共同要求!多少年来,我们要求你们正视历史,反省过去,认真道歉。可你们呢?置若罔闻!而且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祭拜战犯!
“我听说日本崇尚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勇于承担责任,如有过错不能挽回就剖腹谢罪。如果你们真有武士道精神,那么我们的要求不难实现。而你们的所作所为,看不到任何武士道精神。或者,你们这个民族标榜的精神根本就是谎言!
“一个被宣判有罪的、残忍的杀人凶手,非但不忏悔谢罪,还无视事实强词夺理,那么只有两种解释:要么这人是精神病,要么他根本是禽兽!
“如果你们的天皇能向德国勃兰特总统学习,跪在世界人民面前,真心忏悔,诚意谢罪,那么等我毁灭这靖国神社后,我再考虑用不用核弹!”
铿锵激昂,掷地有声!江伟越说越激愤,一把将头盔摘下。
东京初春的寒风中,一张极为平凡的面孔,微微冒着热气。国字脸,胖瘦适中,年纪三十出头;不大但有神的双眼,清秀的眉毛,略低的鼻梁,双唇紧抿着,尽力压抑着心中的激动。就是这张非常普通的脸庞,在这刻,却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我心醉神迷,热泪盈眶。萝丝也深受震撼。而黑田瞠目结舌,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通过耳咪低声说着什么。我们都沉默了。我在回味江伟的话,被压抑太久的声音,被压抑太久的情感,今天终于爆发了,痛快淋漓地爆发了。
黑田结束通话,脸色越发难看了。“江先生,我们已经下令疏散市民,可时间太紧了,十四个小时根本不够啊。”
“看来你的专家对核弹的真伪作出判断了,”江伟恢复了平静,用他那懒洋洋的语气嘲弄道。“可时间是不会延长的。23:00必须全部撤离,0 :00准时起爆。大和民族不是号称最有效率、最有纪律的民族吗?”
“可你看看已经引起了多大的恐慌了?”黑田指着监视器气急败坏地嚷道。
NHK的画面上,街道一片混乱,人们四处乱跑,还有人则发狂一般哭喊着;交通陷于瘫痪,汽车横七竖八堵在一起,拼命按喇叭。警察和士兵徒劳地指挥着,更多的士兵出现在街头。
“哼!”江伟冷笑。“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皇宫也在爆炸范围内,你们也不会那么快下令疏散吧?你们紧挨着靖国神社安置了十所学校、两家医院,真是做贼心虚!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连恐慌的机会都没有!”
“不管你的主张是否有道理,这些人们是无辜的啊!”黑田大喊。
“无辜?也许是有小部分人是无辜的,所以我才给他们十四小时逃命。但更多的日本人,跟着你们抹煞事实,认为日军当年的暴行都是被逼无奈,甚至不承认日军的兽行,认为我们无理取闹,为的是诈骗日本的援助。这些人能捡回性命已经是我的宽恕了。”黑田语塞。
过了一会,江伟指着监视器:“还有这些人,你能说他们是无辜吗?”
画面上,一群日本人,有老有少,头上缠的布带写着“武运长久”,有的还穿着六十年前的皇军军服,举着“保卫神社”、“杀光支那猪”的标语;有的手持棍棒,与警戒的士兵发生冲突。这是日本右翼团体分子。“这些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狂徒,在你们日本,每年正以十二万人的速度递增!”
“黑田,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你可以回去认真考虑了。”
第三章风萧萧兮我心悲狂
“我需要安静一会,失陪了两位。”
说完江伟钻进运钞车,关上所有车门。
现在大概10点40分,我们也回到车里。几乎所有主要媒体都在报导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
CNN和CCTV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到演播室,对事件进行背景简介和分析,以及事件的发展态势等等。CCTV还插播了一些反映日本侵华的资料片。
NHK除了对现场和街道进行报导外,还反复播放一个简短的东京市政府紧急通告,大意是谴责恐怖活动,宣布警戒区域,劝告市民保持镇定,服从军警指挥,迅速疏散云云。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各国政要纷纷发表声明,几乎都是对事件表示震惊,谴责恐怖分子的行动,希望日本政府能尽快解决危机。美国总统还表示已经派出最顶尖的危机控制小组和核弹专家协助日本方面行动。而韩国和几个亚洲国家的声明,除了震惊和谴责的套话外,还加了一句希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过去,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中国政府则保持沉默。
日本也保持沉默。只有石原慎太朗那疯狗以个人名义对着镜头一通歇斯底里的漫骂,称这是战争行为,中国要为此负责等等。当他旁边的记者忍不住提醒他江伟的国籍是新西兰时,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扯其它的问题去了。
江伟始终没有出来。黑田几次要求对话,都被冷冷地拒绝了。
CNN的演播室内几个专家教授在讨论着核弹爆炸的后果和日本可能采取的行动。俄罗斯的发言人称从现有资料图像判断,不能确定这枚核弹是否就是失踪弹头。而C CTV的画面上,北京上海等城市街头行人稀少,人们都聚集在有电视的地方,默默地关注着。
老编来电:“上面要求我们只作客观报导,不要评论,配合日本政府解除危机的行动。江伟的资料也找到了。如果事态恶化,你们必须立刻撤离。”
资料显示在屏幕上:江伟,男,35岁未婚汉族,原籍大连。无犯罪记录。2004年投资移民新西兰。唯一亲人母亲75岁,现居北京,父亲兄长亡于文革期间。
黑田派人送来水和面包。
13时30分,江伟出来了,他又戴上了头盔。我递过一瓶水。
“这水我不喝,我车里有。我有些工作要完成,抱歉让你们守在这半天。天下大乱了吗?”他指着监视器问。
我微笑。简短叙述了各方动态,我问:“可以继续我们的谈话吗?”“当然可以。”
“可以谈谈你的经历吗?”
“没什么特别的。大学毕业不甘心在单位混,就出来闯荡,吃了些苦头。后来慢慢有钱了,可又不知该干什么了,空虚堕落了几年。”
“那你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次行动呢?”
“三年前一名爱国青年在这门口喷漆以抗议日本首相参拜的事件还记得吧?我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苏醒了,我觉得那是一种使命感,我必须做这件事。我开始搜集资料,等待时机。”
“那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后果?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想谈!”
我只有转换话题:“我注意到你说南京四十三万尸骨,可中国官方只是说三十万人遇难,这是怎么回事?”
“1946年9月,中国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向国际法庭提出‘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杀害者为391171人,未确定者4至6万人。因此‘南京大屠杀’最少有四十三万人遇难。可南京市政府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纪念碑上只刻了3 00000的数字。我不知道那屈死的十三万冤魂什么时候才能超升...”
我们陷入沉默。
“江先生,中国大使馆的人想请李涛先生过来一下。”黑田在远处喊道。
找我干什么?过去一看,原来是大使亲自到了。
“小李,日本方面希望我们协助解决危机,他们提出一个方案,希望我们找到江伟的母亲,通过她来作江伟的工作让他放弃行动。他们想通过你和C CTV的连线让他们母子见面。国内已经同意这个请求了。”
“这...这样做,不就意味着拿他母亲来要挟他让他有所顾忌?会不会刺激他?而且...怎么帮日本人啊?”
“小李同志!注意你的立场!我们怎么会用他母亲要挟他?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国家的决定,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除非现场直播,否则我不参加这次连线!”江伟听完我的转达后,沉默半天,咬着牙留下这句话,便再也不说什么了。
东京时间15时,几番磋商交涉,大使和日本方面终于同意直播。连线开始了。全世界关注此事的电视台都转用了CCTV的信号。
北京演播室。主持人和一名护士搀扶着老人就座。这是一个普通的北方老太太,衰老且虚弱,头发全白了,身穿一套崭新的浆得硬硬的棉袄,只是样式已古老得有些古怪了。岁月的沧桑全刻在她慈祥而又平和的脸上,脸色异常的苍白。
江伟摘下头盔,嘴唇哆嗦着:“娘,我连累您了...”
老人眯着眼睛,努力想看清屏幕上的儿子。
“儿啊,你好像瘦了。”
“娘,我很好。您身体怎么样?血糖控制得好吗?”江伟极力让语调轻松。
“别担心我。我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啊...”
江伟嘴唇咬得发白,不说话。
“去年你带着我去了好多外国,边治病边看西洋景儿,那日子多开心啊。”
“娘,我还会带您去的...”
老人仿佛没听到,继续说着:“妈最大的心事就是没给你娶上一房媳妇儿,生几个大胖小子...这段日子你老不回家,我想你啊...”
“我也想您,可...”
“我做梦老梦见你带着媳妇回来看我...我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啊...我也梦见你爹啦,我们一起回老家...”
“娘,我这么做...”
老人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梦呓般继续说:“我没跟你说过,咱们老家可美了,那山那小河,那房子...你姥爷姥姥,你舅舅,他们都来接我了. ..真想家啊...回不去喽。”
“娘,我跟您去。我从来没听您提过,我也想看看老家。”江伟眼中的泪终于流下来。
老人抬起眼,脸上泛起红色,话语变得清晰而急促:“回不去了。我十岁那年村子没了,亲人全死了,全村活下来的只有你爹和我。你爹拉着我钻在粪堆里才逃了命。
“儿啊,全村几百口人啊,全让小鬼子杀光了。我不和你说,是怕你心头恨呐,我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这都是天意,也是天理儿!”
所有人全呆了,谁也没想到老人会有这血泪斑斑的秘密。
“这里领导找到我,跟我说你干的事儿,要我劝劝你。我答应了,我是要好好劝你。这小鬼子是你江家的仇人!灭门之仇啊!”
老人越说越激动,脸色更红了。盯着上前想说什么的主持人,眼里竟闪出寒光,“我还没说完呢!”
“儿啊,你这么做了,不愧是江家子孙。我老了,没几天好活了,你不要挂着我。能在死前看你给全村人报了仇,我高兴。我可以高高兴兴去见你姥爷姥姥,去见你爹,去见村里乡亲了,我和他们会在九泉下等着你. ..”
老人声音越来越低,脸上呈现出不正常的樱桃红,主持人和护士慌忙扶住,江伟急得大叫:“医生!快叫医生!”
老人微笑着摇头:“傻孩子,没用的...我刚才自己注射胰岛素,把二十天的全用了。儿啊,你没见妈把寿衣都穿好了吗?妈死也瞑目了啊。”
江伟五雷轰顶,扑通跪下。
演播室里乱作一团。老人任由人们围着她忙乱,始终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江伟,眼中满是慈爱和柔和的光芒,但这光芒正一点点黯淡,消失. ..
“儿啊,妈真想你...”
信号中断。
第四章地狱里的哀嚎
我也跪下了,任脸上泪水奔流。
屏幕上出现了主持人,双眼含泪,哽咽着:“各位观众,由于发生特殊状况,直播现在结束。我们正全力抢救江伟的母亲...”
远处黑田大声发布着命令,士兵们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江伟动也不动地跪着,头顶着地,左手的遥控器无力地支在地上,空着的右手捂着脸,头盔扔在脚边。我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念头:“狙击手的好机会!”
我来不及多想,扑上去跪在他面前挡住他的头。我轻轻的扶起他,这才发现他满脸泪水,双目血红,嘴张着,却一声也哭不出来。
强忍悲痛,我把他的头靠在我胸口的防弹背心上,轻轻在他耳边说:“你必须坚强!不能让老人死不瞑目!”
他浑身一震,撕心裂肺地喊道:“娘——”终于哭出声来。
萝丝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在一旁对着镜头履行着她的职责:“谁也没想到一场充满亲情的见面会变成永别,但愿这不会让江伟按下核按钮。”她沉吟片刻。“我不能想象一个人能把心中的伤痛和仇恨埋藏六十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眼中包含着那么多爱和恨,我也不敢想象一个民族六十年的伤痛和仇恨一旦爆发出来是什么样子. ..我只能肯定一点,面对这样的母亲,面对这样的民族,日本,也许你应该反思!”
江伟静静地跪着,可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涌动。我叹口气:“也许你不该给他们时间,这样你母亲也不会...死的应该是那个狗天皇!”
他抬起头,异样地看着我。我轻声提醒:“小心狙击手。这时你中枪我可不知道是该扶着你,还是让你倒下触动核弹。”
他凄然一笑,戴上头盔站起,无力地靠到车后。
我坐在地上。疲惫而悲伤。刚到现场时那种挖到大新闻的兴奋早已无影无踪,而幻想着一炮走红升职加薪的念头现在想想都觉得羞愧。心里满是一些沉甸甸的东西。
CCTV主持人沉重的宣布,江伟的母亲抢救无效。
我不顾一切拨通老编的电话:“你告诉那些官僚们!是他们的软弱逼死了一位伟大的母亲!是他们的鸵鸟政策逼死了一位可敬的老人!”
“你冷静点儿,怎么说话呢!”老编气急败坏。
“我告诉你们,大不了我不干了,跳出你们这些条条框框,我要堂堂正正的挺直腰杆做中国人!”
“你冲我嚷什么?别以为只有你是中国人!你看看画面!”我发现老编的声音突然嘶哑哽咽了。
画面上的北京街头,人们在电视前默默流泪。天安门广场,人群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在胸前戴上了白花。
江伟仿佛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16点了,离最后的审判还有八小时。东京街头的骚乱渐渐平息,看来大部分人已疏散。军警开始挨家挨户搜索。
中国政府终于发布了一个书面声明。大意是中国历来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行为,中国政府打击恐怖活动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一事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希望日本政府能妥善解决,并吸取教训,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感情的事。同时呼吁全国人民,理智的看待这一事件,不要有过激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播报这个声明的CCTV第一新闻播音员,胸前别着一朵白花。
就像事前安排好的,中国的声明刚发布,日本首相出现在NHK镜头前。
“我代表日本政府对这一恐怖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和无比震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解除恐怖威胁。但同时,我们正在和恐怖分子展开对话,希望尽可能和平解决危机。关于六十年前的战争问题,日本曾多次就日中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别看了!我带你们进去开开眼界!”江伟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
“黑田!我现在要胁迫这两台转播车和我一起开进这神社。里面不能有其他人,你的人更不许进入一步!”他看了看我们的转播车,又打量一下那门楼的门洞,“得请你帮个忙,派辆清障车把这门洞撞开一些。当然,我偷的这车经过我的改装也能胜任,如果你不担心震动核弹的话。”
他又恢复了懒洋洋的腔调。
二十分钟后,16:43时,我们三辆车大摇大摆闯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殿。
这里环境十分清幽,松竹苍翠,庭院一尘不染。我们停在模样古怪的正殿前。
江伟下了车,手里拎着一把消防斧,看来杀气腾腾。但出乎意料,他没进大殿,也不让我们跟着。殿后传来敲击声,一会他回来了,“我把这里的消防水管总闸解决了。”
他长出一口气,说:“我们进去!”
“这里是‘灵玺簿奉安殿’,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250万为国战死者的牌位。日本政要甘冒天下之大不违而要前来参拜的正是这里。”
我们跟着他猛拍。“中国人恩怨分明,从来不会无故恨什么。像这里,是东乡平八郎,那边还有丰臣秀吉和伊藤博文等,他们同样是中国的敌人,同样打败了中国军队杀过中国人,可现在中国没有人恨他们。为什么?就像萝丝小姐说的,那是战争,他们手上没有沾满平民百姓的鲜血,虽然他们带给中国人深重的苦难。中国人真是很宽容的。”
“可是这些,”他快步走了一圈,摘下十多个木牌,上面写着东条英机、松井、武藤等,“这些人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宽恕!”
“我来过这里三次,我能找到的只有这些。不知道日本政府究竟把多少侵华战犯的牌位偷放进来。”
他又领着我们去了“御本殿”、“拜殿”,手里又多了八九块牌位。
他把手里的木牌扔在地上,指着右侧的两层楼:“这叫游就馆,也叫宝物展示馆,来神社的人大多都会去此馆参观。这里展示了山本五十六的遗像、遗物,还有据说是二战时仅存的一面太阳军旗及日本自制的枪支等武器。我们进去把这破旗拿出来。”
“这块石塔名叫‘武功伟业塔’,上有刻有‘皇运进展’、‘鏖战奋进’的浮雕,16面浮雕中有10面与侵华战争有关,又是‘奉天入城’、又是‘占领南京’。”
他让我们站远一点,从车上取出一大捆爆破索和炸药,开始围绕塔身布置炸药。
我兴奋得浑身战抖。
炸药安放完他将爆破索一圈一圈缠在塔身,同时将那些牌位也捆在爆破索上。最后,将那面残破的太阳军旗展开塞在爆破索下。
“现在这塔不再是‘武功伟业塔’了,而是历史的耻辱柱!这些战犯,如果他们有灵魂的话,将永远被钉在这历史的耻辱柱上!”
江伟拿出一个大可乐瓶,里面装满黑色液体。
“这是黑狗血,是中国民间最恶毒的驱鬼法宝,我要让他们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永远永远!”
他把狗血撒在牌位上、军旗上、塔身上。
一阵风吹过。大殿檐角的风铃发出哀鸣。风吹过树梢的呜咽声,在我听来,是来自地狱的哀嗥。
17:37分,“轰”的一声,牌位、军旗灰飞烟灭。而塔并没有粉碎,只是倾斜着,表面的浮雕被爆破索炸得支离破碎,只有高处还有一两幅稍微看得出一点原来面目。
江伟摇头。显然对此结果十分不满意。“怎么搞的,我还混进一家爆破公司学了三个月呢。”
看了一会,他仿佛自言自语道:“这样也好。总得给小日本留点纪念品,以后就让他们来参拜这‘历史的耻辱柱’吧。”
第五章我以我血荐轩辕作者:Fox
现实就是这么有趣,你如果老老实实依足规矩想对别人说什么,很少有人理你;可如果你以特别的不守常规的去说,比如刀架在某人脖子上,那么不但某人会老老实实听你说,连周围的人都会静静的听你说。
现在就是这样。全世界都在听江伟的声音,关注江伟的行动。
而且各地民间的反应也很有趣。
美国一历史教授:“江伟就像堂吉珂德,独力对抗日本军国主义这大风车,不过他手中不是长矛,而是代表正义和复仇的大炮...”
美国二战老兵:“...二战时,小日本战斗力很强,得使劲打,不然他随时会反咬你一口...这次要彻底打垮他!”
日本青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恐怖分子说的那些名字我都不知道,只有东条好像是我们日本一个战斗英雄吧...”
犹太青年:“中国人真是善良。他们救过我们五万人民。但他们对待敌人的态度太宽容了,应该像我们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追杀战犯...”
韩国青年:“...要解决这个危机,我看只有日本天皇跪下谢罪。当年对着麦克阿瑟,每天请安鞠躬,现在再多跪一下也没什么嘛。”
而中国百姓的反响是复杂的。他们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母亲悲伤流泪,他们为江伟的行动震撼深思,他们更为战犯受到万劫不复的惩罚而高兴。北京已响起鞭炮声,而南京,所有车辆鸣响喇叭,鞭炮声此起彼伏。
江伟看着这一切,突然说:“你刚才不是问我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吗?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把镜头架好,而屏幕也切换到现场直播。
“在我花天酒地空虚堕落的那段时光,我发觉我周围的人都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他们不再相信任何理想和信念,只是唯利是图。当时我想,这个国家怎么了?
“三年前,我开始策划这次行动。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血性,没有了脊梁,那么我将用爆炸为这个古老民族留下最后的呐喊!
“日本,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政府领导人平庸,这很无奈;我们的政党失去号召力,这令人心寒;我们的官员腐败了,这是危机的预兆;而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一切都麻木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热血都冷却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都被金钱欲望腐蚀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个民族的魂已经死了,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已经枯竭。
“我记得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国家的未来,不是在于她有多么有力的政权,多么发达的经济,或者多么强大的军队,而在于她和她的人民所拥有的,是怎样的民族魂!”
江伟再次摘下头盔,凝视着镜头。
“我虽然改变了我的国籍,那是为了这次行动的需要。我始终是一个中国人。因此请允许我呼唤你们一声,我的同胞们。
“靖国神社是否能毁灭,我不关心;日本天皇是否会下跪,我不在乎;而你们,我的同胞们,还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如果你们能感受到一个普通中国人用心对你们发出的呼喊,而有所深思,而有所行动,这才是我最希望的后果!”
江伟说不下去了。
过了一会,萝丝字斟句酌的说:“您一个人要唤醒整个民族,您不觉得您背负得太沉重了吗?您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
江伟思索了片刻,“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想当救世主。也许你不了解中华民族,从屈原,到邹滔奋,我们从来不缺少用生命呐喊的勇士。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疯子狂人,可就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不敢自比先贤,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
我们都不再说话。
18:34时。黄昏来临。晚霞在天边燃烧,一切渐渐笼罩在暮霭中,变得朦朦胧胧。
“咦?疏散完啦?小日本动作挺快...”我的一个伙计打破了沉默。
NHK的屏幕上,东京街头在黄昏中那么的凄凉冷清,已看不见平民,只有满地的丢弃物,和正在撤退的军车。
“疏散完了...不对头!”江伟脸色变了,戴上头盔,转身向运钞车冲去。
“什么...”我话未说完,只觉得什么地方“嗡”的一声闷响,我立刻觉得头晕目眩,而监视器同时变成雪花点。
我挣扎着想跟上江伟,刚冲出几步,只听见“噗”、“噗”两声轻响,两颗子弹准确命中江伟的头盔,冲击力使他扑到在地。
他艰难的站起,踉跄着继续扑向核弹。他的手握住了车门把手,又是“噗”的轻响,他的左腿上血花飞溅,他被打得单膝跪地。
我来不及细想,动作夸张地摔倒在他身上。第四声枪响,子弹穿过我的右臂,击中江伟的后背。但我的举动显然出乎狙击手的预料,他们犹豫了几秒钟。
就是这几秒钟,江伟已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他们失去了目标。
“全部停下!我的手指已经放在核按钮上!”
听到他的话,我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右臂火辣辣的。而我们周围,不知何时已出现了十来个幽灵一般的突击队士兵。
“你们的突击失败了!马上停止电磁干扰!退后!”
突击队员慢慢后撤。
监视器画面一个个恢复了,头晕也停止了,只是觉得恶心想吐。
“黑田!我知道你在指挥!叫他们留下两个急救包,马上消失!”
萝丝他们这才狼狈地从地上爬起,这次她可是花容失色了。我胡乱地裹好手臂,拿着急救包来到运钞车前,江伟开门接过急救包。
他坐在核弹旁,头盔放在一边,鲜血从头侧流下,染红了半边脸。而左腿的裤子已浸透血,车箱地板上也沾染了一滩。他苦笑一下,“我特别加强了这头盔,总算挡住子弹。这只是被破片划伤的。”
我这才看到头盔上凹下去两大块。“背后那一枪呢?重不重?”
“你这傻瓜帮我挡了一下,加上三层凯夫拉,没射穿。不过肋骨可能断了一根。”他一边包扎一边说。“腿上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在我定做了凯夫拉裤,要不骨头都得断。”
包扎完,他有些疲惫,毕竟流了那么多血。他闭上眼,喃喃说:“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对我一忍再忍...提前疏散减少行动风险,用大功率全频电磁干扰使我的遥控和传感器失效,制服我后即使无法拆弹,也有时间运走,好计划啊. ..幸好他们没用12.7mm重狙,也许是怕当着两位大记者的面,把我打得四分五裂太过血腥吧,呵呵...哈哈...”他笑得那么开心,仿佛被打得四分五裂是什么可笑之极的事,直到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他的笑声。
我关上车门让他休息。
惊魂未定的萝丝在镜头前绘声绘色地描述刚才的一幕。
我已经没兴趣履行我的职责了。让我的同事去继续报道吧。
我靠着运钞车滑下,无力的坐在地上。在我眼前地上,是几滴飞溅的鲜血,在白色大理石上是那么殷红。就像傲雪绽放的红梅,那么的生机勃勃,那么的活力四射。
我不知道这是江伟的血,还是我的血。
我只知道,这是——
中国人的血!
第六章 那一声心中的爆炸
一切重归安静。
监视器上各大媒体都以最快的速度播报着日本突击行动失败的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发表谈话,呼吁江伟放弃行动,通过和平的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达到目的。最后,他敦促日本:“1948年,国际法庭由十四国法官宣判‘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并强烈谴责日本陆军的野蛮行为是无可原谅的;1 952年盟国与日本缔结和约,《和约》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该法庭对日本国民之处刑。’日本政府签署了这一和约,表明其承认国际法庭审判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接受判决。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更不容抹煞篡改。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解决这一危机。”
19:27时。江伟出来了。他开着车门,站在门后。头盔上的弹痕、腿上渗血的绷带都令人心惊。他不敢离车太远。
“我宣布,由于日本政府试图以武力夺取核弹,以及考虑到我的伤势,我已经将起爆时间提前到东京时间21时整。所有军队、警察必须立即撤退。我们的直播也将告一段落,因为两位记者也要撤到安全地带才能继续工作。”
没有人感到惊讶。
萝丝走到江伟面前,握住他的手。“无论您的行动是否正确,您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无论您的观点是否正确,您的声音不会被世界遗忘。”萝丝有点动情。
江伟改用英语:“离别总是忧伤的,谢谢你和你的评语。再见了。”
江伟转向我,等着我和他告别。我对他笑笑,转身看着我的同事们,“能和你们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你们可以坐CNN的车离开,我要留下完成我的工作。”
车消失在神社门楼外。我送走了他们。虽然我的几个年轻同事也闹着要留下,萝丝也一再劝我离开。
雪亮的摄像照明灯只能照亮这诺大庭院的一角,光圈的中心是一辆运钞车,和一个受伤的人。我觉得有点冷。
我走近江伟,我决定留下后他还没说过话。
“我留下你好像并不惊讶。”
“嘿嘿,我说过你是个傻瓜。”
我也笑了。
不知怎么我突发雅兴,四句诗脱口而出:
“慷慨同仇日,
谈笑破虏时;
携手同赴义,
杀贼恨太迟。”
“好诗!好兄弟!”江伟揽住我的臂膀。我不再觉得冷了,热血重新奔流。
20时整。周围已听不到人声。从NHK的画面看,他们的转播车也随着最后一队军车撤出了。方圆十公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至少表面如此。
“我们得快!他们已经没什么好顾忌的了。打开你的摄像机,开车跟着我!”
我们逐个拜访三殿一馆。每到一处,江伟拉开车门手持一个自制的火焰喷射器,里里外外狂喷。
他左腿的绷带不停地渗血。我见他行动越来越吃力,想上去帮他。他拒绝了,“你继续转播,这是我的工作。”
靖国神社燃起了冲天大火。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丑陋,都在熊熊烈焰中呻吟,扭曲,倒塌。门楼点燃前,我们退出了这邪恶的中心。
门楼下半部分是坚固的砖石结构,只有上半部分的木结构在燃烧。我们停在门楼前。静静的看着江伟的杰作,静静的等待最后的时刻。
NHK的画面上,日本首相在说着什么。我俩都不懂日文,从画面下的英文字幕才知道,他愿意就六十年前日本的战争行为表示歉意,希望江伟不要引爆核弹造成生态灾难。那家伙边说边鞠躬。
“不见棺材不掉泪!可这样的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江伟冷笑,对着镜头说。
“日本,我对你们已经无话可说。只想请你们记住一段话。这是东西德统一时,德国总理科尔在国会的宣言:‘德国人承认历史是整体的,我们并未忘却历史中黑暗的部分。在本世纪,德国人犯了什么罪,给人类和各民族带来了什么痛苦,我们决不能忘记。不负起这个历史重担,我们便没有资格享受自由!’”
这时,CCTV的画面上,华灯初上的天安门广场已聚集了四、五万人。没有喧哗,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胸前插着白花,手中捧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四、五万个小小的火苗,就像四、五万颗勃勃跳动的心。这些火热的心所围绕的,是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我关上摄像机,痴痴的看着,感受着千里之外的祖国传来的心跳。
叹了一口气,我轻轻地说:“快结束了。”江伟不说话。他脱下已变形碍事的头盔,凝视着画面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结束前,我有两个私人的问题想问你。”我实在忍不住,打断了他的凝视。
他点头。
“你是怎么破解俄罗斯弹头的保护锁密码的?”
他笑笑:“还有一个问题呢?”
“这样一个弹头在黑市上至少要一千万美元,你怎么那么有钱?嘿嘿,下辈子我好学学怎么赚钱。”
他出神地看着画面,好像忘了我的存在。
好一会儿,轻轻的,仿佛叹息一般的说道:
“根本没有核弹!”
第七章 结束,是为了开始
他看着我。我此刻的表情一定可笑极了,他“咯咯”地笑出声来,最后哈哈大笑。
他的笑声突然停止,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我如果有核弹,是不会给他们时间的,我娘也不会...”
我这才从梦中醒来,可笑地冒出一句:“你出老千!”
他对我苦笑:“是啊,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
“我原计划在8月15日那天行动,可俄罗斯核弹头的失踪让我提前了。你的报道非常详细,失踪弹头的照片、数据应有尽有,我照着仿冒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可以说,如果没有俄罗斯弹头失踪这个突发事件,我的这个骗局不会那么逼真和顺理成章,小日本会不会上当很难说。我不能等到日本投降日,就是怕失踪核弹被找到。”
“那么辐射呢?那个日本专家...怎么日本人没怀疑?”我语无伦次。
“那个墨绿色的圆柱里和铁箱下面只是普通的烈性炸药。我花了三万美元,从东京国立医院放射科偷偷搞了点钴60的废料放在圆柱里面。那个起爆装置和传感器倒是货真价实,我用了几乎全部积蓄才搞来的。
“日本是唯一一个遭受过核爆炸的国家,他们对核弹的恐惧深入骨髓。一听有核爆炸,腿先软了,自己先心虚混乱了,哪里还管是真是假;即使有人有怀疑,还是要以防万一。这个计划如果换个国家,不会那么成功。”
“那么...那么...就这么算啦?”我还是没有从震惊中恢复。
“你看这里,”他指着身后燃烧的靖国神社,“这是一颗无声的核弹,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心中爆炸!”
“你再看这里,”他指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这也是一颗无声的核弹,在我的同胞们心中爆炸!”
我努力思前想后,渐渐露出会心笑容。
“好一个惊天的骗局!好一个无声的核弹!”
“我们的时间不多,是时候揭开谜底了,我也该谢幕了...”
“你想...不!你不要死!现在你也不用死...”
江伟神色黯然的摇了摇头,“我什么都计划好了。可我没想到我母亲...”
我急得口不择言:“现在周围十公里只有我们俩,这是你的机会...你要求中国人为了祖国行动起来,可你呢?不错,一死了之,你青史留名。可你看看天安门广场上你的同胞,他们在思索在行动,你却要逃避!你母亲牺牲了,可你的祖国母亲还需要你. ..”
江伟深深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门楼上部建筑开始倒塌。可下半部分仍然完整。
江伟转过身去,叹口气,“你让我把我的使命完成吧...炸了这最后的堡垒,再来向世界宣布核危机的解除。”
他让我撤到二百米外的停车场。
我架好摄像机,开始进行最后的直播。
长焦镜头中,我发现江伟已将身上臃肿的防弹衣裤脱下。他身着黑衣,修长挺拔的身躯在烈火的映衬下,摇曳缥缈仿佛天神,浴火的复仇之神!
由于逆光,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分明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注视着我。
他向我一挥手,回身上车。
20:39时。江伟驾车冲开门楼前坠落燃烧的瓦砾,消失在门洞里。
我已无泪。
我知道这也许就是永别,他也许不会再出来,可我无法阻拦他。
他的死能让一个古老民族浴火重生吗?我不知道。
已经快三分钟了,江伟还是没有出现。
空中巨大的呼啸声突如其来,我毫无防备。脑中刚反应过来是战机低空突袭,一串火球从神社门楼中升起。
冲击波把我高高抛起...
失去知觉前的一刹那,我像看无声电影一般,看着巨大的火球,由太阳般的白色,变成血红,最后变成一团黑色的火焰...
相传古时候有一只神鸟。
在她生命枯竭的时候,身上的羽毛会变成火焰。
黑色的火焰。
而她,将会在黑色的火焰中得到重生。
凤凰的涅盘。
七天后,2005年4月5日。清明节。
按民俗,是江伟的“头七”。
我溜出医院。走在黎明前的北京街头。
我是第二天才醒过来。日本方面对我进行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盘问,虽然他们挺客气地称之为了解事件细节。
他们曾制定了几十个行动方案,但都不能万无一失而放弃了。最后时刻才下决心放手一博,出动了两架“雷电”,发射了四枚铝热剂高爆燃烧弹。
我告诉他们根本没有核弹。他们没有我想象中的吃惊,神社废墟已经被搜索了很多遍了。但是他们的脸上分明写着失败和沮丧。
我没有问他们江伟的下落。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脸上的悲伤。
我要求回国。中国大使馆这次强硬得出乎我的意料,几乎是把我抢了出来。
电视、报纸都在继续报道这个事件。靖国神社已不复存在。废墟的清理仍在继续。由于铝热弹的威力,砖石成为粉末,运钞车也熔成一块块废铁。日本宣布,恐怖分子已被烧死,并公布了防弹衣碎片的照片。同时还吹嘘,日本成功地解决了恐怖威胁,现场未发现核弹和核污染。
清明节。我走在黎明前的北京街头。
我胸中的酸楚不断弥漫。
我想念我们的国旗,我想念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我来到天安门广场。
这里,我们共和国的心脏,已经是白色鲜花的海洋。白色鲜花中,肃立着几万中国人。
他们有的已经守候了一夜,有的从天南海北赶来;他们有的臂缠黑纱,有的胸佩白花。更多的人还在涌进天安门广场。
他们,血仍未冷!
东方出现曙光。
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过金水桥。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胸佩白花的共和国元首和第四代领导集体。
雄壮的国歌声中,第一缕阳光照亮冉冉升起的国旗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纪念碑上熟悉的大字——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尾声
大事件已过去了将近一年了。
中国依旧持续而平稳地发展,人们依旧忙忙碌碌。
中国发展的脚步,明显感觉得到多了一份坚毅和果敢。
我没有辞职。
我成为了大牌名记。我要求留在国内。
我把我的关注投入到贫困山区,我把我的镜头对准造假窝点,我把我的追踪指向贪官污吏。
大事件还给我带来了一个东西:普利策新闻奖。
我没去领奖。
CCTV直播了颁奖仪式。当屏幕上老编代我上台时,我的手机响了。
没有来电显示。
“怎么不去领奖?你这傻瓜...”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拾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网友:

累了一天,看不了这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