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篇

楼主(2003-10-24):
行为篇

--------------------------------------------------------------------------------

转来转去的菜盘
一个阿贝丁人同自己新近结识的加布罗伏人来到饭店用午餐。像意料中的那样,两个人
只要了一条鱼。招待员把叫的菜端来以后,他俩好长时间都没敢动这条鱼,以免显得过于心
急。这时两人都注意到,吃鱼尾不上算,因为鱼尾窄些。
    鱼开始凉了。阿贝丁人(鱼尾是冲着他那一面的)开始说起话来。
    “你知道哲学家是一种什么人吗?”
    “不知道。”
    阿贝丁人把菜盘掉转过来,让鱼头冲着自己,并解释说:“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能
掉转世界,就像我掉转菜盘子一样。”
    “那么,你是哲学家吗?”加布罗伏人问道。
    “当然不是。”
    “那么,世界原来什么样就还让它什么样吧!”加布罗伏人一边说,一边把菜盘掉转成
原来的样子。

点 菜
一位客人在餐厅点菜时说:“我要两只煎蛋,一只要嫩得蛋黄会流出来,一只要老得像
橡皮;咸肉煎好后要放凉了;面包要烤得又黑又脆,刀一碰上就碎;咖啡越淡越好,要半冷
半热的……”
    侍者表示为难:“先生,这些东西做起来可能有点困难。”
    “不会吧,”客人说,“我昨天早上才在这里吃过。”

抬出去
有一位顾客去某餐馆进餐,吃了一半,他突然高喊:“服务员,快来呀!”在场的人都
吃了一惊。当服务员赶来时,他不慌不忙地朝饭碗里指了指,说:“请帮忙把我这块石头从
饭碗里抬出去!”

环境的钱已付过了
一个乡下人走进纽约的一家餐馆,要了一杯咖啡、一份丹麦点心。当他拿到账单时,不
相信地盯着。“这是什么?”他问侍者。“咖啡和丹麦点心要10美元?一定搞错了。”
    “没错,”侍者答。“是10美元。”
    “就咖啡和丹麦点心?”
    “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侍者向他解释。“例如,看到挂在墙上的那些艺术品了吗?它
们值250万元。我们的水晶吊灯——世界上最好的吊灯之一——值5万元。地上的波斯地毯
值75万元。总之,你不光得为饮料和食物付钱,还得为这个环境付钱。”
    乡下人不情愿地付了款。“那就再来杯咖啡、来份丹麦点心吧,”他对侍者说。“别忘
了——环境的钱我已经付过了。”

念菜单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用餐。“要点什么?”服务员问。
    回答是这样一串话:“汉堡包,乳酪饼,大小烤牛排,鸡茸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
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桔子苏打
水。”
    工人们把这些食物装了好些袋子,当给她送去时,她说:
    “我还没有点呢,刚才我在给女儿念菜单。”

等 菜
在一家餐馆里,一位等了很长时间的顾客呼唤侍者:“我点的红烧鱼怎么还没做好?”
    “请您再稍等片刻,先生。”
    “怎么?还要等,”顾客生气了,“难道你们的鱼是现钓的吗?”

定饭桌
侍者:“请原谅,先生。这张桌子已经有人预定了。”
    顾客:“这没关系,我的朋友。你可以把这张桌子搬走,给我换上张尚未有人预定的桌
子。”

甲鱼汤快不了
餐馆里一位顾客焦急地问:“服务员,我要的甲鱼汤都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来?”
    “我没忘。但您也知道,甲鱼这玩艺儿,它能快得了吗?”“不,我的意思是,要早来
的话,这条甲鱼也许还新鲜点!”

一块鲸鱼肉
一个公司职员刚领到薪水,便带着太太上一家豪华的餐馆吃了一顿。吃罢饭,他叫老板
结账。算账时,他说:“一杯酒就这么多钱?”
    “是啊,本店一杯酒是按一瓶计价的。其它项目也是这样。”
    职员太太听了这话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丈夫吓坏了,忙问:“你这是怎么了?”
    “刚才我吃了一块鲸鱼肉!”

没法喝
麦克走进餐馆,在桌边坐了下来。他看了一下菜单,点了一个汤,服务员马上给他端了
上来。过了一会儿,他把服务员叫了过来,说:“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
    服务员感到奇怪,把菜单拿来,又请他点了一个汤。然而,过了一阵之后,麦克又把他
叫了来:“真对不起,这汤我还是喝不了。”
    服务员奇怪了,这次他不再拿来菜单,而是把经理叫了过来。经理毕恭毕敬地对麦克点
点头,说:“先生,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欢迎,难道您……”
    “噢,我并没说这汤味道有什么不好。尽管它味道鲜美,但我还是没法喝,因为您看
看,调羹在哪里呢?”

庆祝加薪
老板:“杜丘,上班时间,你怎么在办公室里喝香槟酒?”
    杜丘:“我这是在庆祝我最后一次加薪20周年啊!”

酒的度数
房主用自制的烧酒招待一个在偏僻小镇度夏的丹麦人。喝过一杯后,丹麦人面色苍白,
吃力地说道:“这酒多少度?”
    “多少度我不知道,但是,喝一瓶可以打12场架和搞一次凶杀……”

单腿站着喝酒
一位苏格兰人来到巴黎的一家酒店问一杯白兰地酒要多少钱。
    “在凉台上喝是两法郎,”服务员笑道,“如果您是在柜台旁边喝,交一个半法郎就够
了。”
    苏格兰人想了一会问:“要是在柜台旁单腿站着喝呢?”
    卖啤酒的“窍门”
    一个顾客在酒店喝啤酒。他喝完第二杯之后,转身问酒店老板:“你们这儿一星期能卖
掉多少桶啤酒?”
    “35桶。”老板得意洋洋地回答说。
    “那么,”顾客说,“我倒想出一个能使你每星期卖掉70桶啤酒的办法。”
    老板很惊讶,急忙问道:“什么办法?”
    “这很简单,你只要将每个杯子里的啤酒装满就行。”

边 界
一天,汤姆去餐馆用餐,要求一个禁止抽烟的座位。几分钟后,侍者把汤姆领到一张桌
子跟前,说:“这里是禁止抽烟和允许抽烟之间的边界。请别往左边呼吸。”

工作时间
工头看到巴柯先生在车间抽烟,非常生气。
    “巴柯先生,工作时间你不能抽烟。”
    “是的。当我抽烟时,我就停止工作。”

在水果摊
一位雍容华贵的太太在水果摊上挑选水果,她的哈巴狗乘她不注意的当儿用舌头舔苹
果,摊主很不高兴,终于以礼貌的态度请女主人注意她的哈巴狗。
    女顾客以严厉的口吻向她的狗喝道:“安哈,不准再舔,这些苹果还没有洗过!”

在熟食店
一位女士在一家熟食店里买东西。“请给我一些意大利香肠。”
    “O.K.”卖肉的伙计说着,开始在香肠上切片。“够的时候叫住我。”
    香肠片越切越多,伙计问道,“够了吗?”
    “不,请再切一些。”
    等到一大条香肠切了一半多,这位女士喊起来,“行了!
    我只要这最后两片。”

在食品店
一位太太到食品商场买肉鸡,售货员拎起一只鸡,称了称说:“1美元60美分。”
    “太小了,”这位太太说,“能不能替我挑选一只大一点的?”
    可是这是最后一只鸡了。于是售货员走进后面库房里,又捶又打,把鸡的脖子往长拉了
拉,然后又走出来,很快地过了一次秤。“嗯,这只鸡2美元15美分。”
    “好极了。”买鸡的太太说,“两只鸡我全要了,请包一下。”

在金店
某人带了许多礼品到金店老板家。他对老板说:“请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小意
思!”
    金店老板说:“我们素不相识,你这是啥意思呢?”
    “是这样,你救了我小女儿的一条命!”
    “我?”
    “是呀,我女儿吞下了在你们金店买的‘金’戒指,但是她没有死!”

在珠宝店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出身于乌普萨拉的有名的百万富翁家庭。一天,他来到斯德哥尔
摩,不知不觉地走进一家珠宝店。在店里他问售货员挂在天花板上的那个水晶吊灯值多少钱。
    售货员瞧了瞧这个穿着非常简单的男人,断然认为他没有能力买这个水晶吊灯。尽管那
人站在那里很想知道价钱,售货员就是对他置之不理。
    这时那人拿起自己的手杖把水晶吊灯打碎,然后说:“现在我可以知道这个吊灯的价钱
吗?”

在百货商店
巴尔文女士到百货商店买帽子,挑选了很久,终于选上了一顶她最喜欢的帽子。这时售
货员对她恭维说:“太太,您虽花了不少时间,然而您选中的帽子,戴在头上可以使你年轻
10岁!”
    巴尔女士马上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急忙说:“我不买了,我不想戴这样的帽子,当我
一摘下它,就会使我年老10岁。”

在药店
一个秃顶的老头路过一家药店,看到一种毛发再生特效药的广告,他进去问了问。
    售货员:“这的确是一种生发特效药,您要大瓶的,还是要小瓶的?”
    “谢谢,一小瓶就够了。”老头说,“稍微长出一点就够了,我不喜欢时髦的长头发。”

伤心的结尾
有三个人来到纽约度假。他们在一座高层宾馆的第45层订了一个套间。
    傍晚,三人外出到剧院看戏。回到旅馆时已是夜深人静了。“真对不起,”旅馆服务员
说:“今晚我们所有的电梯都出了毛病。若诸位不打算徒步回房间,我们会想点办法,给你
们在大厅找个安顿的地方。”
    “太谢谢您了。我们不想在大厅里过夜。自己走上去可以了。”
    然后,一位同伴说:“爬到45层楼,谈何容易。不过我知道怎样使之从难变易。一路
上,我负责给你们讲笑话。然后安迪,你给咱们唱几支歌。还有你,彼德,给咱们讲几个有
趣的故事。”
    于是,三人动身往上走。汤姆讲笑话,安迪唱歌。好不容易爬到第34层。大家疲惫不
堪,决定先休息一下。
    “喂,现在要有趣味,最后来个使人伤心的故事。”彼德说,“故事不长,却使人伤心
极了:我们把房间的钥匙忘在一楼大厅啦……”

那是电梯
有个人很想尝尝住大宾馆的滋味,他攒够了钱,进宾馆办了手续,按服务员指的路线兴
致勃勃地往里走。
    可是一不会儿,他转回来发火了:“我不住了,那是什么房子?让我付高价住这么个碗
柜大、只能放张折椅的房间我才不干!”
    服务员笑着说道:“您弄错了,先生。那是电梯。”

解 围
旅游者向人们讲述他的墨西哥之行。他说:“当时,有那么多印第安人围着我,简直可
怕极了!我的左面是印第安人,右面也是印第安人,前面是印第安人,后面也是印第安人。”
    “那你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解围呢?”
    “我只好买了一件他们向我出售的皮褥子。”

影迷旅游者
导游正带领一群来自美国的旅游者参观。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注意,在诸位的右方,是一座英国中世纪的华丽官邸……”
    “这是为哪部影片搭建的呢?”一旅游者好奇地问。

钱我不能接受
一个乞丐旅行到了巴黎。一路上都很顺利。突然,他发现本来就不多的钱已经用光。他
在巴黎街头转来转去,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没有睡觉的地方。
    这时一个妖艳的小个子女人来到他身边,把他自上而下打量一番说:“你愿意跟我去找
个睡觉的地方吗?”
    他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非常感激,于是跟着她走了。好歹他晚上还是睡了一觉,第
二天一早醒来,他感到很满意。
    这时那个女人说:“喏,钱呀?”
    “噢,不,”他说,“钱我不能接受,来杯茶还可以。”

也是怪兽
有个人到苏格兰观光,来到尼斯湖,希望一睹湖内驰名世界的怪兽。“怪兽一般在什么
时候出现呢?”他问一个向导。
    “一般是在你喝下5杯苏格兰威士忌后,怪兽就出现了。

无法活动
威廉斯夫妇乘飞机去罗马,很晚才到旅馆。他们以为吃不到晚餐了,只好饿着肚子去睡
觉,因此当侍者问他们是否在旅馆用餐时,他们颇感奇怪。
    “怎么,你们现在还供应晚餐?”
    “对,一直供应到9点半。”
    “那么,就餐时间都是哪些呢?”威廉斯先生问。
    “我们从早7点开始供应午饭,下午4点至5点供应茶点,晚上6点至9点半供应晚餐。”
    “哟,”威廉斯太太遗憾地说,“那么我们就没时间去游览罗马的风光了!”

总统的房间
一位绅士到旅游胜地的一家宾馆要开个房间,侍者因为他没有预定而拒绝说:“房间全
满,无法安排。”
    “听着!”绅士说,“假如我告诉你,如果总统到这里来,你一定会马上向他提供一套
客房吧?”
    “当然啦,他是总……”
    “好了,我荣幸地通知你:总统今晚不来了。你把他的房间给我吧!”

飞机妙用
前苏联一位导游对游客介绍说:“我国经济不错,相信到了2000年,莫斯科一半居民
将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一位游客问:“市民要私人飞机有什么用?”
    导游答:“这还不简单,比如你听说列宁格勒的面包店在某一天有大量面包出售,你可
以乘飞机抢先赶到那里排队。

死前不要错过良机
导游带着一群旅游者从悬崖峭壁的一条小道上走过时对游客们说:“请大家多加小心,
这里是危险地带。如果谁不慎从悬崖上掉下去时,不妨顺便看看左边,那一派奇异的景色在
这里是看不到的。”

骷 髅
导游带着一批旅游者参观古堡。在很深的地道里他们发现了几具骷髅。
    “这些骷髅是怎么回事?他们生前都是些什么呢?”旅游者问。
    导游说:“我想他们一定是些舍不得花钱请导游的旅游者。”

教跳蚤认字
旅馆的大厅上挂着一块牌子:“请在夜间保持肃静,切勿打搅来宾!”
    没过多久,有人在牌子下面添了一句话:“请您教会跳蚤读书认字!”

没有鳄鱼
佛罗里达的海滨和蓝天吸引着这位从北方来的游客。他想游泳,于是问导游:“你保证
这儿没有鳄鱼,是吗?”
    “没有,没有,”导游笑着说,“这儿绝对没有鳄鱼。”
    这位游客不再害怕了。他下到水里开始游泳。而后他又问导游:“什么使你确信这里没
有鳄鱼呢?”
    “它们很灵敏,害怕这里的鲨鱼。”

奇怪的命令
一天,一个旅行者骑着马赶路时,天下起雨来,浑身变得又湿又冷。后来他终于来到了
县城的一家小客店。客店里挤满了人,使他无法接近火。这时他把客店老板喊出来说:
    “拿点鱼去喂我的马。”
    老板说:“马并不吃鱼呀!”
    旅行者接着说:“不要紧,按吩咐你的去做。”
    客店中的人群听到这奇怪的吩咐,都纷纷跑去看马吃鱼。这样整个房里只剩下了旅行者
一个人,他在火旁边坐了下来,暖和自己。
    当客店老板和那一群人回来时,老板说:“你的马不吃鱼。”
    旅行者答道:“不要紧,把鱼放在桌子上,等我把衣服烤干了,我自己来吃。”

多得小费之谜
餐馆服务员在一起聊天。
    “马歇尔,为什么你收的小费总比别人多?为什么那些女顾客总爱多给你小费呢?”
    “这很简单,一见到女顾客我总要对她们说:‘您好!太太。’当她们离开时,我就对
她们说‘再见!小姐。’”

永无止境的小费
在宾馆住了一星期的旅客,因为不断要付小费给开门人,餐厅侍役、衣帽间小姐,所以
对这永无止境的小费制度恨之入骨。
    有人敲门了。他问:“是谁?”
    “先生,我是送电报来的。”
    “从门下把电报塞进来吧。”他不愿再给小费了。
    门外人迟疑了一会儿,说:“先生,我办不到。”
    “怎么办不到?”
    那死缠不休的侍役说:“先生,因为电报是放在盘子上的。”

不速之客
一位富翁大摆宴席招待佳宾,首席客人是省长。有个食客混在客人中大吃大喝。省长问
食客:“是主人请你来赴宴的吗?”
    “没有,”食客并不脸红。
    “不知道吗?不请自来者为窃,不允自食者为不义。”“不,我吃食是得到了允许
的,”食客说,“主人不是对厨师们说过吗?每样菜多做些,请到的客人会来,没请到的客
人也许会来,我就是没请自来的客人。”

认识食物
在森林里,一大群旅游者正围坐在一起野餐,恰巧护林员库克从这里路过。他肚子很
饿,便向大家问了个好,坐下来,毫不客气地向食物伸过手去。
    旅游者极为气愤,说:“喂,陌生人,你难道认识我们中间的哪一个吗?”
    “那还用说。”库克抹抹嘴,然后指指地上的食物,“我认识它!”

服 药
“大夫,我服用减肥药片已经两个月了,但是我仍然不见消瘦。”
    “您得每天吃8片!”医生嘱咐说。
    “当然哪,每顿饭后一片!”

骑 马
“我妻子想减肥,所以她决定每天都去骑马。”
    “结果怎样?”
    “马在一个月之中瘦了40公斤。”

文 身
一个水手说他胸口疼,请医生诊治。医生掀开他的衣服,只见他胸部刺着完整的世界地
图。
    ——“具体在哪个部位,指给我看看。”
    ——“在巴西。”水手回答。

针锋相对
约翰喜欢留长发。他的一些朋友认为,那像是姑娘的头发。可是他们从来不拿这事开玩
笑,因为约翰是一个浑身是劲的大个子,他认为拿他的头发开玩笑没有意思。
    约翰每个月到理发店去两次,剪发、洗头,有一天理发师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把
头发剪去一大半,使头整齐些呢?我要是给你剪掉的话,没有人会认出你的,我敢肯定。”
    约翰说:“你也许是对的——可是我敢肯定,如果你把我的头发那样剪了的话,也没有
人会认出你的。”    “
    想看看自己的本来面目”
    一位披头散发、满脸胳腮胡、毛烘烘的男子在椅子上坐下来。
    “怎么理法?”理发师问。
    “剃头,刮脸。我想看看自己的本来面目。”

剃头和刮脸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理发馆,问:“理理发多少钱?”
    “5卢布。”
    “刮刮脸呢?”
    “2卢布。”
    “既然这样,就索性在刮脸的时候连我的头发一起刮了吧。”

危在旦夕
一个花花公子去一家理发店理发,替他修指甲的女郎长得非常漂亮,他请她当晚一同去
吃饭和看电影。“我想我不应当接受你的邀请,”那女郎一本正经地说,“我已经结婚
了。”“和你丈夫讲一声好啦!”花花公子替她出主意说,“我相信他一定不会介意。”
    “你自己问他好了。”女郎说,“他正在给你刮脸呢。”

失业
“长跑家菲利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嗯,3天来他跑了108个企业也没有找到工作。”

职业性的回答
编辑问一位想得到校对职务的人,他是否知道这一工作的重大责任。
    “啊,是的!”这位申请者回答,“我知道,如果一旦您出了错,我就该负责。”

必备条件
约翰到某大公司求职,受到了经理的接待。
    “你有什么特别喜欢做的工作?”
    “如果可能,我愿意参加董事会。”
    “你发疯了吗?”
    “什么?发疯是作董事的必备条件吗?”

希望结婚
一位日本的年轻女子向某工程公司申请职位,表格前几栏很快填妥了。到“婚姻情况”
一栏时,她却犹疑一会,才写上“有希望”。

制 鞋
意大利有家鞋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老板不同意。老板担心他们罢工,作好防罢工的准
备。但工人们却不罢工,仍继续生产。老板高兴了,当他检验那数千只鞋子时,发现全部是
左脚穿的。老板无可奈何,不得不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请 假
亨利打电话给经理,称他患了喉炎,不能前去上班。
    “如果你是患了喉炎,为什么在电话里说话声音还不轻一点?干嘛还要大喊大叫的?”
经理不无怀疑地问。
    “我说话声音为什么要轻一点?患喉炎又不是什么秘密。”

迟 到
某职员上班迟到了,经理问他为什么迟到时,他说:“今天早晨刷牙的时候,一着急,
把牙膏挤出了40多公分长的一段,等我把它慢慢再缩回去,就费了一个多小时!”

记 账
几个装卸工人正在哥德堡码头卸玉米袋子,每卸一袋都要用粉笔在舷门上划一道作记
号。这时一条小狗过来抬起一条腿撒尿,差不多把粉笔道都冲掉了。约埃尔看见了说:“你
这个混账东西,你想把账都毁掉吗?”

开 除
乔治在卢里塔尼银行干了10年,仍然还是个职员。他对这个职务不满意,想找个更好
的职位,可是在找到新工作之前他又不想丢掉现在的职位,于是他为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
上端用大写字母写道:“救命!我是卢里塔尼银行的囚徒!”
    他把这信寄给几家大公司,请求给予工作。
    几天后,其中的一封信送到乔治银行里的行长手里。有个人在俱乐部把信交给了他。第
二早上,银行行长请乔治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乔治,我这儿有你的好消息。卢里塔
尼银行释放你了!”

整顿有方
董事长请教新任总经理:“过去召集部门经理开会,他们老是心不在焉,这种会风怎么
整顿?”
    “这好办,”总经理胸有成竹地说,“撤掉记录员,立出新规矩,在会议结束时才宣布
由哪位负责记录。”

一致通过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城,有年冬天大火,火势难以控制,因为消防柱冻住了。事
后,市议会开会讨论怎样防止将来再发生同样的不幸事件。
    大家热烈辩论了几小时,有一位议员一跃而起,大声说:“本席动议,以后每次火灾前
3天,应将消防柱彻底检查一次。”
    立刻有人附议,全体一致通过。

主席的发言
“有人曾经对我说,南非的一个部落对待发言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这部落认为,冗长
的讲话对讲话者本人和听众都有害处,因此,他们制定了一条规则:发言人应该单脚站立。
只要他的第二只脚一触地,就得终止自己的发言。如果我们尊敬的发言者们不把这个晚会拖
得很晚的话,我想今天我们就用不着采用这一聪明的习惯。”

董事局决议
董事局会议开了一天,董事们围绕“所有员工在工作岗位不得饮酒”议案,展开热烈争
论。最后,还是通过了这个“禁酒令”。这时,董事们一起举杯祝贺这个英明决定。

长 会
一天,某村在开会。3个小时过去了,会还没开完。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站起身来向门
口走去。
    “您干什么去,安娜·依万诺夫娜,要知道会还没有开完。”
    “我家里有孩子呀!”
    过了20分钟,又站起来一位年轻的妇人。
    “您要去哪儿呀,列娜!您家里并没有孩子呀?”
    “如果我总坐在这里开会,那么,我家永远也不会有孩子的!”

素食主义
甲:“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我认为把动物宰而食之,是最野蛮的行为了。”
    乙:“果真如此吗?你可曾想过:你吃素不也正是抢夺了动物的粮食吗?”

很简单
——你用什么办法让一只鸡蛋从10米的空中落下而不碎呢?
    ——很简单,从11米的高处扔下来,在离地面1米处接住它!

死 因
巴克:“我真不明白,那么多人死在海里,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出海。”
    比尔:“那么多人死在床上,可是你每天晚上还要上床。”

奇题奇答
“乔纳,为什么马车夫的胡子是棕色的、黄色的、白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从没见过有绿
色的?”
    乔纳:“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答。”
    片刻后:“乔纳,把马套在马车上时,为什么总是尾巴冲着车子而不是头冲着车子?”
    “请允许我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解答:如果马车夫的胡子是绿色的话,套车的时候
就不会让马头冲着马车夫,因为这样一来,马就会以为胡子是绿草,会上前去吃!”

高职人员
约翰对朋友说:“我底下有几千名办公人员。”
    朋友向他道喜,说道:“那你的职位一定很高吧?”
    约翰从容不迫地答:“我的办公室在29楼嘛。”

变化奇妙
鲁西契卡先生和朋友诺瓦克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烈酒。鲁西契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看,诺瓦克,生活里的变化真是奇妙无穷!过去呀,谁要是找对象,就得找好几年,而
住宅呢,半小时内就找得到。现在是半小时内就能找到对象,等住宅却要等无数年!”
    假如遇上狮子追捕……
    “奔迪,要是您在沙漠里被狮子追上了,请您老实告诉我,您会怎么办?”
    “啊啊,这太简单了,我就把步枪拿出来,向它扫射一阵子。”
    “但是,要是您没有步枪呢?”
    “那我就把手枪拿出来呀!”
    “要是手枪也没有呢?”
    “我还有短刀呀,我就把短刀拿出来,向它刺去。”
    “但是,要是您连短刀也没有呢?”
    “这也简单得很,我可以把皮袄脱下来塞在它嘴里。”
    “但是,奔迪,您仔细地听我说吧,您在沙漠里,在那酷热的沙漠里,您会有皮袄吗?”
    “那您也听我说说,先生,您是站在我这边呢,还是站在残暴的野兽一边?您究竟愿意
谁赢?”

挤奶之态
“你怎么总是对人打躬作揖的,成什么样子?”
    “你想挤奶,就得在奶牛面前弯下腰,知道吗?”

抛媚眼
——“那女孩总是朝我抛媚眼儿。”
    ——“你得赶快把媚眼还她,也许她还等着用呢!”

健身术
“你休完假后脸变得又红又圆,可能是吃得不错吧?”
    “不,我的橡皮床垫老漏气,每天得吹好几遍……”

不会游泳
“我吃了很多牛排。你瞧,我现在壮得像头牛。”
    “我才不信呢!我吃了不少鱼,可我却不会游泳!”

为了轰走鳄鱼
——为什么你要不停地把手指捏得咔咔响。
    ——为了轰走鳄鱼。
    ——可这方圆2000公里内没有鳄鱼呀!
    ——所以你就应该深信不疑,这是一种多么绝妙和有效的方法呀。

头发与胡须
“我的头发是那样乌黑,可是我的胡须却已经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你用嘴的时候比用脑的时候多!”

下 棋
“艾尔姆,”妻子问道,“你怎么不再和泰德下棋了呢?”
    “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趾高气扬,输了就要骂人的人下棋吗?”
    “噢,当然不愿意了。”妻子明白了。
    “他也不愿意同这样的人下。”丈夫回答。

拍 照
一位女士请她朋友为她在希腊神庙的废墟前拍一张照片,以资留念。但她吩咐朋友,千
万别把她的车子摄入镜头。
    “为什么呢?”朋友问。
    “因为,要是那样,我丈夫准会说那又是我撞倒的。”

不会淹死
“我估计你在水中游泳有极好的先决条件,不会淹死。”
    “这话怎讲?”
    “你的女朋友对我们说,你跳舞的时候像块木头!”

化 妆
“亲爱的,这次假面舞会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戴哪种面具好?”
    “很简单,你不用化一分钱。不用戴假发,不要面部化妆,不要画眉毛,不要涂唇
膏……这样,别人一定认不出你。”

坐你的椅子
丽沙参加一个舞会,在舞厅里由于没有舞伴,只好干坐着,无聊极了。这时走来一个潇
洒的男士,丽沙高兴极了。
    那男子问道,“小姐,您要跳舞吗””
    丽沙连忙站起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要的。”
    “好极了!”那男士说,“我可以坐你的椅子了。”

踩人为己
剧场里演出正在进行,玛丽站起来,顺着两排间的空档儿挤出去,走进休息室。10分
钟后,当她回来时,她低下头,向坐在这排的第一个观众说:“喂,我刚才是不是踩着您的
脚了?”
    “是的。没关系,现在已经不疼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是否坐在这排。”

看错方向
戏院内,一位愤怒的女士转过身来,对几个叽叽喳喳的姑娘说:“我想看戏,你们不反
对吧?”
    一个姑娘回答:“那么,你看错方向了!”

弄走狮子
马戏明星是一位漂亮的驯狮女郎,动物对她唯命是从。一发命令,凶猛的狮子就用它的
爪子搭在她肩上蹭她,观众欢声雷动。只有一位男士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值得欢呼的?谁
不会这个?”
    马戏场管理人员存心挑衅,对他说:“你愿意来试一下吗?”
    “当然愿意。”男人答道,“不过先得将那头狮子弄走。”

苏格兰人看戏
一家苏格兰人去看戏。他们买的是楼上的票,可小迈克总是趴在栏杆上往下看,迈克的
父亲说:“玛格丽特,好好看着孩子,别让他掉下去!楼下是一等票,掉下去要补票就麻烦
了。”

上座踊跃的奥秘
演出季节开始以来,这家剧院连连爆满。这一天又挂出了“票已售完”的牌子。有两人
在议论:“这出戏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因为剧中女主角频频更换服装。这吸引了许多女观众;而且她每次都是在台上当众更
换,这就吸引了更多的男观众……”

看电影
茹拉对自己的女友说:“昨天我去看电影,刚开演不一会儿就突然停了电,人们在漆黑
中等了十几分钟。”
    “电影院里没有慌乱吗?”
    “慌乱了——那是在来电的时候。”

火车准点开到
有一位年近花甲的男士,虽然讨厌电视,但他每星期六晚总要坐在电视机前面,以便观
看周末播出的“大溪风光”。这个片里有一段美女脱衣服入溪戏水的情节。但当这位美如天
仙的女子将要脱去最后的裤叉时,一列火车开过,把美女遮住了。这位男士连续看了7个星
期,每次都如此,他怒不可遏地指着电视骂道:“怎么这火车老是那么准时的?!”

电视病
西方世界出现一种新疾病:电视病。
    有个年轻的妻子,她丈夫每晚连续看电视的拳击节目,什么也不顾。她一气之下回到娘
家。一进门,只见她父亲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也在看拳击节目。她问:“妈妈呢?”她父
亲头也没回,说:“回你外婆家去了。”

唱卡拉OK
“歌王”哈利在卡拉OK厅唱罢一曲,回到座位兴奋地对朋友说:“我唱得如何?”
    朋友说:“唱得很好,不过,不唱更好。”

买 书
在书店里。一位顾客问售货员:“我打算去意大利度两周假,请问这里有没有旅游指南
之类的书?”
    “先生,您来得巧极了,这是昨天才到的新书,书名叫《意大利10日游》。”
    “好极了!可是剩下的那4天我将怎么办呢?”

读 书
“名人说没有书的房子就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有书不读的人,那便是灵魂出壳!”

难读懂的书
图书馆管理员对馆长说,有些书因为太难读懂,从来没有人看。馆长把那些书都收集在
一起,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上面还放了一块牌子:“谨告——这些书难读,需要高深
的学问。”
    这个架子上的书很快就全部借出去了。

盘点图书
图书馆在盘点图书。
    “威尔逊先生,请记下来,在这本书第7页上有个窟窿。”女管理员喊道,她翻翻书
页,又补充道:“在第8页上也有。”

最新的解剖学
在图书馆里,一医学院学生问管理员:“您这里有没有最新的解剖学方面的书刊?”
    “解剖学还要什么最新的!难道说最近几年人类的骨骼又出现什么新变化吗?”

建 房
一位房产推销员从甲国回到乙国,对人们说:“那里的建筑速度真是难以想象。早晨,
你出门时,只见一座摩天楼还在打地基;晚上,你回来时,那里就已经在驱赶交不起房租的
住户了!”

购 房
报纸上登载了一则征购住宅启事,全文如下:“本人急需一套住宅,比较宽敞,使我的
妻子住进去再不会总想回娘家;但它又不能太大,以致使我的丈母娘产生要同我们住在一起
的想法……”

住 房
一位游客问伦敦人:“为什么你家的狗,尾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上下摆动?”
    “这完全是环境造成的,我家地方太狭窄了。”

房东与房客
“我没法再忍受了!这屋子怎么老是漏水?”房客对房东说。
    “真有意思。你只付那么点房租,难道还想漏香槟酒不成?!”

贵房子
女儿:“妈妈,我们为什么不能住比较贵的房子?”母亲:“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要住
贵房子了!房东告诉我,他从明天起就给我们加房租。”

约翰和房东
约翰到动物商店,说:“我要买250只臭虫,230只蟑螂,15只老鼠……”
    店员惊奇地问:“干什么用?”
    “房东把我轰出来了。他要求把房子恢复到我搬进去以前的样子。”

以同样的条件搬进去
流浪汉:“听说您这间房子要出租。请问,前一位房客是个什么样的人?”
    房东:“一个半年也付不出房租,最后被我撵了出去的家伙。”
    “好,我愿以同样的条件搬进来住。”

好印象
一个大学士租了一间房。他想给房东太太一个好印象,于是他编造说:“您知道吗?夫
人,我从原来住的那间房搬出时,那位房东太太哭着不让我走……”
    “你住在我这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新房东太太说,“要知道,我这里,房客都是预
先交付房租的。”

长 马
一个人来到马场。
    “场主先生,能不能以优惠的价格租给我们一匹马呢?我们打算明天早晨去郊游。”
    “当然可以啦!您喜欢什么样的马?是驯顺的还是倔强的,还是跑得快的呢?”
    “我们希望要长的。”
    “长的?”
    “最啊?要知道我们一共8个人呢!”

租马时间
“向您租一匹马,骑一小时多少钱?”
    “20法郎。”
    “那么结束时间以什么为准呢?是以马回来的时间计算,还是以我一瘸一拐地回到您这
里的时间计算呢?”

骑 马
一个冒失家伙跑到牧场报名参加骑无鞍马比赛,才跨上马背就被马甩下来,摔昏在地。
    他的一位朋友去医院探望他时问:“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受伤者答道,“我至少懂得了家父的毕生遗愿!”
    “令尊也有骑无鞍马的愿望?”
    “不,他老人家一直希望我做事要三思而行!”

驯 狮
“您是驯狮员吗?”
    “是的。”
    “为何那些凶猛的狮子不吃您?您的身材看起来又很瘦小……”
    “这就是原因所在啊。那些狮子都在等着我胖起来。”

探险原因
两个探险者在非洲中部的热带丛林中相遇了。在帐篷前,他们相互交谈。
    “我来到这里,”一个说,“我生来喜欢探险。我厌倦城市的生活。那汽车放出废气的
恶臭、化雪后的道路上的泥泞,简直糟糕透了。我喜欢听鸟儿的鸣啭;我喜欢双脚踏在那从
未有过人迹的地方。老兄,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我来这里,”另一个人说,“是因
为我的儿子整天在练萨克管”。

狮子没读过书
两位探险家正在丛林里探险,一头凶猛的狮子突然跳到他们面前。一个探险家小声说:
“镇静。让我们想想在介绍野生动物的书中所学到的知识:‘如果你站着不动直观狮子的眼
睛,那么狮子就会转身逃走。’”
    “没错。”他的同伴说,“你读过书,我读过书,但狮子读过吗?”

水好极了
新来的钓鱼人问另一个已在水边垂钓半天的钓鱼人:
    “今天的水怎么样?”
    “水嘛,好极了?鱼儿根本不想从里面出来。”

不上钩
伊戈尔:“在这个湖里钓鱼是不允许的。”
    钓鱼者:“是吗?我说鱼为什么总不上钩呢!”

钓鱼趣话
“你在这里钓鲈鱼要罚款的,”管理员对钓鱼人说,“你不知道吗?允许在这里钓鱼的
季节早已经过去。”
    “这我知道,管理员先生。其实我也并不打算在这里钓鱼,”钓鱼人说,“是这个小坏
蛋非要偷吃我忘在水里的鱼竿上的鱼食不可,气得我把它拉上岸来,罚它在我的水桶里呆一
会儿。过一会我也就回去了。”

自开药方
“你的血压很高。”医生在为病人做完检查后说。
    “大夫,这我猜得到,这准是因为我的钓鱼引起的。”
    “钓鱼怎么会使血压升高?依你之见怎么才能使血压下降呢?”
    “这好办,这只要不在禁止钓鱼区钓鱼。”

钓鱼法
一个人看见有个钓鱼的拿着一面镜子站在水里。“请问,你在那里干嘛?”
    “在钓鱼。”
    “用镜子钓吗?”
    “不错——这是新发明的一种钓鱼法。”
    “你能把这种方法告诉我吗?”
    “可以。但要付100块钱。”那人好奇心盛,于是如数付款。
    “方法是这样的,”钓鱼人开始解释:“你把镜子对着水面,一看见有鱼游过就马上用
镜子的反光去吓它。待鱼儿吓昏后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那人听了勃然大怒:“胡说八道。这样怎么可能钓到鱼。
    你钓了几条了?”
    “今天你是第5条。”

给鱼开胃
“喂,朋友,你干嘛要往湖里倒药水呢?”
    “我是想先给鱼喂点开胃的药水。这里的鱼胃口不好,我的那些用香油调的鱼饵它们愣
是不吃。”

罚 款
一个人问农夫道:“你用什么喂猪?”
    “用吃剩的东西和不要的菜皮。”农夫回答。
    “这样说来我该罚你,”那人道,“我是大众健康视察员,你用营养欠好的东西去喂供
大众吃的动物是违法的。罚金一万元。
    过了不久,另一个穿著整齐的人走来问农夫道:“多肥大的猪啊!你喂它们什么?”
    “鱼翅、鸡肝、海鲜之类。”农夫回答。
    “那么我该罚你,”那个人说,“我是国际食物学会的视察员。世界人口有三分之一饿
肚子,我不能让你用那么好的食物喂猪。罚你一万元。”
    过了数个月来了第三个人。一如前两个人,他在农夫的围栏上探头问道:“你用什么喂
猪?”
    “老弟,”农夫回答,“现在我每天给它们10块钱,它们想吃什么就自己买什么。”

纳 税
法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聊天。
    法国人:“我们法国的国旗很有意思,它非常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纳税人的思想感情——
蓝色是我们得到的税收单据的颜色;白色是我们阅读税收单据时的表情;红色是我们交纳赋
税时气愤的脸庞的象征。”
    美国人:“我们美国的国旗更有意思,为了突出我们拿到税收单据时所承受的打击,我
们在国旗上画了许多星星。”

别去见鬼
法官问阿卡斯德:“您是不是在电话里骂了约翰先生?”
    “是的,先生。”
    “您是愿意去道歉呢,还是去蹲一个月监狱?”
    “我打算去道歉。”
    阿卡斯德打电话给约翰说道:“您是约翰吗?我是理查德。
    今天早晨我们激烈争论时,我叫您见鬼去。”
    “是的。”
    “那您现在别去了。”

更正错误
一天晚上,艾尔弗雷德向朋友们朗诵了一首诗,说这是他的新作。他问大家:“你们认
为怎么样?”
    “很好!”有个朋友说,“可惜是从一本书上偷来的。”
    艾尔弗雷德听了很生气,非要这个朋友给他赔礼道歉不可。
    “好吧。我愿意更正自己的错误。”那位朋友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刚才我说
那首诗是从一本书上偷来的,这不对。因为我又翻看了这本书,发现它还在书里。”

祝 贺
A先生的狗在狗类比赛会上夺得了第一名。
    B先生道:“啊!先生,祝贺你夺得了第一。”
    A先生纠正道:“先生,是狗获得了第一名。”
    B先生忙说:“对不起,先生。那么这次狗获得了多少奖金?”
    A先生怒道:“不,先生,是我获得了奖金。”

互 讽
一位青年给刮脸刀生产厂家写了如下一封信:“各位先生,在这封信里我给贵厂寄去
10美元,购买你们大做广告宣传的刮脸刀一把,预先表示谢意。”
    附言:“十分抱歉,忘了装10美元,但我完全相信,像你们这样注重信誉的厂家,同
样也会把刮脸刀寄给我的。”
    青年人接到这样的回复:“尊敬的先生,您寄来宝贵的订货信已收到,我们及时回复,
并立即寄给您刮脸刀一把,希望您能喜欢。”
    附言:“在匆忙中忘了装刮脸刀,但我们毫不怀疑,像您这样顾全脸面的人,可以暂时
不使用它。”

儿子参加夏令营
安娜送儿子去夏令营,叮嘱他别忘了给家里写信。儿子点点头,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
子。
    有个热心人对安娜说:“我给您出个好主意:您先给孩子写信,告诉他给他寄了钱,让
他吃得快活,玩得快活。”
    “这样他就会来信吗?”
    “当然,但您千万别真的寄钱给他。”

寄 信
邮局的一位姑娘称了一下琼斯先生的信件后说:“先生,您的信超重了,请再贴一张邮
票。”
    “什么?”琼斯先生大叫,“那不就更重了吗?”

言而无信
——“现代人爱打电话,不爱提笔写信。这种现象该叫什么?”
    ——“言而无信!”

意味深长的答复
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进行竞选活动,他在参观精神病医院时,有事儿想从医院打个电
话出去,但没有打成。
    他暴跳如雷,冲着女接线员叫嚷起来:“姑娘,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接线员答道:“但我知道,您是从哪儿打来的。”

打错电话后
“喂!是‘雷蒙酒吧’吗?”
    “不是,我是私人住宅。”
    “可我要的是‘雷蒙酒吧’啊!”
    “那您怎么打到我这里来呢?”
    “是不是你们的电话号码跟‘雷蒙酒吧’一样?”
    “不是。”
    “那为什么你要拿起听筒呢?”

代 劳
电话铃响了。
    “喂!劳森在家吗?”
    “没有。有什么事要我代劳吗?”
    “我曾向他借过500法郎,请代我还给他吧!”

骇人听闻
一位医科一年级学生,要读克宁翰著的《实用解剖手册》。其中讲述头部和颈部的那册
一时难以购得,他就发了封电报给他当医生的父亲。电文道:“速寄克宁翰头部与颈部!”

寄约会来
我的同室汤姆一向约会不多,最近,他得到了一个约学校里最漂亮的年轻姑娘出去的机
会。但这事来得颇突然,汤姆身边刚好没钱。他立即给刚独居的父亲拍了份电报:“有约
会。寄钱来。”
    他父亲的回电是:“有钱。寄约会来。”

简捷的回电
一个苏格兰人去伦敦,想就便探望一位老朋友,但却忘了他的住址。他往家给哥哥发了
一份电报:“你知道托马的住址吗?”哥哥立刻回了加急电报:“知道。”

狮 腹
伊琳娜的弟弟弗兰特和她丈夫巴博去非洲打猎。不久,她接到弟弟发来的电报:“巴博
猎狮身亡。——弗兰特。”
    伊琳娜悲痛欲绝,回电给弟弟:“运回其尸。”
    三星期后,从非洲运来了一只箱子,里面是一只死狮子。她立刻又发了一个电报:“狮
收到,有误。请运回巴博尸。”
    很快收到非洲的回电:“无误,巴博在狮腹中。——弗兰特。”

万应贺电
一位苏格兰人给他的朋友发了一份电报:
    “值此新年即将到来以及您1987—1999年的生日也必将到来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良好
的祝愿。”

一字之差
有一个信教的人结婚,接到她朋友发来的贺电。电文原本是:“约翰1——4——
18”。朋友的意思是让她查看《圣经》中《约翰福音》一书,数字标着的页码和行数原是一
句祝贺与鼓励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不料送来的电文漏掉
“1”字,只写“约翰4——18”。新娘一翻《约翰福音》第四章18节,那里写着:“你已
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我来付钱
一名男子在某国办完事,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然后到邮局给妻子发电报。
    他写好电文,交给一名女职员。对方告诉他价钱后,他点了点自己所有的钱,发现还差
一些。
    “把‘亲爱的’这几个字从电文中去掉吧,这样钱正好。”
    “别这样,”那位女职员说着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掏出钱来,说:“我来为‘亲爱的’
这几个字付钱好了,做妻子的极想从丈夫那儿得到这个字眼呢!”

狡猾的野兽
猎人们在谈论狐狸的狡猾。其中一个猎人反驳说:“依我看,最狡猾的野兽并不是狐
狸。前不久,我顺着足迹追捕狐狸,追了一整天,最终才把这头畜牲打伤了。可当我走近一
看才发现,原来是只狗。”

猎 犬
——这可是只非常好的猎犬。没有它我根本就无法出去打猎。
    ——可我几次见您出去狩猎,怎么从来没有见过那只猎犬呢?
    ——为什么要在我狩猎时见到呢?我每次去打猎时,它总要呆在家里,陪我妻子聊天,
或一起看电视,或陪她去附近小铺买东西。这样我才可能去打猎。

狩猎者
守林人在林中抓到了一个狩猎者。“你在干什么?”守林人声色俱厉地问道,“春天这
里是严禁狩猎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我知道,”狩猎者说,“可我实在是因为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想来这里自杀的。
只是因为开枪时手抖得很厉害,不知怎么,子弹竟误落到了野鸭身上。”

尴尬的猎人
丈夫打猎归来。
    “在你带回来的兔子的脖子上,怎么会挂着一个小硬纸牌。上面标着17.25,”妻子
问,“这一定是兔子的价钱吧?”“那怎么可能,”丈夫胆颤心惊,“那……那是当我打死
兔子时记下的时间。”

上帝仁慈
有个导游,待人非常有礼。一次,他陪一位官员到丛林里去打猎。回来后,有人问他:
“贵客收获如何?”“客人枪法高超,”他笑道,“不过,上帝今天对禽兽特别仁慈。”

能飞的死鸭子
一个人常向人们吹嘘自己是位好猎手,并沾沾自喜地谈论自己的高明枪法。一天,他同
朋友去打猎。朋友指着河里一只野鸭子请他开枪;他瞄了一下就扣动了扳机,但没打中,野
鸭飞走了。朋友为他难为情,但他却毫不介意,反而对朋友说:“真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死鸭子能飞呢!”

林务员和牧师
牧师问林务员:“怎么很久不见你来教堂了,施特鲁普先生?”
    “我要一来,听您讲道的教民可就少了,牧师。”
    “您在取笑我?”
    “这是真的,教民们看到我来教堂,那至少一大半都会跑到森林里去,放心大胆地偷猎
一通。”

撒 谎
马斯克尔说:“何塞尔,如果你能当面撒个谎,我给你一卢布。”
    何塞尔说:“你刚才说的是两个卢布。”
    “您得到一个银币了”
    火车上的交谈:“我赌一个银币。我知道,您为什么去维也纳。”
    “好吧——为什么?”
    “您去那里和您的债主结账。”
    “您得到一个银币了。”
    “怎么——我真的猜对啦?”
    “没有。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值一个银币。”

针锋相对
有一个人见到街上一些受围观的人,便开始夸口说,他能从商店拿走任何商品,而不会
被人发现。
    一位过路的人建议打50美元的赌,并说这个吹牛者甚至连一盒巧克力糖也拿不出来。
那人同意了。于是他们俩朝商店走去。
    “请在入口处等我。”大胆的人说完便走进去。他从货架上拿了一盒巧克力糖就出来了。
    “给你。”他洋洋得意地说,“现在您已很清楚了吧,我打赢了。”
    过路人笑了起来。
    “您的确干得很灵巧。”他对说大话的人说,“但是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是警察局侦缉
处的侦探,我打算以盗窃罪逮捕您。”
    “且慢,”说大话的人说,“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向您说明,我是这个商店的主人。”

打 人
贝利忽然发觉一个小偷的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便一把揪住了对方的手腕。
    “对不起,太拥挤了,我把您的口袋当成了我的口袋。”小偷故作镇静。
    “噢,没关系。”贝利微笑着放开小偷,却冷不防给他一个耳光:“对不起,我想提醒
自己,却把您的脸当成我的脸了。”

骂 人
“活着的人经常爱骂‘见鬼去吧’,可是您想过没有,地狱里的人怎么骂呢?”

争 辩
一对兄弟围绕天气寒冷问题争执起来。弟弟说:“听说美国天气比英国冷得多,当山兔
向高处窜跳时会被冻僵而悬在半空中!”
    哥哥说:“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弟弟争辩道:“你不知道,天气太冷,万有引力定律也冻死了。”

吵 架
一个男子走进一间酒吧对女招待说:“在吵架之前,给我来一杯可可!”
    酒吧女郎慌忙递给他一杯。几分钟后,那人又对女招待说:“吵架之前给我送点牛排和
炸土豆来。”女招待更加吃惊了,但还是把菜送来了。
    就这样,10分钟过去了,酒吧女郎好奇地问道:“可是,你说的那个吵架是怎么一回
事?究竟什么时候开始?”
    “马上就开始!”男人回答道,“因为我没钱付可可和菜钱。”

报 复
我酷爱看侦探剧,从戏开幕的第一分钟起,我就在搜寻凶手,不漏过一个可疑的词,不
放过一处伏笔。这天,我又去看一出戏,叫《公园街谋杀案》,当包厢侍者引我到座位上
时,大幕正好拉开。
    “您对座位满意吗?先生!”“当然,谢谢!”“我把您的帽子送到衣帽间好吗?”
“不,谢谢!”我想他该走开了,但是并没有。“您要一份节目单吗?”“不,谢谢!”
“那上面带剧照!”
    “谢谢!”“或者一个望远镜?”我生气地拒绝了。
    侍者又问要不要巧克力饼,要不要一瓶香槟。剧情开始紧张了,我又气又急:“不,什
么也不要,你见鬼去吧!”
    他终于发现在这我儿赚不到一文小费,于是给了我一个可怕的报复,他伸手指着舞台,
用充满仇恨的声调在我耳边说:“凶手就是园丁!”

决 斗
两个射手准备在一个沙龙里决斗。场地已经替他们腾出来了。他俩一个是不起眼的小个
子,瘦小精干——却是个职业射手;另一个则是高大、好斗的家伙,体重200磅。“等一
等,”大个子对沙龙老板说,“他射击的目标比我的大。这不公平!”
    小个子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对沙龙老板说:“在这家伙身上画一个与我同样大小
的人。我的子弹超出这界线就不算!”

隐 居
印度天气很热。有一个人看破了红尘,隐居在树林里,他唯一的衣服就是围在下身的一
块布。
    不久,他发现树林里老鼠很多,老鼠把他的布条咬破了,因此他不得不养一只猫。猫要
喝牛奶,因此他不得不养一头奶牛。养了牛总要人去看管,因此他雇了一个牧童。雇来牧
童,要给房子住,因此他只得请人盖了一间房子。那个隐士感叹说:“我越想远离人世,世
事却来得越多!”

绝 食
伦敦皮尔德利大街有个小型杂技团上演一个节目:“30天关在玻璃箱内绝食之男子。”
    新闻记者凯西前去采访,她隔着玻璃箱壁问那绝食的男子:“你为什么要演这种节目?”
    那男子答道:“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

自 杀
强盗:“不许动!”
    破产服毒者:“少废话,我马上就不动了!”

流 亡
犹太人要脚干什么?受割礼,是人家抱着他去的;上新婚之床,是人家领他去的;进坟
墓,是人家抬他去的——犹太人的脚是派什么用场的?
    为了流亡。

外交手腕
流浪汉敲了敲门,女主人看见他,骂了起来。
    “你的样子很壮实,本可以在矿场安安生生地挣钱养活自己,用不着流浪。”她对他说。
    “是的,太太。”他回答说,“而您长得不错,本应该登台表演,而不是干家务活。”
    “等一等,”女主人说,她的双颊泛起红晕,“我马上去瞧瞧,我那儿有什么东西。”

精神上的满足
一个穿着寒酸的人敲着郊外一家房屋的后门,一个肌肉发达,面孔像石头一样冰冷的人
打开了门。
    “喂,从这儿滚开,倒霉的流浪汉!”她用刺耳的嗓音喊道,“不然的话,我马上去喊
丈夫。”
    “我想,丈夫不在家。”穷汉安然回答。
    “为什么?”女人讥讽地问。
    “因为丈夫回家找像您这样的女人只是为了吃饭。”那人面带笑容,朝大门退去时回答
说。

邻 居
两个流浪汉被逮捕了。法官问其中一位:“你住哪里?”“处处无家处处家。”他大大
地挥舞着胳膊说。“田野、森林、山丘,海滩……”
    法官转向另一流浪汉问:“你住哪里?”
    “我?”那人说,“我住在他隔壁。”

乞丐与富人
富人:“我把这条裤子送给你,你看——它几乎是新的。”乞丐:“愿上帝赐福于您!
现在请您满足我的第二个愿望:
    您买下我这条裤子吧——它几乎是新的!”

求 针
乞丐:“你能给我一根针吗?我好用来缝一下我的破衣服。”
    吝啬人:“我正站在10层楼的窗台边,即使我把针给你扔下去,你也绝对找不到的。”
    乞丐:“那么,请你把针插在那块面包上扔下来吧!”

都想当乞丐
在河滩的桥底下,有几个讨饭的在闲聊。
    “最近米和油都大大地涨了价,城里人都在发愁呢。”
    “好像是这样,真可怜……”
    “比起他们来,还是咱们好过,一不用买米,二不用买油。”
    “是的,是的。谁也不用出房租……真好过。”
    这时,其中的一个赶紧用手捂住嘴:“嘘!小声点。要是让人听见,他们都想当乞丐
了!”

哑 巴
一个“盲”乞丐在街角向路人请求施舍。当没有路人时,他便把地上的硬币逐个拾起,
然后放进衣袋。
    “你别装相了!”一个路人识破了他的诡计,愤怒地说,“你根本就不是盲人。”
    “是的,先生。我只是来替换每天总是坐在这里的那个真正的盲人,他今天去看电影
了,所以请我来替换他。我实在不是盲人,我只是一个哑巴。”

一老妇人对站在门前的乞丐说:“这条裤子还是满好的,用上个把钟头缝一缝,会跟新
的一样。”
    “多谢了,太太,”乞丐说,“那我过一个小时来拿,怎么样?”

分公司
一个男人站在街角,双手各拿一顶帽子,等着别人布施。有位行人停下来往一顶帽子里
扔了个硬币,然后问:“另一顶帽子是干什么用的?”
    “最近生意做大了,”那人回答,“我决定开家分公司。”

寻找答案
乞丐某日去找拉比。他说:“哎,拉比,我要向您提一个最难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饿
了,他又身无分文,那该怎么办呢?”
    拉比想了想,给他几个硬币。
    第二天,乞丐又敲开了拉比的门:“拉比,我有个最难最难的问题……”
    “是不是和昨天的一样?”
    “对极了,拉比。”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乞丐笑了笑:“是的,拉比。不过,当我回家后,我本想好好地领会您的答案,可您的
答案已经不在了。现在只好请您再给我一个新的答案……”

不要责备他人
乞丐:“先生,您能不能给我几分钱,买杯咖啡喝?”
    走运的人:“你干吗不靠劳动养活自己呢?我觉得,你需要的是更多的头脑,而不是金
钱。”
    乞丐:“先生,我觉得,我向您要的正是您更多的东西。”

乞丐的愿望
一群犹太人站在巷子里,每人都在为自己祝福。有的想成为富翁,有的想娶富翁的女
儿,有的祝愿妻子能生个小孩。
    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个乞丐,他也喃喃地对天祈祷着什么。
    “喂,”有人问他,“您为自己祈祷什么呀?”
    “我祝愿自己是这座城市里唯一的乞丐。”

按照自己的方法
乞丐:“总的说来,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赚钱一百法》。”
    企业家:“那你干吗还出来要饭?”
    乞丐:“这是我所描写的方法之一。”

乞丐的逻辑
一位雅典的商人每个月都要到伊斯坦堡去一次。每次他都要给坐在火车站出口处的那个
乞丐一些钱。可是这次当这乞丐一瘸一拐地向他的老位置走来时,商人很惊讶。“老朋
友,”商人说,“这是什么回事?今天你瘸的是左腿,而一个月前是右腿。是不是我记错
了?”
    “安拉是伟大的,”乞丐用沙哑的嗓门说,“您没有记错,我的大施主!是我自己在琢
磨,我总不能老是只磨一只鞋子吧。”

请 客
“你听说了吗?潘齐夫病了,医生禁止他吃荤腥,任何鸡、鸭、鱼、肉之类的东西都不
能吃。”
    “那太好了,快准备准备,咱们马上发请帖——请他赴宴!”

一块肥皂
一个游客对女导游说:“你带我游览维也纳的风景,对我的帮助不少。我想送点礼物给
你。你最喜欢什么?”
    女导游非常贪婪,但又不便明言,只吞吞吐吐地说:“我喜欢打扮。嗯……给我一些在
耳朵、手指或者脖子上用得上的东西吧。”
    第二天,游客送来了礼物——一块肥皂!

味道好极了
一位好莱坞导演决定送给他母亲一件生日礼物。他听说有一只小鸟能用12种语言讲
话,还可以唱10首著名的歌曲,立即决定买下这只鸟送给母亲,为此他花了5万美元。在
他母亲生日的第二天,他给母亲打电话:“您觉得这只鸟怎么样,妈妈?”
    他母亲愉快地回答道:“味道好极了!”

结婚礼品
一位年轻的新娘发现她收到的结婚礼品中共有三把伞。自己一时显然用不了那许多,便
拿出一把来想到店铺去换点别的什么。
    接待她的店员对她说:“真对不起,这伞不是在本店买的。”
    “可这伞上不明明有你们的店名和地址的标签吗?”
    “那只能表明这伞曾在我们这儿修理过。您没瞧见窗口的牌子吗?上面写得很清楚:
‘本店修理雨伞’。”
    新娘回家后看看另外两把雨伞,发现上面贴着同样的标签。

新鲜空气
一个比利时人与一个荷兰人同驾一辆小汽车郊游。中途,荷兰人突然问道:“我送你一
样东西好吗?”
    比利时人一愣:荷兰人以吝啬出名,他肯破费送我东西真是不容易,便答道:“那当然
好,多谢了!”
    只见那荷兰人把车门玻璃摇下来,对着比利时人用力扇了扇空气,说:“给你,很新鲜
的。”

送 别
一个小城里,有个教书的先生要离开他的学校,到另一个大城市去。他的朋友为他设宴
饯行。饭桌上一位年纪最大的绅士站起来,举起酒杯:“来,为了即将离开我们的朋友的健
康,干杯!他出生在这,在这成了家,上学,又当上了教师。我们原本希望他能在这儿同我
们一起度过他的整个一生,让我们看着他死在这里。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愿望不能实现
了……”

牧师的讲话太长
在乡下工作多年的老邮递员约翰死了。葬礼办得很气派,整个地区的人都前来参加。这
些年来,约翰一直辛辛苦苦地为这个地区的人服务。牧师觉得,他应该再讲点什么,以此向
约翰表示感谢,于是他站在棺材旁念了一首诗:
    “冬天,当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时候,他来了;春天,当道路泥泞、沼泽为患的时
候,他来了;夏天,当尘土飞扬、太阳灼热的时候,他来了;秋天,当秋雨绵绵、寒气袭人
的时候,他来了。”
    从教堂出来后在回家的路上阿尔宾对他的邻居奥洛夫说:“奥洛夫,牧师今天的讲话很
不错。”
    “是的,很不错,但是没必要那么长。实际上他只须说约翰在各种鬼天气里都来就够
了。”

哭 丧
在百万富翁葬礼仪式上来了许多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哭得死去活来。“想开点吧!”不
明真相的人们安慰他:“故去的是您的父亲吗?”
    “不是,”年轻人哭得更厉害了,“为什么他不是我的父亲啊?”

望远镜
罗尔德对自己的仆人说:“施密特,快把我的望远镜拿来,我要去送葬了。”
    “为什么要带望远镜呢?先生。”
    “要知道死者是我的一个远亲呵。”

给部长看的
克诺听说部长的母亲死了,便沉痛地拿着花圈去送葬。路上听人说,死的不是部长的母
亲,而是部长。克诺扔掉花圈就往回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部长都死了,我去做给
谁看呢?”

沾 光
威尔逊先生因为破产而自杀了。神甫在悼词中说:“他的死,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
    参加葬礼的罗伯特对身旁的人说:“我还不知道呢!原来神甫也沾了威尔逊先生的光
了。”

有往无来
男:“科尔先生死了,你去参加他的葬礼吗?”
    女:“我为什么去参加?他将来能参加我的葬礼吗?”

送花圈
某人给自己刚逝世的朋友送了一个花圈,飘带上写着:“安息吧,再见!”事后他又觉
得这样过于简单和一般,于是第二天他又给治丧委员会打电话,说:“请在前边再加上‘天
堂’两个字,如果能挤得下的话。”
    第二天出殡的时候,在棺材后边他那个花圈的飘带上便改成了:“安息吧,天堂里再
见,如果能挤得下的话。”

骨 灰
一个英国商人在立遗嘱,死后他要火葬。有人问他如何处理他的骨灰。他回答道:“把
骨灰装在一个信套里,送给财政大臣,同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现在全部交给您
了’。”

财产不给瞎眼儿子
一个犹太人的子女中间有一个是瞎眼儿子。他临死前立下遗嘱,把所有的财产分给身体
健壮的孩子。各方面的人都因此责备他。
    这个犹太人说:“犹太人不管怎样也会养活这个瞎眼儿子的。可是其余的孩子,上帝保
佑,作为健康人必须在犹太人当中为生存奋斗!”

精明的遗嘱
“史密斯像狐狸一样精。根据他所写的遗嘱,律师们从他的遗产中怎么也捞不到比死者
亲属所得到的多。”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这样:他把自己财产的一半给全国最好的律师,条件是使他的儿女们得到另一半。”

算破天
俄罗斯有一个地主快要死了,他在遗嘱中顺便加了这么几句:
    “那两只失踪了的公牛可以这么处置:如果找到了,就归我的儿子彼得;如果找不到,
它们就归我的管家。”

本性难移
一位老绅士对公证人口授自己临终遗嘱,声音低得勉强可以听见:
    “凡是在我这里工作20年以上的人,我答应给他一万美元。”
    “这真了不起!多么慷慨啊!”公证人感叹道。“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垂危的老
绅士嘟哝道,“要知道,没有一个人在我这儿留够一年以上的。可是把这登到报纸上,多么
冠冕堂皇啊。”

造陵墓
建筑师为大富商修造一座陵墓。
    大富商问忙了一年的建筑师:“也许还缺什么吧?”
    “现在只缺你了。”

买墓地
罗森克拉茨先生开始考虑人生的后事。他动身到市里的墓地管理局去,打算为他的家族
购买一块墓地。他嫌地皮太贵:“什么?这么一块地皮要1000美元?”
    “我知道这是相当多的一笔钱。”管理墓地的人说,“但是,您考虑考虑将来的那些好
处,会觉得很合算的!”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多着呢!您看,要是那决定命运的一天来到,比方说:您的双亲乘坐的飞机出了
事,您就需要这墓地了;您的少爷开车出了车祸,怎么办?也得来这儿;您的千金乘卡车出
了事,您也可以把她埋在这儿;您的孙子和孙女要是死了……”
    罗森克拉茨先生听着流泪了,于是他买下了那块墓地。

买墓碑
一个加布罗沃人决定在丈母娘坟头立一块碑。他走进一家石碑店向店老板问道:“请问
有什么质量极好、价钱又非常便宜的石碑吗?”
    老板稍稍愣了一下回答说,“巧得很,我这儿正好真有这么一块。只不过上面已刻有别
人的名字了。”
    “行,我买下了。那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丈母娘反正一个大字也不识!”

守 灵
一个加布罗沃孩子的亲爱的妈妈死了,他点燃一支蜡烛为妈妈守灵。不料点了没有多
久,他父亲却过来把那蜡烛一口吹灭了。
    “孩子。”他说,“这剩下的半截留着给我守灵吧。”

圣人君子
小城有个风俗:一个人死了,没人致悼词是不许埋葬的。人们惯于在悼词中讲些过分夸
奖死者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一个恶棍死了,他的尸体摆了两天两夜,因为找不到能为他说好话的人而未能
下葬。第三天,才有一位车夫愿意为他致悼词。在坟地上,车夫说:“女士们,先生们!我
们知道死者是谁:一个小偷,一个骗子,一个嗜酒成性的家伙。但是,同他的两个儿子相
比,他可真算得上一位圣人君子了!”

美好的记忆
小城里的一个恶棍死了。在葬礼上,大家一言不发。主持人问:“对死者生前的优点,
难道就没有给谁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吗?”
    过了半晌,一个理发师开始说了:“他毛发稀疏,每次刮脸特别好刮。”

刻碑文
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德国的布莱希特,是当代世界上有名的两大戏剧表演流派
的代表,各有不同的戏剧观和表演论,差别极大。
    传说意大利某城市有个专演反面人物的著名演员,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里扮演
一个坏蛋,由于演得逼真到了极点,一位愤怒的观众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演员打死在舞台
上。全城人民为了悼念这位演员,特地给他建造了一座讲究的坟墓。
    有一天,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到这个城市访问,为死者树了一块碑,上面
刻着:“某某某——世界最好演员之墓。”
    过了几年,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也到此一游,听到墓中死者致死原因后,却认为是个
演剧演得不好的演员,因为他不去批判角色,反而叫观众着了迷,失去了理智。于是,他在
前碑旁另立一碑,上面刻着:“某某某——世界最坏演员之墓。”
    这是世界上名符其实的“对台戏”。

网友:

这么多,谁有耐心看得完啊,看在同姓的份上,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