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产品列表,大家多补充,请抵制。

楼主(2003-10-31):
汽车:日产(Nissan),凌志,丰田,本田,铃木
消费品:索尼,爱华,松下,三洋
公司类:一滕洋华堂(超市)
这只是几方面,还有化妆品等很多领域,大家多补充

网友:

超市:平和堂
电脑及配件:东芝、NEC

网友:

1、家用电器及办工器材等:
  索尼_SONY
  佳能_CANON
  JVC
  TDK
  松下_Panasonic
  卡西欧_CASIO
  建伍_KENWOOD
  爱华_aiwa
  精工_SIEKO
  尼康_NIKON
  日立_HITACHI
  兄弟_Brother
  先锋_Pioneer
  东芝_TOSHIBA
  八重洲_YAES
  阿尔派_ALPINE
  NEC
  百乐
  NTT
  美能达_Minolta
   斑马_ZEBRA
  KDDI
 “铝职退筥Olympus
  蜻蜓_Dragonfly
  DoCoMo
  夏普_SHARP
 「皇客╛FUJITSU
  TUKA
  爱普生_EPSON
  美上美_MITSUMI
  J-PHONE
  理光_Ricoh
  京瓷_Kyocera
 】履峥╛KONIKA
  三洋_Sanyo
  2、化妆品及日常洗化等
  资生堂_SHISEIDO
  DHC
  MILD
  花王_KAO
  狮王_LION
  诗芬_sifone
 ”倘醎Biore
  多芬_Dove
  乐而雅_Laurier
  高丝
  3、烟酒及食品等
  柔和七星
 ∶髦问称贰?
  四洲食品
 △梓肫【啤?
  午后红茶
  LUCIDO
  朝日啤酒
  BOSS Х取?
  日清食品
  日本酒
   雪印食品
  Suntory茶
  4、车
  丰田_TOYOTA
  威驰_Vios
  风度_Cefiro
  本田(或宏达)_HONDA
  尼桑_Nissan
  途乐_Patro
  马自达_Mazda
  日产_Nissan
  佳_Urvan
  三菱_MITSUBISHI
  蓝鸟_Nissan
  阳 光_Sunny
  十五铃_ISUZU
  奇骏_X-trail
  铃木_SUZUKI
  凌治_Harrier
 ”塘玙Civilian
  5、服装等
 ∶澜蚺╛MIZUNO
  爱斯克斯_
  日高_NIKKO
  华高_
  6、百货
  伊藤洋华堂_Ito
  Yokado_成都华堂 Ito Yokado 北京
  7、其它
  立邦油漆
  TOTO卫浴
  富士胶卷FUJI FILM
  松本电工
  爱眼眼镜
  精工眼
  横滨轮胎第一生命(制药武田药品 田胃药森永化工)

楼主:

太全了,昨晚我回家看了看,除了一本《日本经典电子电路》以外,
连客厅上的地图上的“日本”两个字都给涂黑了,,
本来想鼓动朋友把NIKON数码相机给format了,不过他还是不忍心,
这种东西压根就不应该买。。。。。

网友:

真是有心人!

网友:

不过要真正抵制日货谈何容易!相我们搞电子的,很多芯片还是日本的。。。

网友:

hehe!谢谢斑竹!

网友:

总之如果能找到替代的片子,就是稍微贵点,也要把倭狗的东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