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准的心理测试绝对最准

楼主(2003-11-18):
历史上最准的心理测试绝对最准
如果你这辈子只做一次这种心理测试,就请做这个吧!
因为实在是太准了!
想象你走进童话中常常出现的小木屋,你推开了小小的
门,映入眼帘的是那温暖的火炉,在右手边你看到的是
七张小小的床,在左手边你看到一张圆圆的小桌子,边
上放着七张小椅子,桌上有
    > >(1).电饭锅
    > >(2).电炒锅
    > >(3).热的快
    > >(4).电炉
    > >(5).电热杯
    > >>>五种电加热器,请问你要选哪一种?
(请勿偷看,解析在下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选的电饭锅人:代表你喜欢用电饭锅
    > >>>(2)选电炒锅的人:代表你喜欢用电炒锅
    > >>>(3)选热的快的人:代表你喜欢用热的快
    > >>>(4)选电炉的人: 代表你喜欢用电炉
    > >>>(5)选电热杯的人:代表你喜欢用电热杯

网友:

我选1。

网友:

唉,和热得快最有感情了,上大学时,整个楼道就我们宿舍有一个热得快,所有3个系的同志们都来我们宿舍蹭水喝,大家都懒得很,没有人去打水,传达室的阿姨没收了好几个,接着买。

网友:

选一,有火炉就不用烧热水的东西了,只好用电饭锅。

网友:

5555555我被侮辱了!!!思考了5分钟,居然是这个答案,,

网友:

我选了2
家里炒菜一直是个问题

网友:

我本来选一,看来是被涮了一把,

网友:

大学时热得快,电热杯,电饭锅都用过,可是最留恋的还是酒精炉啊,怎么选项里没有呢?它虽然小但解决了我们宿舍的伙食问题呢,甚至还用它涮过火锅呢,那样的生活可能不会再有了,虽然艰苦但却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网友:

在学校自己改善生活,全靠酒精炉了。

网友:

电磁炉

网友:

电磁炉!
这个也不错,我们现在在单位全靠它来挽救我们受单位食堂折磨的不成样子的胃了!
炉子本身没有什么污染,只是功率低了炒菜炒不起来,但对于单身生活已经是不错了。

网友:

不对啊,我选的是2,可我不喜欢用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