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武林外史

楼主(2004-02-13):
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江湖,有刀光剑影,有荆棘丛生,有人心险恶,也有豪气干云。
  江湖,有世事无常,有一诺千金,虽险境重重,却精彩纷呈。

  任何充满两面性的东西都散发着难以抗拒的奇异魅力,比如罂粟花,比如本*拉登,亦如———江湖。

  江湖,现代成人童话里永恒的天堂,无数人梦想置身其中,纵马驰四方,仗剑走天涯,凭一己之力独步武林,惩恶扬善,最终美人得抱,名利双收。无奈现实和梦想的巨大差距磨灭了许多人的壮志雄心。行走江湖,没有一身好功夫怎么行?而自己又确实不是一块练武的料,从小就没进过武校,没削发为僧也没出家为道,无名师指点,无师自通更是遑从谈起。童子功?倒是练过十多年,只是从来不见成效。

  好,就是你,今天我要点醒的就是你这种人。

  我最近连看了四十集《倚天屠龙记》,几集《射雕》,再加上以前看过的无数本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等武林成功人士的生平传记,得出几点经验。只需详读本文,你的武林之梦即将成为现实。

  好,出发吧,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一、 出身

  这里的出身与地主贫农无关,指的是你生下来时候的家庭状况。

  很多人肯定认为最好是生在武林世家,这是个流行的谬误。武林世家从来都出不了旷世大侠。

  比较出名的武林世家如山西彭家,五虎断门刀的绝技世代相传。写哪朝哪代的小说里都有他,但每次出场的第一个镜头不是被故事头号反面人物一掌震死就是被故事头号正面人物一脚踢飞,反正都是绿叶的角色,只起衬托和修饰的作用。

  再如福建林家,和五虎断门刀一样,有祖传的辟邪剑*,却练不出一个高手,才被余沧海灭了满门,终于有个林平之学到了真货,却搞得绝子绝孙,双目已盲。

  总之一句话,祖传的东西都是撇火药,害人害己,千万学不得。

  还有比较著名的是四川唐门,以暗器和毒著称。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远程兵器的确比肉搏兵器先进了一大步,可是莫忘了这里是江湖,讲究的是单打独斗,讲究的是光明磊落,暗箭伤人难免被人不齿。所以说四川唐门只是在重蹈萨达姆的覆辙,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暗器)和生化武器(毒),必将遭到武林同道的制裁。

  还有其他一些世家,诸如游家庄(游驹)、牛家村(傻姑)、温家堡(这地名怎么这么耳熟?)、李家城(??)…………等地也千万去不得,投胎的时候,切记切记。

  那么,武林世家不能去,就找一个武林中的大门派,父母都在其中工作,双职工,有车有房。虎父无犬子,自己也可子承父业,成为一代大侠?

  又错!

  所谓虎父无犬子纯粹是一句屁话,谁要是还相信,宋远桥和宋青书就会马上跳出来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再往上古走,刘备和刘阿斗?典型的虎父犬子。关羽、关平?一代不如一代。赵云和赵……,赵云的儿子是谁?不知道?那就是无名之辈嘛。

  所以,不要以为老爸的侠名远扬会给你带来点什么,那反而可能成为你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就好比克鲁伊夫之于小克鲁伊夫,少年英才终成仲永。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最好的出身是什么?下面我来公布正确答案。

  是孤儿!

  闭上你张大的嘴,把你鼓出来的眼珠子按回去,没错,就是孤儿。

  孤儿多好啊,无牵无挂,可以放手干一番大事。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石破天,从小就不知道父母是谁,整天在江湖上漂着,终成一代大侠。

  可没有父母的照顾,一个孤儿怎么活啊?

  放心,你看江湖上那么多人,从来就没有固定工作,整天东晃西晃,唯一爱好的两件事就是打架和耍个性,可人家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还经常一掷千金,钱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那么多孤儿成了大侠,不是孤儿的制造成孤儿也要成大侠。所以张翠山夫妇才会被逼死(张无忌的爹妈),所以郭啸天才会就义(郭靖他老爹),所以胡一刀才会被小人害死(胡斐他爸)。

  况且,孤儿还有另一个好处,等你学成武艺之后,可以借追查自身身世之名在江湖中上窜下跳东奔西走以求扬名立万。要不然,你整天无所事事的在江湖上晃着,岂不成了追名逐利之辈?老大,我可是想把你塑造成侠义的化身啊,你也给我留点发挥的空间行吗?

  所以啊,阿弥陀佛,你不当孤儿,谁当孤儿?

  但是也有例外。林平之不是也被灭了满门的孤儿吗?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一代大侠呢?

  当然,要成为一代大侠,仅仅当个孤儿还是远远不够的,要不然孤儿院岂不成了武林中最强的门派?

二、 选派

  好,现在你回绝了山西彭家、福建林家以及四川唐门等一系列武林世家的请求,同时,也婉拒了陆小凤、杨过以及令狐冲等一系列大侠的邀请,你独自一人来到世间,当你睁开双眼,你发现自己睡在一间破落的茅草屋中,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恭喜!你已经是一个孤儿了。

  但是你要戒骄戒躁,要知道孤儿院并非武林中最强的门派,要成为一代大侠,身为孤儿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长。

  行走江湖当然要有一身好功夫才行,江湖上门派众多,你准备选哪门哪派呢?

  少林,武林泰斗,七十二绝技闻名天下,只要学会其中一两样便可傲视群雄。虽说投身少林须得出家,不能吃肉不能喝酒不能找mm,可为了学武,你忍了。

  兄弟,我佩服你,可你还是赶紧从少林寺辞职不干了吧。翻翻整个武林的古代史和近代史,那儿除了达摩祖师以外还出过哪位牛逼人物?达摩祖师怕也是后来的少林和尚吹出来的吧,什么一苇渡江,我想古时候“苇”是一种货币的单位也说不一定。

  少林后山的无名老僧?对,他是很牛,慕容博和萧远山两个人加一块儿也干不过他,可他这辈子除了这一把还干过点别的什么事?只有一件事,扫地,隐姓埋名的扫了一辈子地。也许这是他的个人爱好,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无名老僧,但他的行为,确实是与我们原定仗剑走天涯、名利双收的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啊。况且大材小用,未必就能把小事办好,试想用日月鞭*放羊(那明天可以改行卖羊肉串了),用降龙十八掌打蚊子(最好不要是脸上的蚊子),用龙爪手打牌(用钻石来做麻将先)…………

  那么武当呢?和少林一样,难以造就大才。况且张三丰成就太高,你不想一辈子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吧?再说这些武林大派,虽然平时名声甚大,却都是浪得虚名之辈,每当武林浩劫来临,他们就变得弱不禁风,轻易被杀得七零八落,根本不抵事(废话,抵事了把我们得主角往哪儿搁?),所以这些门派都不宜选择。

  几千年过去了,什么明教、古墓派都早已消声匿迹,少林、武当也日见势危,只有昔日的武林第一大帮————丐帮,如今依然欣欣向荣。你不见,天桥下仍旧散布着他们的眼线,广场上到处奔走着他们的舵主…………

  打住,打住,你是想加入丐帮?兄弟,你肯吃苦我也不忍心啊。丐帮自洪七公以后就没出过能人,原因在于他们传销式的经营是行不通的。好比,今天,我把我们系的人全部拉去加入了丐帮,好,我就是丐帮磨子桥分舵的舵主,然后你把你们寝室的人全部叫来加入了我丐帮,我就封你为丐帮北园分堂的堂主,享受处级待遇,每天不用去要饭而别人要来的饭你先吃…………。这显然不行嘛,长此以往,一个帮被搞得严重冗员,职务臃肿不堪,急需分流下岗一批…………

  算了,还是不讨论丐帮的问题了,反正不能加入丐帮。如果你已经加入了,那请与《武林日报》联系,该报社急需聘请战地记者一名,丐帮人多,唯一的好处就是打探消息较快。

  那么,不选这些大派了,选一个普通点的门派可不可以呢?比如,巨鲸帮?

  这可万万使不得,巨鲸帮可算江湖上有名的烂派了,武功烂,人也烂。和前面提到的彭家五虎断门刀一样,巨鲸帮也是几乎每本小说必有,该帮帮众一般是从头到尾只会一招黑虎掏心,跑去抢劫又往往遭遇敌军主力,他们的台词通常只有两句,一句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另一句是,“英雄,饶命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两句台词一说完就彻底从镜头上消失,是个彻头彻尾的群众演员。

  加入巨鲸帮的想*从此休得再提。

  那么究竟选谁呢?记住,你要的不是加入哪一门哪一派,也不是要拜谁为师,而是学武功,学世界上最牛逼的武功,绝对不要拘泥于师承和门派。

三、 寻师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学到最好的武功呢?把诸位武林成功人士的传记拿来看看吧。

  令狐冲,虽为华山弟子,却是在将被逐出师门,面壁于思过崖之时才遇风清扬学到独孤九剑,从此笑傲江湖。

  杨过,从全真教到古墓,都没学到什么真本事,直到后来掉入山谷碰见独孤求败那只大鸟(此处指独孤求败生前养的那只大鸟,勿生歧义),才学会玄铁剑*,功力大增。

  张无忌,更是在身中玄冥神掌,又坠入山崖,将死之时方学到九阳神功,此后罕逢敌手,独步武林。

  …………………………

  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心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们都是遭遇了一番苦难才学会绝世武功的,所以…………,你明白了吗?有苦难你要去遭受,没有苦难制造苦难你也要去遭受啊。

  所谓水逢山则增灵,山逢水则添韵,山水之间乃灵韵之地,你的苦难最好在富含灵气的山水之间经历,成功的机会更大,而那些在城市的高楼上跳下来的人,从来都是死路一条,没看见谁学会了绝世武功。(张国荣)

  好了,现在你就可以出发,来到山水之间,看看有没有什么苦难会降临。没有?那么制造苦难吧,跳崖其实不失为一种好的方*。

  要成大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需选黄道吉日,人和当有无畏之心,地利?则要好好斟酌斟酌。

  强烈推荐:

  1、 峨嵋山

  峨嵋天下秀,人所共知。峨嵋距成都不远,往返车费只需几十块钱。若报必胜之心,确信能有去无回,不成功便成仁,那么车费还可只算单边,花费的确比较合算。峨嵋山风景宜人,此行还可兼做旅游之用,实在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山腰以下都算凡俗之地,不提也罢。自清音阁起,脱俗之感便油然而生。“杰然高阁出清音,仿佛仙人下抚琴。”这种地方绝不缺少世外高人,李白有诗为证:蜀僧抱绿倚,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李连杰(无名)说,武功琴韵虽不相同,但原理相通,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峨嵋山能秀出如此琴韵圣手,那必然也孕育得出盖世得武学奇才,所以啊,峨嵋山你算是来对了。

  清音阁往上,经十二盘,上华严顶,再到莲花石、钻天坡、洗象池、雷洞坪…………,一路美景尽收眼底,不禁要感叹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随行还有貌美声脆的导游小姐一路解说,无须付费,只要悄悄跟随其他旅行团即可。

  过九十九道拐,金顶就在眼前,再往前的曙光台,就是你寻师学武的最佳之地,还犹豫什么?跳吧。

  2、 青城山。

  青城天下幽,闻名遐迩。青城山条件和峨嵋山相似,也是风景宜人,可一举两得,只是青城山离成都更近,花费更低,还有上山缆车索道,可供反复跳崖之用。

  3、 长白山。

  长白山上终年积雪,跳崖安全系数更大,还有千年人参,可增进内功,更有排毒养颜之功效。

  千年人参岂是那么好找的?

  是啊,有的江湖中人,找了一辈子也找不到,可对于我们的主角,是摔一跟斗都可以捡一个起来,这一点在很多武林往事中得到了验证。所以啊,你根本不用担心,去那里你可以不带干粮不带钱不带信用卡,就拿千年人参当饭吃。(萝卜?)

  4、 神女峰

  曾闻神女之名,心生敬畏,寒假亲往一看,果然非同凡响。昔日襄王有意,而神女无心,此峰亦如之孤高清绝,傲气临云,巍然而立,俯视苍生。下临长江如缠腰玉带,光影波澜,过往千帆。此处动静皆宜,俯仰生姿,实乃旅游观光,自杀轻生之胜地。

  适合跳崖的名山还很多,以上的仅供参考,还有一些山是欲跳崖学武者的大忌,这里也列出来,谨记谨记。

  1、 塔子山。

  虽说车程更短,来往方便,但此山实在太矮,完全没有隐圣纳贤之兆,实在无任何跳的意义,仅能供练习之用,兼可做烧烤。

  2、 珠穆朗玛峰。

  此山下抵凡俗,上临九宵,高不见顶。终年冰积雪盖,云遮雾罩,不能说不是一块跳崖宝地。无奈海拔实在太高,且常有雪崩,想跳崖之人恐怕还没走到山顶,就被崖跳下来砸死。

  山上倒是确有圣贤,去年有五名来自北大的武林后起之秀上山求访,不见归来,相传已被他收为关门弟子,此番奇遇,羡煞旁人。但只恐我等千里迢迢的赶去,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他却突然宣布非北京户口者不收,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岂不枉然?

  所以建议无北京户口者莫登此山,即使真到了此地,也只可做观光之想,勿生杂念。

  诸多选择,莫看花了眼。切记,登山不是目的,跳崖只是工具。好了,多说无益,快选一座山吧,你马上就可以学到绝世武功了

四、 学武

  好了,现在你孤身一人来到峨眉山,站在曙光台上,面前云海汹涌,头上天光闪烁,如此美景,此生不必再作它想,你两眼一闭,纵身跳下。

  你在空中飞着,你自觉身轻如燕,你紧闭双眼,你在想什么?

  你现在肯定感觉到作为孤儿的好处了吧,试想如果你不是孤儿,你要到峨眉山跳崖,那你鼠目寸光的父母肯定会为你的行程制造最大的障碍。

  你的脸干嘛抽搐啊?别怕,别紧张,江湖的确险恶,没一件事情是安全的,吃饭会被人下毒,走路会被人暗算,睡觉会被人吹迷香…………,但据我的经验,跳崖却是绝对安全的,崖壁上总有一棵树会拦住你,山腰总有几根树藤会把你缠住…………,从来没见哪个跳崖的人会死,听说狼牙山五壮士现在都还健在…………

  现在你好点了吗?别紧张了,睁开眼,带点微笑,对,就是这个表情。来,跟我一起唱郑均的《第三只眼》,一、二、三、“…………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在向上飞,耳边传来的声音,似乎非常美,我没想到,我是在,往下坠,往下坠………………”

  咦,怎么大半天了都还没被挂住,那些松树、山藤呢?怎么没了?靠!不是叫你们保护环境吗?

  “咔”,一棵万年老松旁逸斜出,将你拦住,你感激涕怜,差点跪下。松树爷爷啊,就算全世界都已把我放弃,至少还有你…………。

  “咔”,怎么又有“咔”的一声?什么,万年老松都被你两百斤的体重压断了?靠,不是早叫你去减肥了吗?身为一个武林人士怎么可以如此放任自己?

  你此时万念俱灰,自认必死无疑。不过你放心,个体的斗争始终无*摆脱宿命的缰绳,你不会死。这不,几根树藤缠住了你,把你悬在半空,树藤从崖壁上一个洞中长出,你沿着树藤,爬进了那个山洞。

  现在你孤身一人被困于绝壁,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方圆一百里之内人迹罕至,你又没带手机,更没有互联网,总之一句话,你出不去了。

好,恭喜,兄弟,你有福了。喂,别哭啊,你来看看,你马上会发现洞里流淌着一弯清泉,泉水甘甜可口,清冽宜人,可供饮食洗漱之用。这可是正宗的矿泉水啊,如假包换,童叟无欺。你还会发现洞里长着很多蘑菇,将就点吧,山洞里实在也只能长这些东西了,什么,你要吃荤?好吧,你马上又会发现泉水里游着许多小白鱼,而且天生愚钝,极易捕捉,这下你每日四菜一汤,都有保障了吧。而且,这些洞里的蘑菇和鱼都绝对无毒,可放心食用,且富含维生素c,经常服用可大大增进内功。

  好象一般这类山洞里的东西,统统都是大补之物,以后诸位进得其中,请快些动手,哪怕一根草也摘来吃了,须知机缘不等人,好东西数量有限,欲抢从速。

  你现在饮食无忧,还可增长功力,怎么样,这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吧?什么,你不喜欢吃鱼? ……%¥#%$@……多隆,关门,放狗。

  好吧,现在你在洞中饮食数日,内力大增。某一日你无聊之极突然发现洞壁上仿佛有一道石门(你大脑缺氧,前几天干什么去了?),可惜开门需要口令。你将芝麻开门、大葱开门、天王盖地虎、show me the money、*等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口令通通试了一遍,门就是不开,你气急败坏,骂道“我*,到底要怎样才行?”,这时,门应声而开,原来口令就是这一句,事情就是这么巧。(这算什么,比这巧的还多着呢)

  你欣喜若狂,一跃而进,这是一间石室,你面前有一个或古朴或华丽的箱子,其中似乎藏有异宝(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有),可惜那是个密码箱,而输错密码会触动机关而死(幸好银行的atm不是这样),没关系,你也不用怕,走过去,闭上眼睛,随便按几下,就是那个号码,机缘巧合啊,你又对了(一般都是这样。哥们儿,还练什么武啊,直接去银行取钱得了)。密码箱自动打开,里面有一本书,啊!!原来这就是五百年前威震武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九天十地菩萨摇头怕怕霹雳金光雷电掌》。

  暂停!说到这里插两句,什么武功啊兵器这些,好象都是越古老的越凶,动不动就是几百年前的,动不动就是上古秘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思维定式。兵器就更不说了,上古神兵方能所向披靡。照这个推理,历史上武功最高的人可不是什么写《九阴真经》的黄裳,更不是挥刀自宫的东方不败,而是曾经隐居于北京龙骨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可山顶洞人也不是最厉害的啊,根据达尔文的理论,猴子应该更厉害些啊?也对,要不然孙悟空怎么能够大闹天宫,打遍诸神无敌手呢?可孙悟空为什么又被如来佛压在了五行山下呢?因为如来佛用的是五行山啊!你还想不通?根据科学考证,早在地球上出现猴子的几亿年以前,地壳运动已经把岩石挤压成山体,五行山可比孙悟空老多了。

  现在你已经拿到了武林中独一无二的绝顶武功秘籍,高兴吧,那你还等什么,快练啊。

  什么,你是文盲,不识字?靠,你早说嘛。

  好吧,这时石室的角落处走出一个佝偻的身影,千万别怕,他不是鬼,他是这本秘籍的第n代传人,是在此地隐居了一百多年的武林老前辈,至于隐居的原因可以有多种,或者是被情人抛弃,或者是为了一句誓言,或者是因为看破红尘,反正多半是为了耍个性,这原因你可以不管,你只要清楚,他会收你为该门派的第n+1代弟子,并且将这本秘籍的精义详细的传授给你,怎么样,有此名师,练成绝世武功不应该再存在任何问题了吧。

  什么,老前辈说的是文言文,你听不懂?……好,算你狠(我要是老前辈就一掌劈了你),可老前辈他厚德载物,义品仁心,本着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只是长叹了一声“劫数,劫数啊”,然后一掌按在你的天灵盖,一掌抵在你的丹田,两股浑厚的内家真气输入你的身体,几个时辰下来,老前辈已经将毕生功力悉数传给了你,而自己则油竭灯枯而死,临死之前还轻轻唱了一句“……俺们那旮都系东北人……”。

  你假意悲伤一阵,觉得留在此处已再无意义(反正你是文盲,没有老前辈你无*再有进展),你想要出去闯荡一番。你已学会绝世武功,千仞绝壁再也拦不住你,你运起绝顶轻功,左脚点右脚背,右脚点左脚背,分分钟就飞到了山顶(完全不符合力学原理)。

  好,现在你已有一技傍身,胸中又有雄心壮志,少年英才,意气风发,只等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名头。你弓身曲腿,举手遮眉,高瞻远眺,在夕阳下的山顶上摆下几个奇酷无比的造型之后,就要转身离去,从此踏上一生的侠义之途…………

  慢!专家指出,身负绝世武功和成为万人景仰的大侠之间绝对不能划等号,在此之前,你还有几件事情需得办好。

五、 取名

  现在来回想一下,千百年来万人景仰的大侠都是哪些人?有楚留香、西门吹雪、独孤求败、令狐冲、叶孤城…………,现在我来问问,我们最记得的是他们的什么?武功?长相?性格?身材?血型?三围?…………

  全错!是名字。你没发现这些名字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很好听,很顺口是吧。闯荡江湖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怎么行呢?你叫什么?牛大春?靠!叫这种名字还敢来江湖上混!

  没关系,现在江湖上还没人认识你,赶紧改还来得及,反正你是孤儿,姓什么叫什么都没人敢管你,现在你又体会到孤儿的好处了吧。

  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呢?要朗朗上口,要有深意,又要让人一听就忘不了…………,这不容易,取名可不是一门简单的艺术。

  历史上武功最高的人(也就是原始人,原始社会以前的虽然武功更高,但那不能叫人)应该没有名字,那时候是依据每个个体的特征来相互辨认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原始部落保留了这个传统,有电影《与狼共舞》为证,那里面的名字,什么挥拳向天、风中散发、踢鸟…………等都是个体特征的描述。可后来人多了,这样取名就行不通了,你挥拳向天,可我也经常向着天挥拳啊,你叫风中散发,可我的头发比你还长…………,怎么办?所以需要名字来区分个体,名字就此诞生了。

  最早的名字,可能是尧、舜、禹,看看,那时候人的名字多古朴大方啊,可到了黄帝那儿,取名就开始兴起浮华之风了。黄帝叫什么名字?靠!你tmd是不是炎黄子孙啊………

  好了好了,我不骂你了,我忘了你是文盲,有时候我也确实有些冲动。黄帝叫公孙轩辕,怎么样,这个名字象个武林高手吧。

  闲话就不多说了,下面谈谈怎样给你取名,先谈姓。对普通人来讲,姓是爹妈给的,没得选择,可你就不同了,你是孤儿嘛(孤儿好象很拽)。

  姓的选择首推复姓。“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这句经典名句你该耳熟能详吧。象西门、欧阳、司马、慕容、令狐、独孤…………等都是上上之选。如果实在不喜欢复姓,单姓也并非不可,象楚、古、秦、白、江…………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凡事有两面,有的姓则是行走江湖的大忌。比如金,铜臭味太重,多半是个为富不仁的商贾,准备作我们主角的杀富济贫对象吧。牛,乡土气太浓,只适合在你们村员外家当个打手。毛,恭喜,赶快去作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

  总之,姓要儒,要雅,要姓得有内涵,千万不可草率,要慎之又慎,须知姓对名字整体感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楚留香,如果姓王,那他可能只是个下岗女工。令狐冲如果姓赵,好,电脑城四楼卖盗版光盘的第二个摊位上坐的就是他了。

  我个人认为历史上最酷的一个名字是西门吹雪,可为什么大家都姓西门,西门豹就只能是个小官吏,而西门庆则注定是个*贼呢?

  姓毕竟不是一切,名也同样重要。和姓一样,名也不能浅薄,要深沉,要朦胧,要有诗情,要有画意。同样推荐复名。象公孙轩辕,轩辕二字于朦胧中带着古意,是上佳之选。关羽,羽字虽平常,但云长二字尽显悠然之意,一种高手寂寞的感觉马上扑面而来。张飞,飞字虽俗,但翼德二字,威猛之势尽出。慕容复姓得那么好,可为什么落得凄惨下场?错就错在名字,如果改叫慕容龙城,那就定是威震天下,势不可挡的武林霸主,如果叫慕容秋水,那必然是天资国色,绝代佳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了。

  取名还有个讲究,就是根据你的五行。所谓五行聚则万事兴,所以五行缺一不可,那么缺水的就在名字里面加个淼,缺木的加个森,缺金的加个鑫…………

  什么,你五行都缺?那你就叫金木水火土吧,怪是怪了点,好记。

  有了名字,那还不够,还得有号。苏轼号什么?东坡居士嘛,从此苏东坡之名流传千古。不过这里所说的不是这种号,而是江湖上的名号。比较偷懒的方*是用地名加数字再加一个鬼、怪、仙、虎…………之类的名词,比较著名的如黄河四鬼、江南七怪、桃谷六仙…………等。这种方*看似聪明,实则行走江湖的大忌。你看那些七鬼八怪们每次不是被当作黑道扛坝子为祸武林的证据就是被当作白道大侠们除暴安良的舞台,反正几乎都没什么好结局。

  仔细想想,其实好多著名的武林人士,都没有号,比如张无忌、令狐冲、郭靖…………。那些什么长白五虎、塞外三熊之类的,多半是为了烘托气势,营造气氛之用。

  不过世事无绝对,楚留香号盗帅,杨过号神雕大侠,独孤求败号剑魔,所以说这个号嘛,可有可无。有就必须精,没有也无所谓。(这么半天说的都是废话)

  好好想想吧,千百年后当人们传颂你的事迹,首先想起的就是你的名字。牛大春这个名字你也想让它流传千古?我看你还是赶紧改行当个兽医比较合适。

  再补一句多余的,兽医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周渔的火车》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吧。
六、 择兵

  现在你肯定想了一个好名字吧,叫司马云长还是令狐春水?好吧,我不管你,反正你自己负责。

  喂,站住,别忙走啊,你就准备这样赤手空拳的去闯荡江湖?行走江湖,没有一件称手的兵器怎么行?

  你练的是掌*,不用兵器?俗!简直俗不可奈。你以为兵器只有打架的时候才用?大错特错,兵器不仅是杀人的工具,更是个性的象征,气质的表率,内涵的体现。一件好的兵器能和你的名字交相辉映,给后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小李飞刀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典范。

  那么,刀枪剑棍,十八般兵器,该选哪样呢?

  首推是剑。剑乃兵中君子,剑是尊贵的象征,古代的帝王将相,不会武功,但都以佩剑为荣,王孙公子也多佩剑为装饰,剑的意义,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件普通的兵器。剑,早已洗尽血腥之相,尽剩儒雅之气,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实乃行走江湖,杀人灭口,必备工具。

  再看江湖历史,历来大侠多用剑,令狐冲、杨过、独孤求败、风清扬、西门吹雪…………一想就是一大堆。用剑,能体现你清雅脱俗的气质,如果有名剑,那更能锦上添花。

  江湖自古多名剑,数不胜数。

  轩辕:昔日黄帝持之于指南车上,驱迷雾,扫阴霾,率应龙旱魃,御百兽而战蚩尤!

  干将、莫邪:此两剑为名师所铸,威力无比,气宇非凡,持之能开元创世,斩妖除魔。

  太阿:乃帝王之兵,持之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纯钩:乃将帅之兵,持之能挥兵百万,克敌制胜。

  三清:天地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三清,而三清生万物。

  湛卢:威力毁天灭地,锋利亦冠绝当世,乃千古神兵。

  乾坤:此剑左右两边分别以黑白两种奇铁熔铸而成,一黑一白,切合乾坤之道,包含阴阳之气。

  …………………………

  此外还有鱼肠、巨阙、工布、昆吾、龙泉、飞虹…………等等千古名剑可供选择。

  名剑虽好,岂是那么容易拿得到的?

  你放心,还记得先前石室里面那个密码箱吗?只要你选好一把,你打开密码箱取得秘籍的同时,就会发现你心仪已久的宝剑正好躺在里面,爽吧。什么,你要选一把纯金打造重一百公斤的剑?……靠!吃我一腿先…………

  如果实在不喜欢用剑,刀也可以。不过选刀,就必须要有特点的刀、有个性的刀,比如李寻欢的小刀、傅红雪的黑刀、谢逊的屠龙刀。象什么金丝大环刀、厚背紫金大砍刀之类的,还是留给先前那位会五虎断门刀的彭家公子用吧。

  枪?枪乃百兵之王,刚猛无比,气势如虹,不能说不是一件好兵器。哦,你肯定看过《英雄》对不对?不然你怎么会想到枪呢?看过就看过嘛,别不承认,看过《英雄》又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那场棋亭大战,甄子丹枪挑秦宫七大高手,再战李连杰,的确打得天花乱坠、火光四射,也确实把枪的威猛刚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行走江湖,一切以方便为先,想想长空那把银枪,起码有一百多斤,江湖险恶,兵刃不可一日离身,每天扛着那一百多斤的玩意儿,你当是练举重,累不累啊?

  行,你就当是健身,练肌肉,可你也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某一天你站在朝天门前,手持长枪,临江而立,望江水汹涌东去,如血的残阳照在你刀刻般坚毅的脸上,晚风拂起你额前的几缕乱发…………,你正在想这个造型能迷倒多少mm的同时,一个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喂,棒棒,来把这两百斤包谷给我挑到船上去。”你几欲吐血,他却不依不饶“别楞着啊,看什么看,还怕我不给你钱吗?”你将来是一代大侠,你胸襟开阔,不可能和这人计较太多,可是,多伤自尊啊!

  选枪的想*就此做罢。

  狼牙棒?喂,大哥,今天我讲的是行走江湖,岳飞抗金的话题下回再说…………

  斧?这样兵器对人的外形、气质等要求甚高,你先找块镜子照照自己象不象李逵象不象程咬金象不象山丘之王?多半不象,那样的人几千年才出了几个。如果硬要勉强使用,反增其乱,你能想象东方不败扔了绣花针手拿一*板斧千娇百媚的样子?

  锤?谁说的锤?来人,给我拖出去毙了…………………………嘣嘣………(枪声)

  九齿钉耙?………………

  要你命三千?………………

  ………………………………………………

  i 服了 you ,反正…………(吐了一口血),反正就这些选择了,你随便挑一样吧。
七、 独行

  选好兵器了吧,看来你还是有头脑的人,选了一把剑,没有提根狼牙棒来见我。

  好,现在你基本上可以出发了,茫茫荒原,天地一色,风舞劲草,乱云飞渡,你白衣长剑,独行其中,脱俗离尘,飘然若仙。身负绝世武功,手持轩辕神剑,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差在江湖上创出一番大事业…………

  问题是这事业该怎么创呢?一切从小事作起吧,先k几个毛贼涨点经验值再说。

  看见了吗?前面路口站着的那位大汉,他就是以前我提到过的巨鲸帮帮众,正在那儿拦路抢劫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别怕,他只会一招黑虎掏心。

  你装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走过去(你也真够坏的),他马上开始说他的第一句台词:此路是他开,此树是他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我知道你是文盲,听不懂文言文,我帮你翻译,他的意思是叫你把现金、信用卡、手机全交出来…………,靠!你还真交啊,你来这儿的目的可是为了除暴安良。对,先往地上唾一口,然后一个马步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再说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

  现在你可以听到他的第二句台词了,“大侠,饶命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

  虽然你身负绝世武功,但也须知仁者无敌,作人和做妖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说到哪儿去了,反正你宽宏大量,看在他八十岁老母的份上,饶了他一命。

  巨鲸帮帮众狼狈逃窜而去,围观的村民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你报拳作揖,朗声说:“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小弟我初到贵宝地,望大家多多关照。我叫令狐春水大侠,年方二十,今后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就是我的职责,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宣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作仰天长笑状)

  周围的村民马上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和喝彩,虽然这喝彩中偶尔夹有一两句什么“这傻b没病吧?”“脑壳有包!”之类的,但也不必在意,须知行走江湖,脸皮不可太薄,否则你怒火攻心,一掌将周围的村民全部打成飞灰,岂不成了大*大恶之徒?

  有个伟人说过,人要不断的取得成功,而不要站在一次成功的山顶上停滞不前。你阔步离开了喝彩的村民,朝村子中心走去。

  前面传来喧闹之声,竟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张员外家的小姐被一个*贼抱着正要离开。定睛一看,此人面目狰狞,手持一把金丝大环刀,竟是老熟人————先前提到过的五虎断门刀彭大公子。

  你小子真有福气,惩恶扬善的机会又来了,还等什么,上啊,不用担心,他也只是配角,对你构不成威胁。你大吼一声:“站住,我令狐春水大侠在此,岂容你如此为祸乡邻、欺压百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不可推卸的权力和义务,我今天…………”。

  行了行了,这句台词还是短一点为好,你没看见彭大公子都走到村口了啊。快点吧,让你把这句说完。

  “…………我今天就替天行道!”

  你冲过去就和彭大公子干上,彭大公子身负五虎断门刀绝学,无奈身为配角,不能与你主角相争,只好忍痛被你三招两式打得满地找牙,憋得一腔怒火准备回去一刀把导演劈了。

  你救得小姐归来,张员外对你千恩万谢,定要设宴款待你,你该怎么办呢?

  其实要闯荡江湖也不用这么急,适当的时候拉近一下和普通百姓的距离也是好的,这样可以让人觉得你平易近人,即使装装样子也不错。你没发现逢年过节那些领导人都要下到基层和挖煤的人握手和口臭的人聊天和要饭的人拥抱啊。

  那么你就盛情难却、勉为其难的留了下来,一夜的把盏交杯,众乡亲对你佩服万分,员外对你感恩戴德,小姐对你芳心暗许,怎奈你心有鸿鹄之志,怎可留恋此凡脂俗粉。待众人皆醉之时,你运绝顶轻功,左脚点右脚背,右脚点左脚背,踏着满天的星光飘然仙去。地上众人烂醉如泥、浑然不觉,只有以茶代酒的小姐,举头仰望星空,脑中回荡着你远去的背影,不禁脸上两行清泪,胸中一缕闲愁。从此其他男人皆如粪土,独身多年终看破红尘出家峨嵋,此后晨钟暮鼓不绝耳际,青灯古佛长伴身边,日日诵经念佛、焚香点烛,乞求意中人的一世平安,这是后话。
八、 思春

  巨鲸帮的势力,在长江以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而彭大公子的刀*已尽得真传,相信西南一带使刀比他快的不会超过五人。你现在刚刚出道就接连挫败了财雄势大的巨鲸帮,又打败了五虎断门刀传人彭大公子,顿时声名鹤起,江湖上大小报刊杂志的头版上尽是你的名字,街头巷尾也四处流传着关于你与牡丹阁头号青楼女子的诽闻,你成了公众人物,你的知名度也随着你代言的唐记飞镖和武当牌毡帽的大受欢迎而骤然升高,你现在是风流潇洒、年少多金、好事不断、志得意满啊。

  那为什么你的脸上始终不见笑容?为什么你始终眉头紧锁?倾诉一下吧,对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靠!在我面前你还装什么算啊?我早看穿你的心肝脾肺肾了,不就是因为上一集我让你离开了张员外家那位小姐吗?帮主,品位太差了吧!

  虽说你现在依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仍然是单影无人相依偎,可是你放心,你没有命犯天煞孤星,也不会孤独一生,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娶个三妻四妾都不为过…………,但是,武林豪侠一般都是用情专一、从一而终的,花心是成就正义事业的大敌啊,你不要跟我说韦小宝,我们这里说的可是武林豪侠。

  那么,要怎样才能找到你那位独一无二的佳人呢?古语云:以铜为鉴可以正形,以史为鉴可以清心。还是拿本历史书来看看吧。

  胡斐的老婆是谁?苗若男。苗若男她老爸是谁?苗人凤,胡斐的杀父仇人。

  段誉最爱的是谁?王语嫣。可王语嫣她老妈恨段家的人入骨。

  郭靖他老婆是黄容,黄容他老爸和全真教向来不和。全真七子组成七星剑阵还和黄老邪干过几架,而他们七个,正好是郭靖的师傅。

  令狐冲他老婆的老爸,也就是他的岳父任我行,其真实身份是黑道扛坝子,江湖公敌。

  张无忌,明教教主,正好是赵敏她爹襄阳王通缉令上的头号恐怖分子。

  …………………………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那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想想你的敌人是谁?…………哦,你才出江湖,尚未树敌,那么你该想想,你将来是万人景仰的一代大侠,是英勇与侠义的化身,你的敌人还能是谁,当然只有那称霸一方,为祸江湖的黑道扛坝子了。好,现在你就去找他,他将解决你的姻缘问题。

  可黑道老大行踪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根本就找不到嘛。不用担心,既然上天安排你和那位佳人将来会在一起,那你不用去找她她自然也会来找你,这叫冥冥中自有天意,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这不,前方似乎有人向你奔来,莫非你的佳人已经等不及了?你大喜过望,迎上前去,才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绝色美女,而是先前被你打得满地找牙的彭大公子现在邀齐帮手来找你报仇雪恨。你赶忙收回那颗荡漾不已的春心,因为一场恶战已经拉开序幕了。

  你本来就双拳难敌四手,再加上先前憋了一腔怒火的彭大公子现在得到导演的允许放手一搏,就更增其威势。很快你被打倒在地,彭大公子狞笑着就要一刀取了你的性命。突然一团黑影飘然而至,一个身穿劲装(也就是紧身衣)的蒙面女侠从天而降,千钧一发之际救你于水深火热。

  虽然女侠用黑布蒙着脸,但从她优美的身段你敢肯定她定然是绝色美女,而把脸蒙上更有一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异国情调,你流着口水还希望再幻想点什么,但你很快因伤势过重而晕了过去。

  一个时辰之后,你终于清醒了,你马上就可以睁开眼睛看到你梦寐以求的仙子了,恭喜恭喜。

  慢!在你睁开眼睛之前,让我们来想一想你的仙子到底是什么模样呢?外貌就不用说了,当然是美若天仙、倾国倾城,那性格呢?

  这就要看你喜欢哪一种了。有典雅淑女型的,比如王语嫣、苗若兰,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风范。有古灵精怪型的,比如赵敏、黄容,虽然有时候刁蛮一点,但更为活泼可爱。还有双面娇娃型的,对老公千依百顺,对别人冷酷凶残,比如任盈盈、梅超风…………。各种类型不分高下,就如夏荷冬梅、春兰秋菊,各领风*。你选哪一种呢?

  双面娇娃?强!…………算你有个性。

  好,现在我数,一……二……三……,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纯白色的床,纯白色的被盖和蚊帐,你迫不及待的转过头,看见一个女子对你嫣然一笑,你猛的倒抽了一口凉气,昏了过去。她竟然是————如花!

  为了避免你惊恐和失望交迫而死,我必须向你解释一下,如花只不过是你仙子的丫鬟而已,在这里她的出场纯属友情客串,对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纯粹是为了衬托你意中人的美丽温柔大方。
九、 遇美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你可以胸有成竹的第二次从昏厥中醒过来了,你一抬头就看见了你的双面娇娃。

  果然不出我所料,长得真是眼如杏、口若樱、身似蛇、肤胜雪(妖怪?),发如瀑、声如莺、胸如…………。不说了不说了,你自己看吧。

  你看得目瞪口呆、鼻血横流,可短暂的兴奋并不能掩盖你已身负重伤,你全身一震,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仙子惊叫一声,就要帮你敷药,可是很不巧(其实是很巧),你的伤偏偏在大腿、在腰间或者是在胯下,虽说你并不在乎你的清誉(你也有?),可古代的男女之防甚严,男女授受不亲的至理名言更是人人皆知,仙子此刻真是为难万分。本来这事可以由她的丫鬟如花来做,但算你小子有福,如花宣布她的友情客串只做先前那一幕,并且已经领了工资走人。正当仙子犹豫不决之际,你嘴角又溢出一缕血丝,逼得仙子痛下决心,一咬牙解开了你的衣襟。

  这位古代版的南丁格尔本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你臭烘烘的伤口敷上了某某派的疗伤圣药,但你显然不甘心就此作罢,还要变着*子折磨人家。所以疗伤圣药敷上后你的伤仍然不见起色,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仙子暗骂了一声“倒霉!”,在要求改剧本未果之后,看在薪水的份上,她扶你坐起,双掌抵在你的后心,两股内家真气输入你的体内助你疗伤。虽然理论上你只有一成的康复机会,但那只是表面数字,多看武侠片就可知,此时你只须“哇”的喷出一口鲜血就表示你已经好了。当然,这口鲜血你也可以不喷,任由仙子那柔若无骨的双手在你背心不停的按摩,真是春风得意,其乐无穷啊。

  但这回导演可不答应了,在连喊了三声“喷”未果之后,他终于提了一把金丝大环刀站在你的面前。

  你在心中将导演的直系亲属统统*了一遍,终于喷出了一口鲜血。仙子长呼了一口气,将你放平于床上睡下。

  当你终于又醒了过来,仙子连忙告诉你,虽说男女授受不亲,但她给你敷药纯粹是因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本着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才这样干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和白求恩一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其实她废这么半天话只是要告诉你,她给你敷药并不是因为她看上你了,更不是想占你的便宜。

  不过你不用失望,她只不过是出于一个良家女子应有的羞涩才那样说的,其实早在你赶走巨鲸帮喽罗又击败彭大公子的时候,就已经捕获了她的芳心,从此开始默默的关注着你,并终于逮住机会救了你一命,把你弄回了她的香闺。要不然江湖上每天砍死砍伤那么多人,她干嘛不一一救回来敷药疗伤,或者本着悬壶济世的杏林精神直接开一家武林医院?

  你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伤一天天的好起来,又毫无办*,真是恨不得自捅两刀以求在此地再呆个一年半载。但男子汉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儿女情长可暂且放在一边,等到最后一集再来解决。

  你们终于要分别了,或者是因为你未来的老岳父急召仙子回家过年,或者是西北某地又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你要前去寻找惩恶扬善的机会,反正原因可以有多种。

  送君千里,终需一别,此地长亭古道,碧草连天,仙子劝你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爱人。

  泣别之际,仙子取下一根发簪放入你手,脸上羞得绯红。从此你俩虽天各一方,但日日睹物思人,牵肠挂肚,乞求明月千里寄相思,却恨月也有阴晴圆缺。

  也有大胆泼辣的仙子临别之际会送你一肚兜,从此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就从枕头下翻出来嗅上一嗅,顿时精神焕发,战无不胜。

  当然,以你现在的武功才智名望地位人品相貌,你不可能不结识其他女子,江湖中将来还会有很多女侠会对你倾心,但要牢记,花心乃武林豪侠的大忌,所以对于这些女子,你要在占尽她们便宜之后告诉她们,其实你一直拿她们当妹妹看(一般都是这样)。她们或许会恼你一时,但绝不会恨你一世,最终都会自动退出,默默的为你俩祝福。

  喂,令狐春水大侠…………,喂,发什么呆,又在想你的仙子啊?最近你的武功退步了很多哦,须知儿女情长之际最易英雄气短,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你看最近你在江湖上的人气可降了不少,你代言的唐记飞镖都卖不出去了,武当集团的纳斯达克指数也因为你而降了六个百分点,你该反省反省了。
 好,抛开儿女私情,到江湖上去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重振人气吧。
十、 除恶

  你终于又回到了江湖上,准备再K几个毛贼赚经验值,可你现在名声在外,巨鲸帮的喽罗再也不敢在你面前嚣张,彭大公子强抢民女的勾当也只有在背着你的时候才作,你整日在江湖上晃着碌碌无为没事可干,你身为一代大侠这成何体统?

  还记得你的出身吗?你是一个孤儿,这下你的身份又派上用场了吧,前面我说过,没事干的时候就去追查你的身世啊。

  有了目标,你就有了动力,从此你每天在江湖中上窜下跳东奔西走南来北往左右逢源前仆后继,或一年半载,或三年两年,你终于在某某武林元老或某某世外高人的口中得知,原来你的父母就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某某某大侠。为了配合你给自己取的那个惊世骇俗的名字,我们只得暂时让你老爸叫令狐某某大侠。话说令狐某某大侠夫妇在生下你后不久就被奸人害死,你现在必须给他们报仇雪恨,因为你毫无疑问是他们的亲生骨肉,这一点有你肚皮上的胎记屁股上的痔疮和脸上的雀斑为证。

  那么你的仇人是谁呢?经过一番苦苦追查,你终于找出真相,原来当年的奸人就是现在为祸武林,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的黑道扛坝子。

  前面说过了,黑道扛坝子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飘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循。可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你终于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虽然你没能找到黑道老大本人,但通过追查他的行踪,你发现他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阴谋,而这场阴谋,也就是我以前提到过的武林浩劫。(靠,我简直是先知)

  至于这场武林浩劫,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把武林中人抓到一海外荒岛加以囚禁,或者是造谣他家祖坟里有异宝引诱大家前去撞机关而死,或者是勾结官府对武林人士加以剿杀,又或者是给每个武林中人发一个美女使其自甘堕落…………,不管怎样,反正良心是大大的坏了。

  你是正义的化身,当然要把他的阴谋公之于众,使大家早有防备。还记得先前我介绍过的在武林中地位高如泰山北斗的几个门派吗?少林、武当、娥眉,这三个代表马上会主持召开一个名为《关于黑道扛坝子的阴谋及其他若干问题》的武林大会。不过不要对他们期望过高,大会还没开完,他们多半就会因为领导权的分配问题而打得不可开交,之后谁也不服谁,个个心高气傲的割据一方,等着武林浩劫的来临将他们个个击破。

  黑暗势力终于出动了,那些名门正派正如我所说的,都是浪得虚名之辈,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得人仰马翻。当然,黑老大也没忘了对你下手,由于你最近沉迷于爱情,武功已大不如前,黑老大三招两式将你掀翻在地,眼看你就要一命归西,突然一个人跳出来横在你的咽喉和黑老大的兵刃之间,原来是你的仙子。

  接下来的事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仙子竟然是黑老大的女儿(这一点你不应该感到奇怪),她宣布如果你被杀的话那么她也活不成,同时也苦苦哀求你不要再同她老爸为难。黑老大在长叹了一声“女生外向”之后,放下手中的兵刃对你大吼一声“滚”。而你则用坚毅的眼神勇敢的和这个黑道魔头对视着,似乎在告诉他你绝不屈服,今天一定要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并且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春水大侠,别硬撑了,快走吧。英雄气概固然重要,却怎么也不如你的小命要紧,须知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不,今天就当是你放过他,看在仙子的份上饶他不死?

  你马上就听进了我的顺耳忠言,翻身爬起,捡起你的轩辕剑,独自一人凄然离去。

  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你将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那父女俩一个对你是杀父之仇,一个则有救命之恩,一个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武林公敌,一个则是你的知心爱人,你落入了取与舍的两难境地。在事业和爱情之间,你必须做出生死抉择。

  当然,以你现在的武功,你还没有选择的资格,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你将再碰上两三次奇遇,又学会几样绝世武功,其过程和第四章所讲的大致相同。所以如果这奇遇迟迟不来,你尽可往悬崖绝壁之处去,佯装不会轻功多跳它几回。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你终于明白了正义事业重于一切的道理。现在江湖上的杀戮进行得差不多了,敢明着反抗的人已经全部被你的老岳父消灭干净,他已经称霸天下,自封为武林至尊了。

  显然,这时的他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完全忽视了你的存在,或者是大大低估了你的实力,他在明你在暗,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他,进行一场最后的世纪大战。

  有人说武侠和A片的共同点就是最后都以一次大战收场,这也不无道理。如今你身负几种武林绝学,已非当日的吴下阿蒙,老岳父则是功力浑厚,深不可测,你们俩这场大战打得是天昏地暗,飞砂走石,刀来剑往,电闪雷鸣,刀剑齐断之后两个人又拳脚相加,打得花团锦簇,一直打了七天七夜,两个人都…………都饿得爬不起身,最后靠猜拳也好,抓周也罢,反正你赢了你老岳父一招半式。你老岳父心高气傲自认天下无敌,此刻羞愧难当,“哇”的怪叫一声,跳崖自尽。

  想你老岳父处心积虑大半辈子,到头来还不是为你做了嫁衣,你摆平你老岳父部下的残余势力后,终于因拯救了武林而荣获天下第一高手奖,以及万人景仰的一代大侠提名。
十一、归隐

  现在你昔日的梦想都已实现,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江湖上人人都景仰你,当年骂你是傻B的村民也跑来向你致以诚挚的歉意,你现在是风头正劲,如日中天啊。

  但你还有一件事情没办好。对,就是你的仙子。虽然你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在江湖上广布眼线,但始终无法找到佳人的下落,你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当中。

  还记得先前张员外家的小姐吗?后来到峨眉山出家那个。别怕,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和她重修旧好,这回她可以帮你的大忙,她会跑来告诉你,原来佳人就隐居在峨眉山上白龙洞中,某一日在洗象池沐浴之时被她偶然看到(这佳人也真够胆大)。现在你心急如焚,马上起程直奔峨眉山,踏着旧日寻师学武的足迹,找到了你的双面娇娃。

  虽然她看上去已经心灰意冷,但在你的花言巧语之下很快就会原谅你干掉了她老爸以及违背了当初的誓言(不和她老爸为难)。你们俩就此结成神仙眷侣,笑傲江湖,纵横四方,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享享清富了。

  可就在这时最不幸的消息传来,导演发话了,本故事就拍到此为止,你的江湖生涯结束了。你气坏败坏,提着刀说要杀了导演全家,几个人拦也拦不住,导演没办法,告诉你,最多再给你半个小时让你处理后事。

  你连忙买田置地,和佳人商讨归隐之事,你们择了一处清雅之地,夏日扁舟摘藕,冬里赏雪观梅,秋来东篱采菊,春至品兰数星,人生之极乐也不过如此了。

  慢着!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老岳父可是跳崖自尽的,根据江湖惯例,跳崖者绝不会死而只会增强功力,大患未除,武林中一场更大的劫难在即,你怎可现在就封剑归隐?

  先别高兴得太早,你不会再有出场的机会,本故事仍然得马上结束。而让你老岳父跳崖自尽,这明摆着是为写续集埋下伏笔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这么多年在江湖上你算白混了。

  你隐居于一个小村落,从此解甲归田,初时觉得新奇,日久难免生厌。你昔日在武林中过得异常精彩,所以说今天你能够安贫乐道纯粹是鬼话。你每天在村子里转悠,逮谁跟谁讲你当初闯荡江湖的牛逼经历,可就是没人相信,还骂你是疯子,这件事让你耿耿于怀,郁闷无比。

  幸亏科技的发展,世界变得日新月异。村子里通上了互连网,于是你灵机一动,将当年闯荡江湖的牛逼经历统统写成文章,并贴于网上,既可发泄自己的显赫身世无处炫耀之苦,又可指导武林后生如何闯荡江湖,一举两得啊。

  你们现在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吧,我就是当年…………,算了,还是不说为妙。

  怎么样?武林之路的前途还算一片光辉灿烂吧,那就快照我说的话去做啊!前程,是要靠自己去创造di…………

网友:

呵呵,虽然把里面一些小说中的人物搞差了,但对一些武侠小说的老套路讽刺得还真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