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media player怎么用不了了?

楼主(2004-03-19):
前天,我的media player突然用不了了,内部程序错误,某个内存地址不能引用为读什么的。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有补救的办法嘛?

网友:

有单独的安装文件,下一个重装

楼主: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内存不够用了

楼主:

不会吧,还有我网页上的查找功能也不能用了,怪不怪?

网友(2004-04-29):

在windows2000下我也遇到国类似问题
重新装一个就可以了
我决的MEDIA PLAYR CLASSIC 比较好,基本上所有的插件都自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