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榜]1000信币寻hero3高手破解

楼主(2004-03-29):
本人是hero3 fans,不知这有无同好。
如果有人能破解,我愿出1000信币相赠。
==============================================================================
前提:英雄任选(战役英雄除外).英雄40级,160点基本属性任意分配.8项技能任选, 全部高级,但英雄的初始技能不得改变,必须保留.英雄会所有魔法,"泰坦之箭"除外.但是如果没有选择智慧术,则英雄只能使用所有1-2级魔法.不得利用游戏BUG,每回合只能用一次魔法.不带任何宝物.士气普通,幸运普通(如果学习领导术或幸运术,则士气和幸运随技能产生的变动有效)英雄带7只部队,从最高级到最低级各一只,最高级10个,6级20个,依次类推,最低级的70个.兵种可在除中立生物的所有兵种中任选,可以跨种族.而因种族混合而导致的士气变化有效!战斗地点,草地.战斗场景中无任何障碍物!
最强阵容
英雄:艾登(或任何特长智力的英雄)
技能:智慧术,智力,四系魔法,魔力,防御术
基本属性:攻击0防御40力量90知识30
部队:凤凰,精神元素,石元素,烈火元素,铁人,战斗矮人,半人马.

求任何可以破解此阵容的方法.破解方法必须符合上面的"前提",以英雄带兵对战.
=============================================================================

楼主:

在我印象中,很多工程师都是Hero3高手,希望这里不会让我失望。

网友:

凤凰血短,复活也没有太大作用,为何选它, 而不用黑龙?

网友:

和人对挑?

网友:

用姆拉克,兵种一样
智慧术、智力、战术、水系、土系、抵抗力、进攻术、防御术
基本属性:攻击60防御20力量50知识30
作战方法视对方排阵而定,几个主要的魔法:迟缓、祈祷、治愈、复活

楼主:

下面引用由fools2004/03/29 04:44pm 发表的内容:
凤凰血短,复活也没有太大作用,为何选它, 而不用黑龙?

凤凰1〉速度第一(21)有魔法先手权/后手权
    2〉对火系魔法免疫(狂乱,失明)等
       。。。
       。。。

网友:

你们说的是英雄无敌III么?我好像听说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aibxyz2004/03/30 00:31am 发表的内容:
用姆拉克,兵种一样
智慧术、智力、战术、水系、土系、抵抗力、进攻术、防御术
基本属性:攻击60防御20力量50知识30
作战方法视对方排阵而定,几个主要的魔法:迟缓、祈祷、治愈、复活

还是不行,虽然有速度优势,但第一回合秒不了对方。
对方power90,mana 3000+,一个召唤雷元素,就有好几百,就不停的召唤,结果就是比谁的mana多,所以特长智力的英雄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so,aibxyz,你的方法在50级的英雄时可能有机会,但90级,对方p比你高40,mana比你多2500,防御不比你低的情况下,你用姆拉克没机会的。
ps:常用英雄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姆拉克和luna,你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03/30 08:53am 发表的内容:
你们说的是英雄无敌III么?我好像听说过!!

呵呵,是啊!
hero3sod对于我就像windows对于PC

网友:

下面引用由illiteracy2004/03/30 08:46am 发表的内容:
凤凰1〉速度第一(21)有魔法先手权/后手权
    2〉对火系魔法免疫(狂乱,失明)等
       。。。
       。。。

没错,忘了凤凰的速度.

网友:

那个忘了召唤这一项了
不过可以在几个回合内把除了召唤出来的生物消灭干净,然后立刻投降或逃跑
哈哈,那个大家就是平手了
我喜欢用的英雄也就是这几个,姆拉克、智力的两个、或者选加钱的而且技能不错的那几个(主要是开局好些)

网友:

如果都是凤凰,基本上谁先动手谁赢!

楼主:

下面引用由aibxyz2004/03/31 00:07am 发表的内容:
那个忘了召唤这一项了
不过可以在几个回合内把除了召唤出来的生物消灭干净,然后立刻投降或逃跑
哈哈,那个大家就是平手了
我喜欢用的英雄也就是这几个,姆拉克、智力的两个、或者选加钱的而且技能不错的那几个 ...

你是不是说把对手的非召唤生物灭掉后逃跑=天地同寿?这样的思路不错。
但好像不大可行,他每回合召唤出来的生物会越来越多,而且每次召唤的数量惊人,在非召唤生物被你杀完前复活,就用召唤生物和你耗,至少他处于不败之地,一不小心你连逃跑都难。

楼主: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4/03/31 08:25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都是凤凰,基本上谁先动手谁赢!

不同意,因为如果按照设定的前提,决定胜利的应该不是初始的那点兵种。所以初始兵种一般选择能带来速度,抗魔等优势的,像5级蛇皮怪的死亡凝视和7级黑龙的高血全抗魔都被舍弃,基本都用抗魔兵种(由于兵的数量少,又有末日审判等魔法可以左右胜利,抗火就比较重要了)。
这个“珍珑”设定的初始兵种数量比较“刁”,不能靠它快速取胜亦不会被秒。
望大家集思广意以破之!

网友:

把防御分配到力量和知识上,先用召唤,然后再降对方防御

楼主: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4/04/01 12:49pm 发表的内容:
把防御分配到力量和知识上,先用召唤,然后再降对方防御

是说用0攻0防100力量60知识 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特长智力的英雄,也就1200mana,最多2000(力量只有60了)
耗起来还是吃亏啊。
建议换个思路,我也在苦思中

网友:

建议jadezhang 可以为 illiteracy 在灌水区开一个英雄3专区了, 再来个starcraft 做一个游戏专区也罢。

楼主:

下面引用由fools2004/04/01 02:38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jadezhang 可以为 illiteracy 在灌水区开一个英雄3专区了, 再来个starcraft 做一个游戏专区也罢。

呵呵,大家讨论讨论嘛。
我觉得看4个小时代码打1个小时h3提高不少效率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illiteracy2004/04/01 01:43pm 发表的内容:
是说用0攻0防100力量60知识 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特长智力的英雄,也就1200mana,最多2000(力量只有60了)
耗起来还是吃亏啊。
建议换个思路,我也在苦思中

肯定要用智力特长的

网友:

假如是0攻0防100力量60知识,其她和你的最强阵容相同,已开始虽然吃亏,但是后来比对方多出的一倍的魔法可是很有优势阿

网友:

带兵并不是特别重要,黑龙也可以,只要能顶住一个回合,然后召唤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加速度的英雄,也用凤凰,攻击99,争取一回合干掉对方,呵呵

网友:

我试了一下,改用99、21、20、20的技能
在两个回合可以消灭其有生生物,如果对方用复活那就可以赢了
但对方用召唤的确打不赢,但打完就跑还是可以的
其实只要再多给一点生物就可以秒掉了

网友:

99 0  55  6  英雄加速度特长
先用流星雨或连锁闪电干掉凤凰,复活的本轮不能行动,然后一对一的都基本能干掉,下一轮干掉凤凰

网友:

有高级战术,进攻术,智慧,领导幸运,四系魔法也不用学全
如果中间来个士气高涨,哈哈......

网友:

速度特长,得却有用,
不过士气高涨,又不能多放一轮魔法,还是不要领导术。

网友:

那个是战斗英雄,不靠魔法
士气高涨可以多进攻一次

网友:

嗯。。。。还是很玄,除非运气极好,对方的兵种多对魔法有抵抗力,
一次魔法攻击又杀不死凤凰(复生阿),必须加上一次凤凰的攻击。攻防效果最大是攻击力的300%(有误么?) , 就是说即使,凤凰再来一次信运的话,也杀不死精神元素,如果再加上本方精神元素的攻击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这样下去要在第一轮利用先手杀死对方便不可能。

网友:

复生的凤凰本轮不会行动
凤凰可以供给多人,虽然杀不掉精神,但可以干掉他后面的
带兵除凤凰外,其他兵是速度并对方快的攻击力最高兵种

网友:

不过,待二轮,如果(机会还是不多)对方兵剩不多的话,还是有杀死对方非召唤兵种(如果他召唤的话)的机会,再逃跑吧.......如果第二轮不能完成这些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网友:

即使两个都干不掉,也可以后面的兵一一对挑,别忘了,一开始就用了一个连锁闪电或者流星雨,凤凰旁边的兵不死也重伤了

网友:

魔法篇
本作中的魔法共分为风、土、火和水四大系。其中风系法术以移动为主,传送、加速等属于这个系;土系主要是防御性法术,石头皮肤、护盾等就是这个系的;火系主要是攻击性法术,火墙、地狱火等都是这个系的;水系的魔法似乎偏向于辅助,祝福、治疗等都归这个系。当然,每个系也都有一些攻击法术。每个系的魔法都可以通过提升相应的技能,以更少的魔法值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一、 基本:
名称,等级,消耗,类别,作用
魔箭(magic arrow),一级,5点,战斗,基础:对敌单体产生英雄魔法力×10+10的伤害。高级:对敌单体产生英雄魔法力×10+20的伤害。专家:对敌单体产生英雄魔法力×10+30的伤害。
察看术(visions),二级,4点,探险,基础:查看野外生物的数量和加入的可能性。范围为英雄魔法力×1。高级:同基础,此外还可查看敌人英雄的四项属性和所带部队。范围为魔法力×2。专家:同高级,此外还可查看敌城和驻留军队情况。范围为魔法力×3。
二、空气系:
名称,等级,消耗,类别,作用
急行术(Haste),一级,6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速度提高3点。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速度提高5点。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速度提高5点。
显示宝物(View Air),一级,2点,探险,基础:显示附近宝物的位置。高级:显示附近宝物、英雄的位置。专家:显示附近宝物、英雄、城堡的位置。
伪装术(Disguise),二级,4点,探险,基础:当敌人查看你的英雄时,所显示的部队全部变成当前部队中最强大的生物,数量正常显示。高级:当敌人查看你的英雄时,所显示的部队全部变成当前部队中最强大的生物,数量不显示。专家:当敌人查看你的英雄时,所显示的部队全部变成目前玩家拥有部队中最强大的生物,数量不显示。
瓦解射线(Disrupting Ray),二级,10点,战斗,基础:降低敌人部队的防御力3点,可对单一目标多次使用。高级:降低敌人部队的防御力4点,可对单一目标多次使用。专家:降低敌人部队的防御力5点,可对单一目标多次使用。
幸运术(Fortune),二级,7点,战斗,基础:增加己方单一部队的幸运1点。高级:增加己方单一部队的幸运2点。专家:增加己方所有部队的幸运2点。
闪电术(Lightning Bolt),二级,10点,战斗,基础:闪电攻击敌人,伤害为英雄魔法力×25+10。高级:闪电攻击敌人,伤害为英雄魔法力×25+20。专家:闪电攻击敌人,伤害为英雄魔法力×25+50。
精确术(Precision),二级,8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远程部队进行远程攻击时攻击等级+3。高级:使己方单一远程部队进行远程攻击时攻击等级+6。专家:使己方所有远程部队进行远程攻击时攻击等级+3。
空气盾牌(Air Shield),三级,12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的远程伤害降低25%。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的远程伤害降低50%。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受到的远程伤害降低50%。
圣光术(Destroy Undead),三级,15点,战斗,基础:打击不死系生物,伤害为英雄魔法力×10+10。高级:打击不死系生物,伤害为英雄魔法力×10+20。专家:打击不死系生物,伤害为英雄魔法力×10+50。
御气术(Pro.from Air),三级,12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空气系魔法的伤害降低30%。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空气系魔法的伤害降低50%。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受到空气系魔法的伤害降低50%。
催眠术(Hypnotize),三级,18点,战斗,基础:使敌方部队暂时受你控制,我方攻击受控制的敌人部队时不会受到反击。被施法敌人部队的HP总和要小于法力×25+10。高级:同上,但敌人部队的HP总和要小于法力×25+20。专家:同上,但敌人部队的HP总和要小于法力×25+50。
连环闪电(Chain Lightning),四级,24点,战斗,基础:同时打击4支部队,目标部队受到的伤害为英雄魔法力×40+25,其余部队依次减半。高级:同时打击5支部队,目标部队受到的伤害为英雄魔法力×40+50,其余部队依次减半。专家:同时打击4支部队,目标部队受到的伤害为英雄魔法力×40+100,其余部队依次减半。
反击术(Counterstrike),四级,24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每回合增加1次反击的机会。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每回合增加2次反击的机会。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每回合增加2次反击的机会。
次元门(Dimension Door),五级,25点,探险,基础:瞬间移动至地图任一看见地点,每天可以使用2次,每次施法时会降低3点移动力。高级:同上,每天可以使用3次,每次施法时会降低3点移动力。专家:同上,每天可以使用4次,每次施法时会降低2点移动力。
飞翔术(Fly),五级,20点,探险,基础:可以使英雄所率领的军队飞行,不受障碍物的影响,不过必须在回合结束前返回陆地,飞行距离为通常移动力的60%。高级:同上,此外飞行距离为通常移动力的80%。专家:同上,此外飞行距离为通常移动力的100%。
魔镜术(Magic Mirror),五级,25点,战斗,基础:有40%的机率将敌人的法术随机反射回敌人一支部队身上。高级:有50%的机率将敌人的法术随机反射回敌人一支部队身上。专家:有60%的机率将敌人的法术随机反射回敌人一支部队身上。
召唤空气元素(Summon Air Ele.),五级,25点,战斗,基础:召唤空气元素参加战斗,一旦召唤则无法召唤其它元素。召唤空气元素的数量为英雄法力×2。高级:同上,但召唤空气元素的数量为法力×3。专家:同上,但召唤空气元素的数量为法力×4。
三、土系:
名称,等级,消耗,类别,作用
护盾(Shield),一级,5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敌人肉搏的伤害降低15%。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敌人肉搏的伤害降低30%。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受到敌人肉搏的伤害降低30%。
减速(Slow),一级,6点,战斗,基础:使敌人单一部队的速度降低25%。高级:使敌人单一部队的速度降低50%。专家:使敌人所有部队的速度降低50%。
石头皮肤(Stone Skin),一级,5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的防御增加3点。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的防御增加6点。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的防御增加6点
显示资源(View Earth),一级,2点,探险,基础:显示附近资源的位置。高级:显示附近资源和矿产的位置。专家:显示附近资源和矿产的位置及地形。
死亡波浪(Death Ripple),二级,10点,战斗,基础:战场中全部非不死系怪物受到法力×5+10的伤害。高级:战场中全部非不死系怪物受到法力×5+20的伤害。专家:战场中全部非不死系怪物受到法力×5+30的伤害。
御土术(Pro.from Earth),二级,5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土魔法的伤害降低30%。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空气魔法的伤害降低50%。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受到空气魔法的伤害降低50%。
流沙(Quicksand),二级,8点,战斗,基础:随机在地图上放置4个流沙陷阱,只有施法者和熟悉该地形的生物才可看见,踩中流沙的部队停止行动一回合。一旦踩中一个流沙,其它流沙陷阱都将被显示出来。高级:同上,但随机放置6个。专家:同上,但随机放置8个。
复生术(Animate Dead),三级,15点,战斗,基础:复活一定数量的不死系部队。复活的生命点数为法力×50+30。高级:同基础,但复活的生命点数为法力×50+60。专家:同高级,但复活的生命点数为法力×50+160。
反魔法(Anti Magic),三级,15点,战斗,基础:使部队只受4、5级魔法的影响。高级:使部队只受5级魔法的影响。专家:使部队不受任何魔法的影响。
地震(Earthquake),三级,20点,战斗,基础:随机破坏2处城墙。高级:随机破坏3处城墙。专家:随机破坏4处城墙。
引力护盾(Force Field),三级,12点,战斗,基础:由施法者在战场上放置一个2格力墙,阻止敌人通过。高级:由施法者在战场上放置一个3格力墙,阻止敌人通过。专家:由施法者在战场上放置一个4格力墙,阻止敌人通过。
流星雨(Meteor Shower),四级,16点,战斗,基础:对目标区域及其周围区域单位英雄法力×25+25的伤害。高级:对目标区域及其周围区域单位英雄法力×25+50的伤害。专家:对目标区域及其周围区域单位英雄法力×25+100的伤害。
复活(Resurrection),四级,20点,战斗,基础:复活一定数量的阵亡部队。复活生命点数为英雄法力×50+40,仅仅在战场上有效。高级:同上,但复活HP为英雄法力×50+80。专家:同上,但复活HP为英雄法力×50+160。
悲痛术(Sorrow),四级,16点,战斗,基础:使敌人单一部队的士气降低1。高级:使敌人单一部队的士气降低2。专家:使敌人所有部队的士气降低2。
回城术(Town Portal),四级,16点,探险,基础:使你的英雄回到最近的城堡,消耗3点移动力。高级:使你的英雄回到己方的任何城堡,消耗3点移动力。专家:使你的英雄回到己方的任何城堡,消耗2点移动力。
破裂术(Implosion),五级,30点,战斗,基础:对敌单体产生英雄法力×75+100的伤害。高级:对敌单体产生英雄法力×75+200的伤害。专家:对敌单体产生英雄法力×75+300的伤害。
召唤土元素(Summon Earth Ele.),五级,25点,战斗,基础:召唤英雄魔法力×2个土元素人参战,其他元素人不能同时召唤。高级:召唤英雄魔法力×3个土元素人参战,其他元素人不能同时召唤。专家:召唤英雄魔法力×4个土元素人参战,其他元素人不能同时召唤。
四、火系:
名称,等级,消耗,类别,作用
嗜血术(Bloodlust),一级,5点,战斗,基础:被施法部队肉搏攻击力加3。高级:被施法部队肉搏攻击力加6。专家:所有己方部队肉搏攻击力加6。
诅咒术(Curse),一级,6点,战斗,基础:被诅咒敌方部队伤害力降至最低。高级:被诅咒敌方部队伤害力降至最低的80%。专家:所有敌方部队伤害力降至最低的80%。
御火术(Pro.from Fire),二级,5点,战斗,基础:被施法部队受火魔法伤害力降低30%。高级:被施法部队受火魔法伤害力降低50%。专家:所有己方部队火魔法伤害力降低50%。
失明术(Blind),二级,10点,战斗,基础:被施法部队除非受攻击,否则不能行动。受攻击时反击伤害力只有平时的50%。高级:被施法部队除非受攻击,否则不能行动。受攻击时反击伤害力只有平时的25%。专家:被施法部队除非受攻击,否则不能行动。受攻击时不会反击。
火墙(Fire Wall),二级,8点,战斗,基础:目标区域出现2格宽的火墙,穿越火墙的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10的伤害。高级:目标区域出现3格宽的火墙,穿越火墙的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20的伤害。专家:目标区域出现3格宽的火墙,穿越火墙的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50的伤害。
火球术(Fire Ball),三级,15点,战斗,基础:目标及其邻近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15的伤害。高级:目标及其邻近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30的伤害。专家:目标及其邻近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60的伤害。
布雷术(Land Mine),三级,18点,战斗,基础:随机在地图上摆放4个地雷,触发部队受到魔法力×10+25的伤害,熟悉该地形的兵种可以看到地雷并安全穿过,其余则看不见。高级:随机摆放6个雷,伤害力上升到魔法×10+50,熟悉该地形的兵种可以看到地雷并安全穿过,其余则看不见。专家:随机摆放8个雷,伤害力上升到魔法×10+100,熟悉该地形的兵种可以看到地雷并安全穿过,其余则看不见。
灾祸术(Misfortune),三级,12点,战斗,基础:被施法敌方部队幸运降1。高级:被施法敌方部队幸运降2。专家:所有敌方部队幸运降2。
末日法术(Armageddon),四级,24点,战斗,基础:所有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50+30的伤害。高级:所有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50+60的伤害。专家:所有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50+120的伤害。
发狂术(Berserk),四级,20点,战斗,基础:被施法部队攻击最近目标,1格内单位受影响。高级:被施法部队攻击最近目标,7格内单位受影响。专家:被施法部队攻击最近目标,13格内单位受影响。
火盾(Fire Shield),四级,16点,战斗,基础:将敌方肉搏伤害力的20%反弹到攻击者身上。高级:将敌方肉搏伤害力的25%反弹到攻击者身上。专家:将敌方肉搏伤害力的30%反弹到攻击者身上。
狂暴术(Frenzy),四级,16点,战斗,基础:施法部队攻击增加其防御力的100%,防御同时降为0。高级:施法部队攻击增加其防御力的150%。专家:施法部队攻击增加其防御力的200%。
地狱火(Inferno),四级,16点,战斗,基础:目标及其邻近区域2格内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20的伤害。高级:目标及其邻近区域2格内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40的伤害。专家:目标及其邻近区域2格内部队受到英雄魔法力×10+80的伤害。
.屠龙术(Slayer),四级,16点,战斗,基础:施法部队攻击巨兽、龙和九头蛇时攻击力加8。高级:同上,同时对魔鬼和天使有效。专家:同上,同时对泰坦有效。
牺牲术(Sacrifice),五级,25点,战斗,基础:牺牲一只己方部队,将(英雄魔法力+阵亡部队基础HP+3)×牺牲部队的数量, 将HP转化为已方阵亡部队的HP,并将其复活。高级:牺牲一只己方部队,但会将(英雄魔法力+阵亡部队基础HP+6)×牺牲部队的数量, 将HP转化为已阵亡部队的HP, 并将其复活。专家:牺牲一只己方部队,但会将(英雄魔法力+阵亡部队基础HP+10)×牺牲部队的数量, 将HP转化为已阵亡部队的HP, 并将其复活。
召唤火元素(Summon Fire Ele.),五级,25点,战斗,基础:召唤英雄魔法力×2个火元素人参战,其他元素人不能同时召唤。高级:召唤英雄魔法力×3个火元素人参战,其他元素人不能同时召唤。专家:召唤英雄魔法力×4个火元素人参战,其他元素人不能同时召唤。
五、水系:
名称,等级,消耗,类别,作用
祝福术(Bless),一级,5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的伤害力为最大值。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的伤害力为最大值+1。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的伤害力为最大值+1。
治疗术(Cure),一级,6点,战斗,基础:消除负面魔法的影响,并有恢复少许HP的功能。恢复生命点数为英雄魔法力×5+10。高级:同上,但恢复生命点数为英雄魔法力×5+20。专家:同上,但恢复生命点数为英雄魔法力×5+30。
驱散术(Dispel),一级,5点,战斗,基础:消除己方部队所附魔法的影响。高级:消除己方或敌方部队所附魔法的影响。专家:消除所有部队所附魔法的影响。
御水术(Pro.from Warter),一级,5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水系魔法的伤害降低30%。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受到水系魔法的伤害降低50%。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受到水系魔法的伤害降低50%。
召船术(Summon Boat),一级,6点,探险,基础:有50%的机率召唤船只。高级:有75%的机率召唤船只。专家:有100%的机率召唤船只。
冰冻箭(Ice Bolt),二级,8点,战斗,基础:伤害为法力×20+10。高级:伤害为法力×20+20。专家:伤害为法力×20+50。
除障术(Remove Obstacle),二级,7点,战斗,基础:可以除去战场上的障碍物,如树、石头等。高级:可以除去火墙。专家:可以除去战场上的任何物体。
毁船术(Scuttle Boat),二级,8点,探险,基础:有50%的机率毁坏一条未被占领的船只。高级:有75%的机率毁坏一条未被占领的船只。专家:有100%的机率毁坏一条未被占领的船只。
虚弱术(Weakness),二级,8点,战斗,基础:使敌人单一部队的攻击力降低3点。高级:使敌人单一部队的攻击力降低6点。专家:使敌人所有部队的攻击力降低6点。
健忘术(Forgetfulness),三级,12点,战斗,基础:使敌人单一远程部队的一半无法进行远程攻击。高级:使敌人单一远程部队无法进行远程攻击。专家:使敌人所有远程部队无法进行远程攻击。
冰冻环(Frost Ring),三级,12点,战斗,基础:在指定位置制造一个冰环,周围部队会遭受打击,但冰环中心内的部队不会有伤害。伤害为法力×10+15。高级:同上,但伤害为法力×10+30。专家:同上,但伤害为法力×10+60。
高昂术(Mirth),三级,12点,战斗,基础:使己方单一部队的士气提高1点。高级:使己方单一部队的士气提高2点。专家:使己方所有部队的士气提高2点。
传送术(Teleport),三级,15点,战斗,基础:可将一部队传送至战场的任一地点,但不能穿过城墙和护城河。高级:可将一部队传送至战场的任一地点,但不能穿过城墙。专家:可将一部队传送至战场的任一地点。
克隆术(Clone),四级,24点,战斗,基础:可以在战场上复制生物进行战斗,但复制生物一但被攻击就会消失。可以复制1至5级的生物。高级:同上,但可以复制1至6级的生物。专家:同上,但可以复制1至7级的生物。
祈祷术(Prayer),四级,16点,战斗,基础:增加己方单一部队的攻击力、防御力和速度各2点。 高级:增加己方单一部队的攻击力、防御力和速度各4点。专家:增加己方所有部队的攻击力、防御力和速度各4点。
水上行走(Water Walk),四级,12点,探险,基础:可以使英雄所率领的军队在水上行走,不过必须在回合结束前返回陆地,行走距离为通常移动的60%。高级:同上,但行走距离为通常移动的80%。专家:同上,但行走距离为通常移动的100%
召唤水元素(Summon Water Ele.),五级,25点,战斗,基础:召唤水元素参加战斗,一旦召唤则无法召唤其它元素。召唤水元素的数量为法力×2。高级:同上,但召唤水元素的数量为法力×3。专家:同上,但召唤水元素的数量为法力×4。

网友:

技能篇
本作中英雄的技能增加到了28种,但每人只能学到8种。有些技能的学习和英雄的种族也有关系,比如说骑士族无法习得招魂术。技能上的选择对于培养英雄是至关重要的。
空气魔法(Air Magic): 增加空气魔法的威力及降低魔法值的消耗。一级空气魔法降低1点魔法值消耗。二级低2点魔法值消耗。三级降低3点魔法值消耗。四级降低4点魔法值消耗。五级降低5点魔法值消耗。
箭术(Archery): 增加远程部队及战争武器的攻击力。基础:增加10%。高级:增加20%。专家:增加30%。
防御术(Armorer): 降低敌人对己方部队的伤害。基础:降低10%。高级:降低25%。专家:降低50%。
炮术(Artillery): 可以手动控制巨箭车攻击目标,每回合可攻击两次并增加双倍威力几率。基础:50%出现双倍威力。高级:75%出现双倍威力。专家:每回合均为双倍威力。
弹道学(Ballistics): 可以手动控制攻击目标,并增加攻击次数、伤害力和精确度。基础:攻击一次,击中城墙几率为60%,最大攻击力几率为50%,除非城墙全破,否则击中箭塔的几率低于60%。高级:攻击两次,其余同上。专家:攻击两次,均为最大威力;击中城墙几率为75%,除非城墙全破,否则击中箭塔几率为75%。
外交术(Diplomacy): 可以增加中立部队加入的几率,并降低所需的花费。基础:25%加入,花费降低20%。高级:50%加入,花费降低40%。专家:100%加入,花费降低60%。
鹰眼术(Eagle Eye): 让英雄可以学会敌方的法术。基础:40%几率学会2级魔法。高级:50%几率学会3级魔法。专家:60%几率学会4级魔法。
泥土魔法(Earth Magic): 增加土元素魔法的威力并降低消耗魔法值。一级土魔法降低1点魔法值消耗。二级降低2点魔法值消耗。三级降低3点魔法值消耗。四级降低4点魔法值消耗。五级降低5点魔法值消耗。
地税术(Estates): 可以增加每日收入。基础:每天加125。高级:每天加250。专家:每天加500。
火魔法(Fire Magic): 增加火元素魔法的威力并降低消耗魔法值。一级降低1点魔法值消耗。二级降低2点魔法值消耗。三级降低3点魔法值消耗。四级降低4点魔法值消耗。五级降低5点魔法值消耗。
医疗术(First Aid): 当英雄使用医疗帐篷时获得额外效果并可以指定医疗目标。基础:最多增加50点生命值。高级:最多增加75点生命值。专家:最多增加100点生命值。
理解术(Intelligence): 增加英雄魔法力的最大值。基础:增加最大魔法值25%。高级:增加最大魔法值50%。专家:最大魔法值翻倍。
领导术(Leadership): 增加所带部队的士气,亡灵巫师和死亡骑士无法习得此项技巧。基础:加1点士气。高级:加2点士气。专家:加3点士气。
学习术(Learning): 增加英雄战斗中所得经验值。基础:可增加5%。高级:可增加10%。专家:可增加15%。
后勤术(Logistics): 增加英雄陆上移动力。基础:增加10%移动力。高级:增加20%移动力。专家:增加30%移动力。
幸运术(Luck): 增加所带部队的运气及双倍攻击的机会。基础:加1点幸运。高级:加2点幸运。专家:加3点幸运。
神秘学(Mysticism): 增加英雄每日魔法值恢复的点数。基础:每日恢复2点。高级:每日恢复3点。专家:每日恢复4点。
航海术(Navigation): 增加英雄海上移动力。基础:加50%行动力。高级:加100%行动力。专家:加150%行动力。
召魂术(Necromancy): 可将战斗中死亡的部队转为骷髅兵。基础:转化10%。高级:转化20%。专家:转化30%。
进攻学(Offense): 增加我方近战部队的杀伤力。基础:增加10%。高级:增加20%。专家:增加30%。
向导术(Pathfinding): 减少地形对英雄移动力的影响。基础:增加10%。高级:增加20%。专家:增加30%。
抵抗术(Resistance): 使敌方所施攻击性法术可能失效。基础:5%的几率不受影响。高级:10%的几率不受影响。专家:20%的几率不受影响。
学者术(Scholar): 使英雄相遇时可以相互学习对方的法术。基础:可交换2级魔法。高级:可交换3级魔法。专家:可交换4级魔法。
侦察术(Scouting): 增加英雄的视野范围。基础:加1格。高级:加2格。专家:加3格。
巫术(Sorcery): 增加英雄所施攻击性魔法的攻击力。基础:增加5%。高级:增加10%。专家:增加15%。
战术学(Tactics): 使英雄能在开战前重新布置整理自己的部队。等级高于敌方3级则可以在7格范围内排列。战术等级高于敌方2级则可以在5格范围内排列。战术等级高于敌方1级则可以在3格范围内排列。战术等级和敌方相当则只能选择是紧缩还是分散队型。
水魔法(Water Magic): 增加水魔法威力及降低魔法值的消耗。一级降低1点魔法值消耗。二级降低2点魔法值消耗。三级降低3点魔法值消耗。四级降低4点魔法值消耗。五级降低5点魔法值消耗。
智慧术(Wisdom): 使英雄能学习更高级的魔法。基础:可以学习3级魔法。高级:可以学习4级魔法。专家:可以学习5级魔法。

网友:

没错,但对方大多数兵种对魔法免疫 或者低效,如精神 不怕闪电链, 魔法对铁皮人只有5%(没错吧)的伤害.等等......

网友:

如精神 不怕控制心智魔法

网友:

先用闪电连

网友:

等级不好调,注意蓝色的宝物,把急速披风装上,没找到加速度的英雄

网友:

铁皮人是25%

网友:

凤凰大中间两个,全死
骑士干掉精神,只剩两个
牛打土,死

网友:

什么意思,
是不是尝试成功了?

网友:

第三页有地图

网友:

好啊,好久没有打过  hero3  了,回头过过瘾。
顺便一问:  星际玩得如何? 大多数喜欢 hero 3 的同志,也都会在星际上下功夫的,  hehe

网友:

show me the money
black sheep wall
哈哈

网友:

这样可以吗
我昨天用了祈祷对方还剩下不少兵,一个闪电琏怕是不够

网友:

天啦,这么多fans。

网友:

一个闪电连就够了,凤凰全死复活两个,精神剩两个

楼主:

两天没看,发现大家士气挺高嘛。
我中午休息试试,如果能破,马上发信币:)

网友:

呼呼

楼主: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4/04/02 01:34pm 发表的内容:
凤凰大中间两个,全死
骑士干掉精神,只剩两个
牛打土,死

不好意思,上个星期出差,我昨天自己调地图测了一下(战斗5次),发现其中有一次士气了2下,在4回合内干掉了对方的初始兵,算是破了此阵容。但如果没在前2回合连着出士气,结果还是失败。
为表彰和肯定greenpine和aibxyz的热心参与和破解方案,我会分别给发1000和500信币。
由于本人魅力不足以转账,希望2位分别提供1000和500元的卖贴,标明领取heros3奖金。
谢谢!

网友:

两个回合就够了,先用闪电连,凤凰打中间两个,骑士干掉精神,后面的一个干一个,第二回合干掉对方凤凰就可以了

网友:

奖金就不用了,呵呵,大家都是英雄fans

网友:

想问一下,你们有‘圣战群英传’的光明、黑暗两个资料篇吗?

网友:

我没有

网友:

有打专家级的吗?

网友:

大家玩的都是专家级的吧
不过是开始难了点
‘圣战群英传’这游戏不错的,如果3DO不再出英雄系列了,它倒是一个希望

网友(2005-07-23):

防,抵抗,智力,智慧,进攻,防御,土,水     防御40。力量77。知识43。。。魔力英雄。。一样的兵,冲啊。。。。不知道得不得行。。。比魔法多少嘛。。。哈哈哈

网友:

    简直是天书。不过听起来挺玄的。智力的较量。估计和下棋研究棋谱差不多。
ps:转化不了生产力  :-P

网友:

只是玩,没有破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