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端口被封,由什么办法可以上ftp?

楼主(2004-04-01):
[这个贴子最后由yangtch在 2004/04/01 11:33pm 第 1 次编辑]

悬赏2000e币,奖第一解决此问题回复者!

网友:

有一些突破封锁的软件如SoftEther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和开ftp的人说,要他把端口改成22就行

网友:

自己设一个代理,用http上好像也可以

网友:

二楼说的对,,随便开一个端口,,然后让下载的人知道你的端口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要其他网站的ftp,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用http代理访问ftp也是可以的,你看看cuteftp等软件的代理选项上有这种选择就知道了。只是有些ftp站点对http代理的支持不太好。

网友:

呵呵,说反了,是有些http代理对ftp访问的支持不太好。至于http代理可以到http://www.openproxies.com上去找

网友:

下面引用由yangtch2004/04/01 11:32pm 发表的内容:
悬赏2000e币,奖第一解决此问题回复者!

斑竹大人。。。。

楼主:

已经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