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IBM公司面试的三道题,考验大家的IQ

楼主(2004-04-10):
第一道题:在房里有三盏灯,房外有三个开关,在房外看不见房内的情况,你只能进门一次,你用什么方法来区分那个开关控制那一盏灯?
第二道题:有两根不均匀分布的香,每根香烧完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你能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一段45分钟的时间?
第三道题:一个经理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的年龄加起来等于13,三个女儿的年龄乘起来等于经理自己的年龄,有一个下属已知道经理的年龄,但仍不能确定经理三个女儿的年龄,这时经理说只有一个女儿的头发是黑的,然后这个下属就知道了经理三个女儿的年龄。请问三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多少?为什么?

网友:

第一和第二题很简单
第三题还在想ing

网友:

第一第三个问题都不会。答案?

网友:

我来看看如何:)

网友:

第三题俺想了一下:
所有可能的乘积只有1x6x6和2x2x9是相等的,等于36,其他都唯一,所以经理的年龄是36岁。我们假设1岁的孩子是没有头发的,这样如果6岁的双胞胎应该要么都是黑头发要么都不是黑头发。所以结果只有 2,2,9。
第一题提示一下:靠光和热来分辨。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这么想

网友:

1 岁的孩子有头发。没听说过胎毛笔么?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4/11 10:32pm 发表的内容:
第一题提示一下:靠光和热来分辨。

原来是这样……

网友:

第一题提示一下:靠光和热来分辨。
是这样么???打开门不关上一个一个试呗!!!你们想复杂了吧?????还是我太简单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yn8003232004/04/12 05:38pm 发表的内容:
第一题提示一下:靠光和热来分辨。
是这样么???打开门不关上一个一个试呗!!!你们想复杂了吧?????还是我太简单了!!!

你的思路很不错。
不过题目似乎说的是:外面看不到里面,只能进去一次(不是开门一次)

网友:

还有第三题,,,我开始也想的是36岁,,,可我觉得它不需要这种思路吧!!!怕挨打的问,,,他的三个女儿都是人么???因为很多人拿宠物当儿子的,,嘿嘿,要不为什么用黑头发来区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yn8003232004/04/12 05:44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第三题,,,我开始也想的是36岁,,,可我觉得它不需要这种思路吧!!!怕挨打的问,,,他的三个女儿都是人么???因为很多人拿宠物当儿子的,,嘿嘿,要不为什么用黑头发来区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

哦,你的思路还是很不错。:))

网友:

其实像外企的这类题都是简单的数学和日常推理题,只要思路对路就很容易解答。
千万不要认为是什么脑筋急转弯之类的东西,
否则你会陷入思维误区无法解答。

网友:

两个灯打开一会儿,然后关一个,进去又看又摸,就分出来了

网友:

laobai啊,眼睛看一个,手上摸一个,不错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4/12 09:04pm 发表的内容:
laobai啊,眼睛看一个,手上摸一个,不错哦。。。

呵呵,真逗!

网友:

万一灯不热呢?

网友:

万一灯不热就该换灯泡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4/04/14 08:18am 发表的内容:
万一灯不热呢?

问这问题的是高人~~~

网友:

都很有思想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dy9927在 2004/04/28 06:19pm 第 1 次编辑]

第三题还是不清楚呀!!!

网友:

第二题很简单

网友:

第一支香点一头,同时将第二支香点两头,当第二支香燃尽时,刚好是30分钟,此时再将第一支香的另外一头点燃,15分钟后所有的香都燃尽了,总共45分钟。
简单撒

网友:

第三体不太清除

网友:

呵呵,太简单了

网友:

...顶一下。
等高人答第3题。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2007-10-07):
厉害啊,见识了

网友:
看来,偶是比较弱智的

网友:
第三题想不出来!有没有最终答案啊!也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2007-12-28):
那位思路不错的兄弟有前途啊

网友:
呵呵!大家的思路都好有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