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VMware么? (无内容)

楼主(2004-04-14):
(图片)

网友:

我用VMware跑了个Mandrake

楼主:

我装了vmware,为什么不能访问网络了?而非要把vmware卸载之后才能重新访问网络?

网友:

哦,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装完了就直接用了
VMware关掉也不行么?一定要卸载?
我估计是VMware的配置有问题
你是在Windows下装的还是linux下装的?我的是在Windows下的
在Device->Network Adapter 将它设为Bridged
如果是Windows下的话,应该有一个vmnetcfg.exe,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帮助?
搞定后,和我说一声吧,我也学一招

楼主:

对,关掉也不行。必须卸载。
现在法显式金山网镖惹的祸。我的金山网镖升级后,现在经常占用CPU达95%以上,甚至连flashcar、网络蚂蚁这样的软件下载速度稍微快一点都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访问网络。现在卸掉之后就好了。重新装了vmware也没问题。

网友:

凡事无定法,相时而动
呵呵

楼主:

请问如何再vmware中访问window原有分区中的文件?以及如何才能把vmware tools安装上去。我再启动完linux之后用VM菜单中的Install VMware Tools,结果VMware下放状态栏仍然提示You do not VMware Tools installed.

网友:

你用的是v4.5?
关于VMware Tools的安装,你可以看看VMware的帮助
并不仅仅是在VM菜单下面点击一下那么简单,还要有很多其它工作要做
关于访问Windows分区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VMware中的设备都是虚拟的,包括硬盘也是
所以它没有真正的Linux中存在的那些hda设备,所以也就访问不了这些设备
你可以在/dev下面看看,是否有hda设备,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按照Linux访问Windows分区那么做了)
我一般都是在Linux上开个FTP,需要什么东西直接传上来就行了

楼主:

搞定了。起初从windowsXP ping虚拟系统中的linux,通,反过来不通。因为开启了XP的防火墙原因。关掉就好了。
文件访问可以在VMware软件中设置共享文件夹,没必要搞ftp。在linux中通过/mnt/hgfs/...访问。
装VMtools,选好菜单后,将vmware系统目录中的linux.iso mount上。将其中的文件解开安装就好了。安装后可以启动xwin了。

网友:

Sharing files between guest and host operating systems is a so good idea

网友(2014-09-21):
虚拟机网络设置改改就行了

网友(2014-12-02):
有人用过VMware么? (无内容)有人用过VMware么? (无内容)

网友:
guest os 是 linux的話 因為linux 沒有aotorun的功能,vmware tools無法自動安裝。選Install VMware Tools只會把vmware tool當光碟mount上來,在裡面找到類似VMwareTools-9.6.2-1688356.tar.gz的tar file把它解壓到/tmp/ 再到 /tmp的解壓目錄下 sudo vmware-install.pl --default才能安裝

网友(2015-03-17):
我用过,没出现过你的问题。

网友:
用过,不知问题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