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下载:看看这个男人的经典之作,胶卷冲洗出来以后 哈哈

楼主(2004-05-11):
[这个贴子最后由solonsun在 2004/05/13 11:07pm 第 2 次编辑]

http://download.online.sh.cn/redirect.php?soft_id=28649&down_url=/pub/joy/xiao/snapshot0508.zip
看看这个男人,胶卷冲洗出来以后 哈哈
不知道另外的时间能否下载,扎近视间

网友:

看不见

楼主:

下载没有问题吧?
是asf文档,可能是你的播放器不支持,
用mplayer9.0

网友:

你发的帖子没有一个能下的.
都是zip文件,根本不是asf文档,:-P

楼主:

我都下载下来了

网友:

下载不了:
请从download.online.sh.cn下载,或调整您电脑的防火墙设置,重试一次

网友:

请从download.online.sh.cn下载,或调整您电脑的防火墙设置,重试一次

楼主:

耦也没辙了:(
文件太大,不能上传,8M限制

楼主:

有一段时间可以下载,有时候不行,在不同的时候分别试一试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