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字怎么读

楼主(2004-05-18):
屮艸芔茻

网友:

1。 che四声(或cao三声)
2。 cao三声
3。 hui四声(或hu一声)
4。 mang三声

声明:这回俺没用google

楼主:

那用的什么

网友:

这次不是思考问题,可以用google和康熙大字典 :)

网友:

靠,一下就被你发现了,用的是比康熙字典还方便的金山词霸

网友:

哦,马高的!!
我怎么把字复制进取后,没有显示哪个字,只显示拼音?(词霸里面)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05/18 07:01pm 发表的内容:
靠,一下就被你发现了,用的是比康熙字典还方便的金山词霸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