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位于何处?

楼主(2004-05-23):
一架飞机从地球的某一点起飞后,向北飞行100公里,又向西飞行100公里再转向南飞行100公里。这时飞行员发现飞机刚好飞回了最初的起飞点。问这时飞机位于何处?

网友:

小学时候就知道啦
南极

楼主:

如果这道题是100分的话, 我只能给你0.5分

网友:

南极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olonsun在 2004/05/25 10:02pm 第 1 次编辑]

看来表述不清楚,应该是南极点,jack说得对

楼主:

我已经假设你说的南极就是南极点了。
每个人都是0.5分

楼主:

我声明此题不适合高中以下学历者回答。
如果你是高中以下学历者,回答南极点可以考虑给100分。

网友:

最初的起飞点

网友:

不象脑筋急转弯吧?

网友:

空中

网友:

下面引用由hiker2004/05/26 08:55am 发表的内容:
空中

这个答案比较像

楼主:

各位大侠,这不是脑筋急转弯。
好了,为了活跃气氛,鼓励灌水,我愿意出1000信元的奖金,奖给在5月29日0:00(GMT+8)以前第一个答对的网友。

网友:

是不是要问与起飞前的夹角?考虑不考虑地球自转?如果考虑还要采用高等数学来计算了?

楼主:

不必考虑。
把飞机改汽车吧。

网友:

纬度赤道以南50公里

楼主:

wrong answer

网友: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100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网友:

答案1:南极点

答案2: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100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哈哈,慢了半个小时!

网友:

楼主是不是回去睡觉了
我和 wdy9927是不是可以平分奖金呀

网友:

看来偶睡了一天觉后再来看,答案已经出来了,唉,与奖金无缘咯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hdlcode在 2004/05/26 09:48pm 第 1 次编辑]

等正确答案出来了, 我会说谁答对了的.
答案要在一个帖子里说全了, 我不会去翻看你800年前的帖子的.
本想设定谁回答一次谁交给我10元的, 但不知道怎么设. :-(

网友:

目前答案是否已经全部出来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ackzhang在 2004/05/26 11:16pm 第 2 次编辑]

答案1:南极点
答案2: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100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3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50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4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25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4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20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5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10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6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5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7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2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8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  1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9 :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0.5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10: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0.25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11: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0.2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答案12:靠近北极点某一纬度,其周长为0.1公里,该纬度任何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
.
.
所有可以被100整除的周长都可以

楼主:

所有可以被100整除的周长都可以???
周长为0.1公里怎么个整除法?

楼主:

大家别着急抢这1000元, 把问题的答案想清楚了, 然后用标准普通话描述出来, 别出语法和逻辑错误. 至少得让我满意吧, 我也不能白出1000块而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吧.

网友:

这样看来
答案太多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vhdlcode2004/05/27 01:19am 发表的内容:
所有可以被100整除的周长都可以???
周长为0.1公里怎么个整除法?

100/0.1 = 1000

楼主:

按照我对你的答案的推理,在你的大脑中很可能丢掉了一部分答案。因为你的“所有可以被100整除的周长都可以”的表达是错误的。但你的回复 100/0.1 = 1000 与你那句话又冲突。
丛数学上讲,所有可以被100整除的周长: 应该是这样的:周长 / 100 = 整数。这明显与你的回复冲突。

网友:

那就列个公式说明:
答案1:位于南极点
答案2:位于北纬,纬度周长为 x 的任一点,向南100公里处
其中x=100/A, A 为所有正整数

网友:

无穷级数问题,如果情况很理想的话,最后那个飞机将在北极点永远自转下去。。
:)

楼主:

1000元是你的了。

网友:

俺一分都没得到

网友:

下面引用由solonsun2004/05/27 09:49am 发表的内容:
无穷级数问题,如果情况很理想的话,最后那个飞机将在北极点永远自转下去。。
:)

我认为再自传也是0公里,所以A没有考虑取 0。

网友:

下面引用由vhdlcode2004/05/27 09:51am 发表的内容:
1000元是你的了。

是我的?还是solonsun的?

网友:

奖金已收到!多谢!
以后有类似的题请多多出上来,奖金由亿涛银行负责提供。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hdlcode在 2004/05/27 10:24am 第 2 次编辑]

solonsun 的答案是错误的:
0 乘 无穷大 是什么?
在北极点没有西,东,南。,你说飞机怎么向西自转?
solonsun谁让你在我回jackzhang的贴子时在中间插一个贴子的?
奖金已汇入JackZhang的账户。

楼主:

这样的题不好找啊。
有了前面的答案,那这个就应该非常简单了。
一架飞机从地球的某一点起飞后,向北飞行1公里,又向西飞行100公里再转向南飞行1公里。这时飞行员发现飞机刚好飞回了最初的起飞点。问这时飞机位于何处?

网友:

在无限靠近北极点的一个半径无限趋于0的圆上自东向西绕北极点无限转下去。。。。。。。。。。。。
不对吗??

网友:

图1

飞机由a经过b,c,到达d点。
先分析a点在北半球的情况:
首先,假设飞行全部为匀速运动,速度为sp公里/小时,如图2

假设在a点所在纬度为α,已知地球赤道的半径r1为6378公里,那么r2=r1*cos(α),根据地球自转一周时间为24小时,则在a纬度该纬度地球自转的线速度为se=2*π*(r2)/24=2*sπ【6378*cos(α)】/24=1668.91*cos(α),单位是公里/小时,而由于100公里以下的纬度变化对线速度的影响不大,故假设b点和c点纬度的地球自转线速度也为se。
第一段,飞机在向北飞行100公里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往正北飞行,而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在向更高纬度,更大经度的方向飞行,飞行100公里后,假设到达b点,从a到b这段距离是100公里,设飞机匀速运动,这段时间t1则为100/sp,则飞机向西偏移距离为(100/sp)*se。
第二段,飞机向西飞行100公里。
第三段,飞机向南飞行100公里,这个过程,其实也并不是向正南飞行,而是向西南方向,看回图1,同样,飞机向西偏移的距离也是(100/sp)*se。
由于d点就是a点,那么从a点到d点经过了一个整圆,这个圆的周长我们可以容易的得出:2*π*r2=2*π*r1*cos(α)=40053.84*cos(α),而这段距离也就是飞机向西偏移的全部距离100+(100/sp)*se+(100/sp)*se。则有:40053.84*cos(α)=100+(100/sp)*se+(100/sp)*se=100+(100/sp)*1668.91*cos(α)*2
下面做模糊分析,飞机的速度大概为1224公里/小时(音速),那么,经过计算得出,cos(α)=0.002514,是个很小的值,则α值接近90,即靠近北极的地方。
在南半球情况差不多,大家分析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考虑地球自转,因为,飞机在起飞时已经具有了和地球线速度一样的的速度,这就像飞机里的一个苍蝇。

网友:

飞机本身如果不动,也在相对于地球公转,所以,应该不考虑地球自传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