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智力题

楼主(2004-05-27):
一道真正的智力题吧,据说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智力题目。好的智力题目的标准是:1、一般人做不出来或者做不下去。2、不需要知识。
  看仔细了:
  有十二个乒乓球特征相同,其中只有一个重量异常,现在要求用一部没有砝码的天平称三次,将那个重量异常的球找出来。
  评分标准:
  1、30分钟以内做出来:智力很高很高很高,不知道有多高。
  2、60分钟以内做出来:智力很高。
  3、两小时内做出来: 智力相当高。
  4、1天或者1周内做出来:智力也很高,而且还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5、10分钟内做出来:你或者以前做过,或者多半是个马虎的人。回去检查答案。

网友:

俺是5 :)

楼主:

说出过程

网友:

这个题目是经典算法啊,没意思

网友:

老扁10分钟就能想出这么繁琐的办法,厉害厉害!!
我用了2分钟就在 baidu 搜到了答案,嘿嘿

称乒乓球(答案)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逻辑推理题。这个题目之所以难,就在于不知道不合格的坏球究竟是比合格的好球轻,还是重。要解出这个题目,不仅要熟练地运用各种推理形式,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机灵劲呢。
  在解题的时候,请大家想一想:用无码天平称乒乓球的重量,每称一次会有几种结果?有三种不同的结果,即左边的重量重于、轻于或者等于右边的重量。因此,为了做到称三次就能把这个不合格的乒乓球找出来,必须把球分成三组(各为四只球)。现在,我们为了解题的方便,把这三组乒乓球分别编号为A组、B组、C组。
  首先,选任意的两组球放在天平上称。例如,我们把A、B两组放在天平上称。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天平两边平衡。那末,不合格的坏球必在C组之中。这个结论是通过选言推理和假言推理而得出的。因为这一只坏球或在A组,或在 B组,或在 C组。只有当坏球在C组时,A组和B组才在天平上平衡。
  其次,从 C组中任意取出两个球(例如 C1C2)来,分别放在左右两个盘上,称第二次。这时,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天平两边平衡。这样,坏球必在C3C4中。这是因为,在十二个乒乓球中,只有一个是不合格的坏球。只有C1C2中有一个是坏球时,天平两边才不平衡。既然天平两边平衡了,可见,C1和C2都是合格的好球。这是运用充分而且必要假言推理而得出的结论。然后,再运用不相容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推出坏球必在C3C4中。其推理过程为:坏球或在C1C2中,或在C3C4中;现已判明不在C1C2中,所以,坏球必在C3C4中。
  称第三次的时候,可以从C3C4中任意取出一个球(例如C3),同另一个合格的好球(例如C1)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就可以推出结果。这时候可能有两种结果:如果天平两边平衡,那末,坏球必是C4;如果天平两边不平衡,那末,坏球必是C3。
  2.天平两边不平衡。这样,坏球必在C1C2中。这是因为,只有C1C2中有一个是坏球时,大平两边才不能平衡。这是称第二次。
  称第三次的时候,可以从C1C2中任意取出一个球(例如C1),同另一个合格的好球(例如C3)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就可以推出结果。道理同上。
  以上是第一次称之后出现的第一种情况的分析。
  第二种情况,第一次称过后天平两边不平衡。这说明,C组肯定都是合格的好球,而不合格的坏球必在 A组或 B组之中。在这种情说下要想再称两次就把坏球找出来,真是要好好地动动脑筋才行。
  我们假设: A组(有 A1A2A3A4四球)重,B组(有B1B2B3B4四球)轻。这时候,需要将重盘中的A1取出放在一旁,将A2A3取出放在轻盘中,A4仍留在重盘中。同时,再将轻盘中的B1 B4取出放在一旁,将B2取出放在重盘中,B3仍留在轻盘中,另取一个标准球C1也放在重盘中。经过这样的交换之后,每盘中各有三个球:原来的重盘中,现在放的是A4 B2C1,原来的轻盘中,现在放的是A2A3 B3。这时,可以称第二次了。这次称后可能出现的是三种情况:
  1.天平两边平衡。这说明A4 B2C1= A2A3 B3亦即说明,这六只是好球,这样,坏球必在盘外的A1或B1或B4之中。已知A盘重于B盘。所以,A1或是好球,或是重于好球;而B1 B4或是好球,或是轻于好球。
  这时候,可以把B1和B4各放在天平的一端,称第三次。这时也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如果天平两边平衡,可谁知A1是不合格的坏球,这是因为十二只球只有一只坏球,既然B1与B4重量相同,可见这两只球是好球,而A1为坏球;(二)B1比B4轻,则B1是坏球;(三)B4比B1轻,则B4是坏球。这是因为B1和B4或是好球,或是轻于好球,所以第三次称实则是在两个轻球中比一比哪一个更轻,更轻的必是坏球。
  2.放A4 B2C1的盘子(原来放A组)比放A2A3 B3的盘子(原来放B组)重。在这种情况下,则坏球必在未经交换的A4或B3之中。这是因为已交换的B2 A2A3等三球并未影响轻重,可见这三只球都是好球。
  以上说明A4或B3这其中有一个是坏球。这时候,只需要取A4或B3同标准球C1比较就行了。例如,取A4放在天乎的一端,取C1放在天平的另一端。这时称第三次。如果夭平两边平衡,那末B3是坏球,如果天平不平,那末A4就是坏球(这时A4重于C1)。
  3.放A4 B2C1的盘子(原来放A组)比放A2A3 B3的盘子(原来放B组)轻。在这种情况下,坏球必在刚才交换过的A2A3 B2三球之中。这是因为,如果A2A3 B2都是好球,那末坏球必在A4或B3之中,如果A4或B3是坏球,那末放A4 B2C1的盘子一定重于放A2A3 B3的盘子,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所以,并不是A2A3 B2都是好球。
  以上说明A2A3 B2中有一个是坏球。这时候,只需将A2同A3相比,称第三次,即推出哪一个是坏球。把A2和A3各放在天平的一端称第三次,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天平两边平衡,这可推知B2是坏球;(二)A2重于A3,可推知A2是坏球;(三)A3重于A2,可推知A3是坏球。
  青年读者,根据称第一次之后,出现A组与B组轻重不同的情况,我们曾假设A组重于B组,并作了以上的分析,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论哪一个球是坏球。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出现的情况是A组轻于B组,这又该如何推论?请你们试着自己推论一下。

网友:

5、10分钟内做出来:你或者以前做过,或者多半是个马虎的人。回去检查答案。
不要误会哦,俺说的5是:鉴于俺只是少半是个马虎的人,所以俺以前做过,而且是大家一起讨论搞了半天才搞出来,呵呵
laobai狗狗来的答案肯定是对的,关键就是对12个球都编好号,然后慢慢琢磨慢慢摆就ok啦

楼主:

唉,老白,又是狗狗啊,
这样可不算术哦

网友:

俺检讨,都是俺的错,带头用狗狗,以后俺用俺的,你们表用,要用也最多用摆渡。

楼主:

search engine prohibited!!!

网友:

tainanle

网友:

俺10分钟内想到分三组,平衡的想到了,不平衡的,觉得太难,是不是等于完成了1/3,怎么算智力

网友:

俺用的就是摆渡!哈哈哈。。。。

网友:

我们三个人讨论了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