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等世界500强公司的面试问题(1)

楼主(2004-06-01):
微软等世界500强公司的面试问题(1)

  难题,智力急转弯问题
  ◆1. 有一个长方形蛋糕,切掉了长方形的一块(大小和位置随意),你怎样才能直直的一刀下去,将剩下的蛋糕切成大小相等的两块?
  答案:将完整的蛋糕的中心与被切掉的那块蛋糕的中心连成一条线。这个方法也适用于立方体!请注意,切掉的那块蛋糕的大小和位置是随意的,不要一心想着自己切生日蛋糕的方式,要跳出这个圈子。
  ◆2. 有三筐水果,一筐装的全是苹果,第二筐装的全是橘子,第三筐是橘子与苹果混在一起。筐上的标签都是骗人的,(比如,如果标签写的是橘子,那么可以肯定筐里不会只有橘子,可能还有苹果)你的任务是拿出其中一筐,从里面只拿一只水果,然后正确写出三筐水果的标签。
  提示:从标着“混合”标签的筐里拿一只水果,就可以知道另外两筐装的是什么水果了。
  ◆3. 你有八个球。其中一个有破损,因此比其他球轻了一些。你有一架天平用来比较这些球的重量。如果只称两次,如何找出有破损的那个球?
  ◆4. 为什么下水道的井盖是圆的?
  提示:方形的对角线比边长!
  其他答案:1圆形的井盖可以由一个人搬动,因为它可以在地上滚。2圆形的井盖不必为了架在井口上而旋转它的位置。
  ◆5. 美国有多少辆车?
  ◆6. 你让一些人为你工作了七天,你要用一根金条作为报酬。金条被分成七小块,每天给出一块。如果你只能将金条切割两次,你怎样分给这些工人?
  ◆7. 一列时速15英里的火车从洛杉矶出发,驶向纽约。另外一列时速20英里的火车从纽约出发,驶向洛杉矶。如果一只鸟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飞行,在同一时间从洛杉矶出发,在两列火车之间往返飞行,到火车相遇时为止,鸟飞了多远?
  提示:想想火车的相对速度。
  ◆8. 你有两个罐子,分别装着50个红色的玻璃球和50个蓝色的玻璃球。随意拿起一个罐子,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玻璃球。怎样最大程度地增加让自己拿到红色球的机会?利用这种方法,拿到红色球的几率有多大?
  ◆9. 假设你站在镜子前,抬起左手,抬起右手,看看镜中的自己。当你抬起左手时,镜中的自己抬起的似乎是右手。可是当你仰头时,镜中的自己也在仰头,而不是低头。为什么镜子中的影像似乎颠倒了左右,却没有颠倒上下?
  ◆10. 你有5瓶药,每个药丸重10克,只有一瓶受到污染的药丸重量发生了变化,每个药丸重9克。给你一个天平,你怎样一次就能测出哪一瓶是受到污染的药呢?
  答案:
  1 给5个瓶子标上1、2、3、4、5。
  2 从1号瓶中取1个药丸,2号瓶中取2个药丸,3号瓶中取3个药丸,4号瓶中取4个药丸,5号瓶中取5个药丸。
  3 把它们全部放在天平上称一下重量。
  4 现在用1×10+2×10+3×10+4×10+5×10的结果减去测出的重量。
  5 结果就是装着被污染的药丸的瓶子号码。
  ◆11. 如果你有一个容量为5夸脱的水桶和一个容量为3夸脱的水桶,怎样准确地量出4夸脱的水?
  ◆12. 在开汽车的锁时,应该往哪个方向旋转钥匙?
  ◆13. 如果你可以移动50个州中的任何一个,你会挑哪个,为什么?
  ◆14. 有4条狗(4只蚂蚁或4个人)分别在一个广场的4个角落里。突然,它们同时以同样的速度追赶在自己顺时针方向的一个人,而且会紧追这个目标不放。它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相遇,相遇地点在哪里?
  提示:它们将在广场中央相遇,所跑的距离与它们跑的路线无关。
  ◆15. 从空中放下两列火车,每列火车都带着降落伞,降落到一条没有尽头的笔直的铁道上。两列火车之间的距离不清楚。两列车都面向同一个方向。在落地后,降落伞掉在地上,与火车分离。两列火车都有一个微芯片,可以控制它们的运动。两个芯片是相同的。两列火车都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你需要在芯片中写入编码,让这两列火车相遇。每行编码都有一定的执行命令的时间。
  你能使用以下指令(而且只能用这些指令):
  MF—让火车朝前开
  MB—让火车朝后开
  IF(P)—如果火车旁边有降落伞,这个条件就得到了满足。
  GOTO
  答案:
  A:MF
  IF(P)
  GOTO B
  GOTO A
  B:MF
  GOTO B
  解释:第一行只是让它们离开各自的降落伞。必须让它们离开自己的降落伞,这样后面的火车才能发现前面火车的降落伞,这样就满足了一个条件,它们就可以跳出起初遵守的编码。它们起初都在A这部分循环,直到后面的火车发现前面火车的降落伞,这时就转入B:并陷入B的循环。前面的火车还是没有找到降落伞,所以就不停地在A里面循环。由于每行编码都有一定的执行命令时间,完成A循环就比完成B费时,因此后面的火车(在B循环中)最终将赶上前面的火车。

网友: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