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门好,问一下,扩展名为EXE的是什么文件格式啊

楼主(2004-06-04):
同志门好,问一下,扩展名为EXE的是什么文件格式啊

楼主:

在先等啊

网友:

你不会是指“可执行文件”吧?
这种文件是做什么的?

网友:

pe文件格式

楼主:

我是网上下载PROTELL99的安装软件,竟然以这样的格式,我无法安装啊,请问兄台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流沙雨2004/06/04 04:19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网上下载PROTELL99的安装软件,竟然以这样的格式,我无法安装啊,请问兄台有什么办法吗?

什么意思?难道windows下exe文件不是可执行文件么?

网友:

....exe 不就是可执行文件么??
一般的软件安装都是exe 格式的呀~!
你要是安装不了,是有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

网友:

???

网友:

郁闷的问题!

网友:

沙沙,exe就是execute的意思
肯定是你安装的文件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糊涂了

网友:

mm在灌水, 你们都被骗了.
顺便告诉大家, exe 并不一定是可执行文件, 要看它是那个操作系统下的. UNIX操作系统下不是靠文件的扩展名来区分是不是可执行文件,是靠文件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