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 问题??

楼主(2004-06-05):
  使用win2000,单击某些视频文件的时候,就会在左边出现快速浏览的图象。  但我的2000 可能哪里装的不好。 一出现那图象,然后在点别的地方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某个内存不能为written。是否调试。 不管是点确定还是取消,都会导致,屏幕只有桌面(这个桌面的意思是,任何图表都没有的桌面)。 只有注销,或重新起动才能恢复正常。。 很郁闷!!   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ackzhang在 2004/06/05 09:50pm 第 1 次编辑]

WDY 为什么换头像了?原来的很可爱,这个俺看不懂了

网友:

it may be a male horse.

网友:

换一种 查看方式试试呢
我用win2000的时候,没注意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常会出现某处内存不能为读或写的情况,不过只要点确定就行了,然后出问题的程序就终止了
要不你下个sp2装上试试

楼主:

装sp2了~
不过好象是sp4。。。 不记得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4/06/05 07:44pm 发表的内容:
WDY 为什么换头像了?原来的很可爱,这个俺看不懂了

哈哈,这个是 幽灵球(恶魔系) 的宝宝~
是一种论坛养宠物的论坛插件带的。
我在别的论坛养了一只。 可惜,就宝宝时的图片我比较喜欢,升级后的就变的难看了~~
hoho

网友:

回复安装一次系统就行了,win2k有时候就是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可能要多装插件
定时到微软网站更新就可以

网友:

偶 感觉这个头像像一个地雷!!
恐怖

网友:

下面引用由solonsun2004/06/07 08:12pm 发表的内容:
偶 感觉这个头像像一个地雷!!
恐怖

呵呵,同感

楼主:

哈哈,有点象~
恐怖就对了。 这是恶魔系的宝宝。
哇哈哈~~

网友:

索伦的头像不错,天上飘着美元

网友:

俺总希望有一天天上掉下这东东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