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老没事自动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06-08):
有时候晚上回去前关上机子了,,早上来了就开着呢,,隔一段时间就又好了,,,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

嘿嘿,,除非是老鼠,,,,,我想要是bios的问题的话,怎么会隔一段时间又好了呢,,而且我没设置过bios啊???

网友:

是hanppy指使大熊猫干的吧??
呵呵

网友:

一看那只熊就是奸不溜丢的,没有实际的猫乖,所以俺才怀疑的
happy,给人家长相弄好一点嘛!要不去美个容??
呵呵

楼主:

哎呀,,跑题了,,,我拽回来吧,,,回答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国这种问题
没有理会,直接power off就行啦,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重新安装了系统后就没事了

网友:

关上电源不就可以了
如果在重启就见鬼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滤波电路有点小问题,瞎猜的

网友:

1。你是亲眼看到他关机了还是看到“正在关机”就走了?有可能关机过程死机了,然后晚上一停电马上又来。。。
2。有人动。。。
3。有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4/06/08 10:42am 第 1 次编辑]

网友:

那就说明计算机的电源开关有问题

楼主:

每次都是看到完全关掉才走,,,我也怀疑是电源方面的缘故,,,
今天我拔掉电源再走!!!嘿嘿,,atu,,,今天你怎么老拿图片说话??
还有,,,昨天突然蓝屏,,但绝不是平时所看到的蓝屏,,我以为遭病毒了呢,,可重启之后就没问题了
还有,,,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装完一个软件后要求重启,,然后就找不到硬盘了??
其实还有,,嘿嘿,,说累了,回来再说,,,老是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解决,,,

网友:

自己启动的现象很普遍,有一次俺出去好多天,回来发现机子是开的。
其实机子启动就靠一个脉冲就可以啦,各种干扰都可能产生这种脉冲。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好像改不过来。掉电之后再来电就会启动;
蓝屏是系统的问题吧,小伊,是什么系统?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关掉查线板的电,看你启动不启动……如果启动,就是见鬼啦

网友:

会不会是还设置了别的启动方式?如,Lan事件、鼠标事件等都能够自动、BIOS中还能设置定时启动。看看这些情况是否有,如果设置了鼠标事件的话,震动都能产生鼠标事件进而引发启动啊

网友:

bios的电容快坏了

网友:

jiqing说得对,,调电之后,,来电,,就会触发--

楼主:

有的主板是这样,好像改不过来。掉电之后再来电就会启动;

嘿嘿,,,这我懂,,,,,有的机子掉电一两秒就不用启动,,,继续工作,,,我说的又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