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C是什么冬冬?有啥用处?怎么用?

楼主(2004-06-25):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教诲!

网友:

可惜我也不懂。

网友:

mIRC is a shareware IRC client for Windows. It is developed and copyrighted by Khaled Mardam-Bey. mIRC is a highly configurable IRC client with all the goodies other clients on UNIX, Macintosh and even on windows offer, combined with a *nice* and clean user interface. mIRC offers full color text lines, DCC File Send and Get capabilities, programmable aliases, a remote commands and events handler, place sensitive popup menu's, a great Switchbar, World Wide Web and sound support, and... a lot more. mIRC is shareware but not crippled in any way...

楼主:

能不能谈谈使用方法和经验?进去之后就傻眼了

网友:

偶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