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通WIN98系统的的GGJJ们

楼主(2004-07-13):
GGJJ们:
    我这里有一台比较古老的计算机啊,装的是WIN98系统,现碰到一个问题,在设置TCP/IP属性时,无法设置DNS配置,因此无法上网,请问该怎么办呢?除了格系统这个方法,因为它的驱动程序无法找到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呵呵
不会吧?
到注册表里面改吧!

网友:

这和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吧。
我每天还用WIN98的,在WIN98写设备驱动程序比较方便,代码也小。我们这里很多人用呢,但没有发现不能设置DNS啊。
你可以将internet协议卸调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win98里是可以设dns的
我这学期还装过,设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solonsun2004/07/13 03:06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
不会吧?
到注册表里面改吧!

怎么改啊?可否详谈啊?

网友:

我觉得也可以格系统的,老机器的硬件驱动一般2000里面很可能自带。

网友:

俺家里的机子就是98的啊,用了5年啦。
等俺把内存和硬盘扩一扩还会再用五年。

网友:

98用了5年没重装?
俺家还有一台p200的机器,打算过几天装个linux,迎来第2春

网友:

各位都是强人

网友:

我现在没电脑,打算过几天,什么都不买,再混他几年没电脑的日子。

楼主:

原本想系统优化一下的。现把它给格了,重新安装了个WIN2000,马马乎乎还将就着用啊

网友:

装2000还不如xp爽呢,自带网络防火墙。

网友:

xp系统要求太高了
老机子可能不够爽啊

网友:

偶机器的cpu用的的是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