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调的用电情况

楼主(2004-07-21):
不好意思哈,我想问一下空调是不是一个小时就用一度电的?

网友:

看你的空调的功率是多少了

网友:

基本上要一度电,,是以匹为单位,,小屋子一般不到一度电。。

网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