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分诡异的测试

楼主(2004-08-03):
一个十分诡异的测试,大家有兴趣来看看!
很诡异的心里测试.......
试一下吧,看看结果
请第一次看到这个测试的朋友,首先静下心来,认真的,快速的用自己的心算来坐下面这个测试,看清楚要求,真实的说出当时的第一个脑子里面的答案,才能看出这个测试的最有效的结果!谢谢!
很诡异喔!!!
但要以最快速的时间心算所看到的数学程序,
然后回答问题!
开始啰!往下走,并答题吧!
2+2=?
************
************
************
************
************
************
************
************
************
************
************
************
4+4=?
************
************
************
************
************
************
************
************
************
************
8+8=?
************
************
************
************
************
************
************
************
************
************
************
************
16+16=?
************
************
************
************
************
************
************
************
************
************
快!随便在12跟5的中间挑一个数字!
************
************
************
************
************
************
************
************
************
************
************
************
************
************
挑了吗? 现在继续往下....
************
************
************
************
************
************
************
************
************
************
************
************
************
你挑的数字是\'7\',对吧!
************
************
************
************
************
************
************
************
奇怪吧!
************
************
************
************
************
************
************
************
************
************
************
************
************
************
************
继续作下一个实验!
跟着下列叙述并且快速回答问题!
算算看啰!
************
************
************
************
************
************
************
************
************
************
1+5
***** *******
***** *******
************
************
************
************
************
************
************
************
************
************
************
2+4
************
************
************
************
************
************
************
************
************
************
************
3+3
************
************
************
************
************
************
************
************
************
************
************
4+2
************
************
************
************
************
************
************
************
************
************
************
5+1
************
************
************
************
************
************
************
************
************
************
************
现在持续默念\'6\'这个数字15秒,然后往下卷动画面!
************
************
************
************
************
************
************
************
************
************
************
快!想一个蔬菜的名字!然后继续往下卷动作!
************
************
************
************
************
************
************
************
************
继续卷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想的是大白菜,对吧!
如果不是,你是占2%可以在正常情形下还可以有余力思考别的事的少数人口,
98%的人会回答大白菜。诡异哦!听说这个测验是从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兔子国翻译
的……?

再来做一个测试~~~
> > > >>你是否正常﹖
> > > >>
> > > >>請跟著以下的指示,盡快地回答以下的問題,
> > > >>但要先完成一个問題才回答下一個。
> > > >>
> > > >>你不需要寫下答案,只要心算便可。
> > > >>
> > > >>
> > > >>15+6
> > > >>是多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快!!!心想一種工具和一種顏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剛剛想的是否紅色的鎚子(chui zi)﹖
> > > >>
> > > >>
> > > >>
> > > >>如果答案不是的話,你就是2%的與別人不同的人∕不正常人,
> > > >>通常98%的人做會回答紅色的鎚子

网友:

ding

网友:

直接看了后面的

网友:

厉害!我除了第二项没有中,1和3都中了!

网友:

弓虽!!!!
基本都中了,除了最后一项,我想的是黑色的锤子!

网友:

除了第一项有差别,后面都中了,

网友:

最后一项中的!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

晕,1.2中了,3不中
为什么会有人想到红色的锤子这么奇怪的东西???

网友:

我怎么一个都不中啊,,郁闷,,
俺第一个想的是9,第二个想的是茄子,第三个想的是铁镐和紫色,,

网友:

第一个是9,第二个想不起来,第三个是蓝色锤子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08/04 04:02pm 发表的内容:
我怎么一个都不中啊,,郁闷,,
俺第一个想的是9,第二个想的是茄子,第三个想的是铁镐和紫色,,

这还用问??你不正常呗,,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lylee2004/08/04 03:33pm 发表的内容:
晕,1.2中了,3不中
为什么会有人想到红色的锤子这么奇怪的东西???

原题是要求想一种工具和一种颜色,并不是问什么颜色的工具

网友:

我还真是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