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偏二极管-永动机呀

楼主(2004-12-23):
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
光明日报     作者:周文斌 刘路沙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从去年底到现在,陆续
获得了俄、英、美、中四国的发明专利。
    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工作原理是 在两块金属板之间夹一层半导体,两块金属板中一块
是光滑的,另一块上布满了小坑。在不需要外加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等能量的条件下,
只要环境温度高于负273℃,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直流电流。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外也有科学家对小坑电场现象进行了定量计算与实际测量,证明
小坑内确实存在电场。
    徐业林在专利中指出,坑的直径愈小电流愈大,如果能将坑的直径缩小到现在的百分
之一,输出的电流就有可能带动家用小型汽车。而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
新型能源。

网友:

?????

网友:

不是用动机,如果真的象说得那样,这东西在输出能量的同时,周围环境的温度会降低。热能转化成机械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blackwave2005/01/03 11:46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用动机,如果真的象说得那样,这东西在输出能量的同时,周围环境的温度会降低。热能转化成机械能

有道理

网友:

怎么会有永动得东西呢???

网友:

要保持负273度,那么容易么?

网友:

   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永动机已经过时了,现在最流行造钱机。这玩意可真奇怪只要一加电就会全自动化造钱。你作过吗?
   要想用请与:QQ:280261372联系

网友:

??
什么原理呢? 骗人的吧?

网友(2005-01-25):

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是第二代永动机,一样不现实

网友:

这个发明可好了,我想徐业林研究员夏天家里肯定不用空调,放一堆无偏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

网友(2005-11-17):

无偏二极管的这种现象其实早就有的,温控仪上的热电偶就是一例,两根不同金属丝的端点接在一起,将接点放在温度高于另一端点的地方,接点间就会产生电场,将另外两个端点连接起来,就产生电流,电流的大小与温度成正比,而且保持很好的线性,所以用来控制温度,由于产生的电能很小,只能用作温度信号的控制,如果无偏二极管真是这样,那就大大提高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确实是很有用的东西,离第二类永动机不远了。

网友:

真的可以么?

网友:

kao! 不是吧, 电动势肯定有, 但那是为了保证电荷移动的平衡. 输出电流, 做梦吧.
大家不要忘了二极管的原理.
可能又是那个家伙断章取义.

网友:

所以贴在这里嘛

网友:

我想这东西要真能工作,可能是利用了太阳能,因为作者没有指出试验条件在封闭,无光的环境中进行。 另外提供的电流也是非常小的。
http://tech.sina.com.cn/d/2004-12-17/1323478784.shtml
无偏二极管报道记者回应批评:请作现场验证
周文斌 刘路沙
  12月3日《光明日报》刊出了我们撰写的《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一稿后,一些科技界人士提出严肃的商榷和批评。他们对祖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令人敬佩。
  《无偏二极管》一稿所报道的基本事实是,该成果已获得俄、英、美、中四国发明专利。这一新闻事实千真万确。当然,谈到一项专利成果,不可不对其基本原理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一简单介绍。这就是此稿的全部内容。
  为了慎重起见,作者在发稿前曾采访发明人徐业林研究员,并目睹了他当面制作一个“无偏二极管”,还进行了电压、电流测试。从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以我们有限的物理学知识,我们至今也说不出这一成果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对于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之说,我们也是早有预料的。但对于一种新的科学发现来说,我们总不能单凭现有的科学理论去判定它的生死。如果人们当初一味维护牛顿力学的完美,那就不会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并不少见,同样能够启发我们的思考。
  出于这样考虑,我们建议对“无偏二极管”取否定态度的朋友不妨到徐业林处看一看,现场判别其真假,然后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看过以后,确能证明其中有假,再予否定,自然更有力量;如果不能证明其中有假,就说明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不要急着判其死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该是不被怀疑的。
  也许有人会说,对于这种低级的伪科学玩意儿,根本不值得一看,过去多少人企图发明“永动机”,有哪一个成功了?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其实值得商榷。打个比方,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即使对一个“罪恶昭著”的人,也不可能不经审判就定他死刑。你去实地考察一下那种被定名为“永动机”的东西,就是对科学发明的“审判”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应当缺少的,更何况对一项已被四个国家授予其经过实质性审查的发明专利的成果呢。如果你真的去看了,并当场指出发明人是如何作假或者错在何处,这不仅可使发明人无话可说,而且对像我们这种“科学素质不高”的人也是一个实际教育,那些科学素质极高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说了这么多话,无非只是想请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迈开双腿,作一次现场验证。徐业林的成果,过去曾被北工大的教师作过验证,得到了与徐业林一致的结果。如今,徐亦表示欢迎更多的人参与验证,这个态度该是光明磊落的吧!

网友(2014-07-25):
和熱電轉換有何不同?

http://www.elecfans.com/baike/bandaoti/bandaotiqijian/20100227172808.html
以上的实验与分析说明无偏二极管是可行的。但作为能源研究项目,人们最关心的是它能否应用?怎样做才能达到应用目的?这是本课题最核心的问题。
二极管输出电压ET是由于导电电子的热运动引起的,实验结果如下

由于导电电子热运动速度是不相同的,它们近似服从麦克斯韦尔分布。因此,无偏二极管工作电压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实验表明当负载较重时它可输出30mV~50mV,负载很轻时可达600mV。串联实验可以证明,将多个二极管串联可以线性增加电压。无偏二极管在使用中应该将多个二极管串联,才能得到较高的电压,以满足应用。
目前的实验得到的电流很小,增加电流是否可能?为此,作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实验表明二极管输出电流IT和井的直径D1的5次方成反比。用纯理论计算的方法也可以推导出IT和D1之间的定量关系。由于该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除用上述两种方法外,还用了另外两种方法求导IT和D1之间的公式,总共用了4种方法。4种方法结果基本一致,其结果是:

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能量,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向物质要能量:如内燃机、蒸汽机、原子能反应堆,这类机器统称为物质发动机,它们的共性是散发余热;另一种获得能量的途径是向内能库要能量,由无偏二极管组成的内能发动机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类发动机的共性是散发余冷。内能发动机不直观,由于历史原因,如科学的局限性,以前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的制造已变成可能。

网友:


网友(2015-04-06):
必然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