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俺解决组网的棘手问题

楼主(2005-01-16):
问一个组网的棘手问题:
俺新搬的小区,是方正宽带,很变态,给俺的是固定的局域网IP地址,而且包括网关在内都是它自己架的局域网,IP是10.1.x.x之类的局域网IP;为了架设家庭网络,俺买了个路由器,但是路由器认为方正的这种局域网网关IP是非法的WAN IP,根本没法设置,所以还是出不去,只能自己家庭的机子之间联网。
哪位大侠有组网的经验,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突破这种局域网关,让所有的机子同时上网出去到WAN呢?即使拿一台机子做服务器,加网卡,只要能实现多机上网就可以了。当然最好是靠路由器就能解决的,这样就不需要同时开服务器机子了。
ADSL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唉,变态的穷疯了的方正!俺以前用的网通的宽带就可以随便自己设IP,用一个Hub就可以多机上网了。
期待大侠的指点。

网友:

adsl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用的就是adsl,北京包月是120,我的机子上2个网卡,带一个机子,都上没有问题,adsl用路有器别人用过,可以得,我自己没有用过。

网友:

晕倒,还有这种接入商,一个外网ip都不提供,打联网游戏都不方便,赶紧换了吧。

网友:

装一个代理服务器软件能不能性?或者直接用XP的共享上网功能。

网友:

可以用xp的共享,两个网卡,外网的连接点击属性,在高级table有个选项,问你是否共享,选择共享连接,共享之后据说什么都搞定了,内网自动获得ip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招,问题解决了,只要把ISP给俺的掩码扩大范围到255.255.0.0就ok啦,呵呵。看来还是路由器好使。100多块钱就解决了,还不需要服务器,爽。

网友(2005-07-15):

一楼的大侠,我马上就要住进一个只有方正宽带的房子里了。晕,你能把解决多机一起上网问题的详细方法与路由器的详细设置帖出来或发E给我吗。kejiayang123@163.com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