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时钟输入调理

楼主(2005-08-24):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外接输入时钟信号为100MHZ,0dBm(合0.225V),现将其转换为TTL/CMOS兼容电平,输入FPGA。由于使用在AD电路中,对时钟信号品质要求较高。能否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满足时钟信号输入功率并保证时钟信号品质要求。一个方法使用RF变压器和差分驱动器,如MC10EPXX系列。有哪位有具体设计经验,请指教!

网友: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