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网速很慢,不知大家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05-12-28):
基本上,每次浏览本网站,都发现打开一个新的窗口/看一个新的帖子
会很慢,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有什么解决方法?
谢谢了!

网友:

不会吧?

网友:

我最近也有类似情况,单不是总出现,刷新几次就会好,我也在纳闷哪。我还以为就我自己

网友:

yes,I encounter the same problem.

楼主:

对了,还经常出现下面现象:
**********************************************
无法显示此页
解释: Web 服务器连接被关闭。
--------------------------------------------------------------------------------
尝试下列:
刷新页: 单击“刷新”按钮来再次搜索此页。超时可能是由于 Internet 拥塞造成的。
检查拼写: 请检查您是否正确键入了网页地址。键入的网页地址不正确。
从链接访问: 如果有一个到您正在找的网页的链接,请尝试从该链接访问此页。
联系网站: 您可能想要联系网站的管理员,以确认网页仍然存在。您可以使用网站主页上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与他们联系。
--------------------------------------------------------------------------------
技术信息(提供给支持人员)
错误代码 64: 主机不可用
背景信息: 与 Web 服务器的连接中断。

网友:

呵呵,有同感!!!!!!!!!

网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