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5-28):
#define STEP(b,y,x)( b ), \
        (unsigned char)((Y_SIGN)*(y)*(STEP_SIZE)),(unsigned char)((X_SIGN)*(x)*(STEP_SIZE)),0
<<此是一个鼠标源程式中的一句,请教各位该如何去理解它,多谢!>>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网友:

STEP只能作为函数参数使用,,
宏定义STEP为函数4个参数,,分别为: b, y, x, 0
只不过y 和 x是换算了的。。。

网友:

强呀liuiang

网友:

陈年老帖你都翻出来????

网友:

正在翻箱倒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