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我怎么知道有人回复我?

楼主(2003-07-30):
我怎么知道有人回复我或在我的贴子后面跟贴了?

楼主:

现在贴子不多,我都是凭记忆去轮流的查看我的贴子

网友:

在发帖子是或回帖子时选择 有回复时使用邮件通知您? 这一项就可以了,如果在收不到换一个Email试一试

楼主:

看来我SINA的邮箱不行呀,163。COM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你都试试吧,我试了一下回复挺快的

楼主:

我用的163。COM的现在可以了,不能直接用这个BBS里的收件箱通知吗?这样可能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