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上传文件经验

楼主(2004-03-29):
LBHIDDEN[0]LBHIDDEN用winrar3.0之类的高版本分卷压缩出的后续文件不能再跟贴中上传(会报错),只能用发新贴的方式上传。因此建议大家不要分卷压缩,而是压缩成一个文件,然后用文件分割器去分割成若干个小文件再上传。

网友:

你可能还没有找到根本原因。用winrar3.0以上版本分卷压缩产生的文件名是,:File.part1.rar,File.part2.rar,...。只需将名字中File和PartN之间的“.”去掉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很麻烦,还是建议Jackzhang改一下论坛的功能吧.

网友:

估计以后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分卷压缩了,因为现在上传文件的限制已经由500k扩大为5M,应该够用了。

楼主:

LBHIDDEN[0]LBHIDDEN

下面引用由一声叹息2004/03/29 12:53pm 发表的内容:
你可能还没有找到根本原因。用winrar3.0以上版本分卷压缩产生的文件名是,:File.part1.rar,File.part2.rar,...。只需将名字中File和PartN之间的“.”去掉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很麻烦,还是建议Jackzhang改一下论 ...

哈哈,你真是比较细心的人。
不过分卷总还是需要的,毕竟有不少冬冬超过5000K嘛

网友(2004-08-29):

去掉中间部分就是重命名了?还可解压?

网友:

下面引用由freebirdli2004/08/29 10:36am 发表的内容:
去掉中间部分就是重命名了?还可解压?

为什么不能?解压缩是根据压缩算法进行的,又不是根据文件名完成。

网友(2006-02-24):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4/03/29 01:14pm 发表的内容:
估计以后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分卷压缩了,因为现在上传文件的限制已经由500k扩大为5M,应该够用了。

上传扩大为5M?那我的怎么还传不上去,告诉我不能超过1000KB,是不是还有等级之说?

网友(2006-05-18):

知道怎么办了!谢谢